土砲預熱台NO1還滿成功的有調溫功能喔

楼主(2011-04-11):
先找材料玩我不是修電腦的只是業餘愛修東西找個鐵箱不用很大當平台用另萬把廢棄的燈管反射片拿來加強

找材料就這些

找材料就這些

接下來上網找到了馬蹄形加熱管準備合上去我的小鐵箱
剛剛好ㄋ 接下來
完成樣子
加電樣子
溫升超快一下子破300度最高我不敢測最後我加了些元件去控制他的發熱其實也可以弄得很專業去溫控他
只是我想我只是想要達到上下加熱的效果然後手控去調整溫度就這樣

网友:
看起來除了黑晶爐之外又有另一種選擇囉…
感覺起來滿簡單滴…看來有流行的傾向喔

网友:
要不要弄一台這種的來改溫控會比較簡單?

网友:
手上有一些這種東西,不知道可不可以?
100V 600W的發熱盤

网友:
好像發熱體的選擇很多,缺個精簡的溫控線路,買現成的溫控廻路因需求量少好像都不便宜。

用 K or J Type 的熱電偶線加信號放大,用 TRIAC 來控制發熱體電壓,用電壓表頭來顯示溫度轉換出來的電壓。
應該要像恆溫烙鐵那樣容易自動控溫與顯示溫度才好用。

网友:
溫度表頭到中古電料店可以找到不錯又便宜的產品,也可以順便買SSR跟NFB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銅的,應該可以;是鋁的,可能要考慮一下。溫度會很不均。

网友:
這馬蹄燈管....我倒是想裝在上面~~然後聚光..
變成不用熱風槍就可以拆....
溫空方便確實會比較麻煩....而且~要想辦法散熱...

用在下方也可以~~但~~你不能只露出一部份..
要全露出來....要不然...等著著火...上面整塊鐵片都會溫度過高的..

狼大...你吶圓盤我以前試過...加熱過慢..且~~電費高的驚人...
不建議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這個800w的ㄋ溫度高到嚇人瞬間5秒內可以到達200度我都放測溫棒監看到達170度左右關小火.上方就是熱風槍230度5分鐘內就可以取下VGA晶片(VGA也有一組測板溫的到板溫180度取)..回焊我是還沒成功過不曉得是怎麼回事都會有問題 改天拆一組好的回焊看看(因為都是問題板花屏...或黑屏被拆下玩的有些點氧化嚴重救不回)

网友:
回复 网友C:

強~~~~
想問一下溫度是哪一組~~最近在找~~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就露天買的加熱器搜索   ☆ 鹵素 燈管 碳素 燈管 水滴 型 風扇 型 電暖器 電熱管 800W 450W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就有了我買素炭800w的很強我在火線加上一顆調光器(調光器是)..這樣才能開不然他一直高溫板子會燒掉附個簡圖好了那個碳素燈管不貴DIY起來也很簡單只是全手動不過這樣就可以做事了

我的土炮1號

我的土炮1號

网友E:
報告.
1.溫度上昇太快不是好事。上昇是要"均勻"不是要快。
2.您那個調光器.可以調那麼大功率嗎?可能要換一下 TRIAC 喔。

网友:
引用 网友E:
報告.
1.溫度上昇太快不是好事。上昇是要"均勻"不是要快。
2.您那個調光器.可以調那麼大功率嗎?可能要換一 ...

好像不是500W就是800W的吧!

既然有注意到功率,應當不會買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恩我當時也是做好臨時弄的調光器好像才600w用的不過還好啦堪用 ..因為有想過別開太小至少見紅..這種調光器如負載800w你開300w其餘500都是這顆吸收掉這個是基礎我沒忘記..至少也要千w的調光器才夠所以一開始沒PO出來就是我都是臨時加減做的用了幾次熟悉他的溫升去控制他其中也爆了好多東西也有細線燒斷的最後才抓到溫度

网友:
回复 网友F:

整個是鋁製的,原本上面還裝上一個300mm的鋁圓盤,旁邊有固定一個k態測溫棒,這是用來加熱貼附晶圓的膠膜使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可能就只能繼續放著囉n_081|

网友(2011-07-14):
真的是省則變, 變則通
Th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