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

楼主(2011-04-11):
BGA 大家都知道~~
BGA 的測試製具~~我還是第一次看見~~跟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這我在拍賣上有看過~
但好像只能測試單一種對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這握就不知道了~~因為沒玩過~~不過感覺好像萬用板一樣~~這個製具~~壓合時可以旋轉~他會迫緊BGA跟探針~~要打開時有防呆~~沒到定位是打不開的~~感覺還蠻精細的~~因為是凹來的~~當玩具把玩~~

网友:
....這是工廠在用的吧~~~~
檢測自家的晶片好壞使用的

网友:
好特別的東西哦!!應該是工廠用的東西。
看來minyau大的怪機絲不少,有什麼都可以放上來給大家看!!

网友:
....改天 說不定 可以看到 M 大 的反修台~~

网友:
二手晶片可能是用這種治具完成測試的.
大家參考一下原廠的說明書就會了解如何使用.
如果晶片是非標準尺寸就要訂作才能適用.

375.82 KB, 下載次數: 172

導電片

PCR socket.pdf

570.93 KB, 下載次數: 171

測試座

网友:
底下好像是電子負載的說明書喔~

楼主:
回复 网友B:

@@~~
C大太抬舉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C大你也太厲害了~~還有說明書@@

楼主:
回复 网友D:

@@狼大好眼力~~那是說明書沒錯~~

网友:
是不是高檔貨..好像沒看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