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對岸發現顯卡維修檢測流程,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楼主(2011-04-11):
显卡维修步骤
1.    没显示:即上机开机显示器没有显示任何信息。
2.    开机花:即上机开机显卡信息错乱或图像有各种不同的殿堂干扰图像。
3.    Win98花:即98蓝天白云画面花机,开机没有出现花机。
4.    桌面花机:即开机和98画面都正常只是系统进入98桌面才出现的异常现象。
5.    3D花机:即只是进入3D画面才花机,在其它画面均正常的现象。
6.    变色:即一开机就可以见到所显示信息彩色偏向三基色中的某一项颜色。
7.    变暗:指一开机,图像亮度严重不足的现象。
8.    3D变暗:指未进3D画面时正常,只是在3D画面才出现亮度不足。
9.    开机抖动:一开机显示图像就不停的跳动。
10.    3D抖动:只在3D画面才跳动。
11.    不认卡:装不了驱动。
12.    98死机:指开机进入蓝天白云画面死机。
13.    桌面死机:指入到桌面后就死机。
14.    3D死机:指进入运行3D时死机。
15.    容量不足:批此额定容量少。
16.    图像拖尾:指图像勾边不良。
17.    98黑屏:指进不了系统
18.    自动开关:即会自动重启。

19.    挑主板:即有些主板OK(不是主板不良)

(1)故障表现:没显示
2.故障部位
a:时钟电路     b:BGA     c:供电电路

d:BIOS        e:DP头    f:数据缓冲器
故障排除
没显示→→擦金手指开机确认→→测BGA供电→→测晶振(更换或查振荡电容BGA晶振焊接)→→认真检验外观尺寸照BOM→→写BIOS→→检金手指电阻值(查金手指PCB及与其相关元件、BGA及BGA的焊接工艺)→代换DP头、供电稳压IC→→认真重复上述步骤

(2)
故障部位:
a:BGA     b:内存     c:供电        d:晶振     e:BIOS  f:PCB
(2)故障排除

开机花屏「可见图像内容但花屏死机-mats测试(或者ATI測試程式)→→更换显示部位内存→→
查内存焊脚电阻→→查外围元器件,PCB.BGA
开机花屏「显示杂乱不见内存,认真对BOM外观检查→→测供电压→→查BIOS晶振→→查BGA及焊接→→查PCB软件测试反查结果

(3)故障表现:98花
(1)    故障部位:内存、BGA
(2)    故障排除

98花→→不从叠→→干扰法→→定位法→→查此位置焊接工艺元件BGA

98花→→从叠→→认真查外观焊接→→查内存→→查BGA BGA焊接PCB

(4)故障表现:桌面花机

(1)    故障部位:BGA、供电、内存
(2)    故障排除
桌面花屏→→软件测试→→更换显存→→查BGA电路→→BGA稀罕坏

桌面花屏→→软件测试→→显示OK但还不良→→查供电(供电电路)→→降容量法→→BGA问题
(5)故障表现:3D花机
(1)故障部位:a:BGA     b:供电     C:内存    d:晶振
(2)故障排除
3D花机→→测供电→→软件测试→→可测不良结果→→查提示位置→→更换内存→→BGA电路

3D花机→→测供电→→软件测试→→OK,但3D不良→→降容量法逐卡排除→→查BGA,代用BGA→→查晶振电路代换供电IC
(6)故障表现:变色
(1)    故障部位:BGA、DP头、75Ω电阻高频旁路电容、耦合电感。
(2)    故障排除:
变  色→→测三基色阻值应相同(查此路走向及其相关电阻、电容、电感、DP头、BGA)→→拆下三颗75Ω电阻量阻值(查不同一路线路及其相关元件)→→更换DP头
(7)故障表现:变暗
(1)    故障部位:BGA、亮度电阻
(2)    故障排除
此种故障一般不是亮度电阻有问题就是BGA问题
此种故障一般不是亮度电阻有问题就是BGA问题

8.故障表现:3D变暗
(1)    故障位置:BGA、内存、供电
(2)    故障排除

3D 变 暗→→测 供 电(查供电电路)→→软件测试→→OK但3D暗→→降容量法(更换不良内存)→→  BGA问题
(此帖转载自
(此帖转载自
3D 变 暗→→测 供 电(查供电电路)→→软件测试→→可测不良结果→→查此位置元件更换内存→→ BGA问题

9.故障表现:并机抖动
(1)    故障部位:晶振、BGA
(2)    故障排除:主要查晶振、电路、BGA

10.故障表现:不认卡
(1)    故障部位:BIOS、内存、BGA、供电
(2)    故障排除
不认卡→→测供电压(查供电电路)→→认真对BOM焊接工艺→→降容量法→→不能找出原→→换BIOS  BGA问题

不认卡→→测供电压(查供电电路)→→可找出原因

故障表现:98死机
    (1)故障部位:
    a.BGA        b.内存
    (2)故障排除

98 死 机  软件测试

网友:
感謝分享!!
對初學者的我真的是一盞明燈~~

网友:
哇..
太專業了
需要時間好好消化了

网友:
感謝大大熱情分享!!

网友:
很詳盡的解說!謝謝分享~

网友:
有了流程就可以反覆多試幾次這樣才會有其他的進步

网友:
這是原作的的心血,藉著D大的分享, 嘉惠更多有志於此的新手,謝謝。

网友:
感謝大大寶貴經驗分享.很有幫助的.

网友:
埃~~~看了這篇....
可見台灣的維修水準...都已經比不上對岸的了......
反正台灣最強的維修....就是直接換一塊新的.......

网友:
下載研究看看 !!真是太強了

网友:
讚啦~~~又可以多學習

网友(2011-05-13):
太專業了吧

网友:
又有新東西可以學的了

网友:
很棒的檢測流程資料,
謝謝分享!

网友:
謝了版大呢
自己在學習中有了他可以試試看

网友(2011-08-09):
很詳盡的解說!謝謝分享

网友:
感謝D大寶貴經驗分享,,,,,,,,,,,,,, 收下慢慢練功,,,

网友:
感謝提供寶貴資料^^收下摟

网友(2011-09-08):
謝謝分享,沒修過顯卡來參考看看

网友:
感謝大大的分享  收下摟  :)

网友:
感謝提供寶貴資訊!

网友(2011-10-12):
很實用,改天玩玩一堆壞的顯卡....

网友:
很清楚的說明.謝謝.又有的研究了!...............

网友:
簡單明確的SOP
小弟受用無窮

网友(2012-01-12):
沒想到顯卡的故障情形可以分出這麼多種狀況
看到眼花了

网友:
不錯的資料--感謝分享!!:)

网友:
看不懂簡字.. GOOGLE開下去>_<

顯示卡維修步驟
1.沒顯示:開機時顯示器沒有顯示任何訊號。
2.開機時雪花畫面:開機時顯示卡訊號錯亂或畫面有各種不同的圖片,即雪花。
3.Win98的雪花:即98藍天白雲畫面雪花,開機時沒有出現雪花。
4.桌面雪花:98畫面都正常只是系統進入98桌面才出現的異常現象。
5.3D雪花:只是進入 3D畫面才花機,在其它畫面均正常的現象。
6.變色:開機就可以見到工程學說的顯示畫面彩色偏向三原色中的某一種顏色。
7.變暗:指開機,畫面亮度嚴重不足的現象。
8.3D變暗:指還沒進3D畫面時正常,只是在3D畫面才出現亮度不足。
9.開機抖動:一開機畫面就不停的抖動。
10.開3D時抖動:只在3D畫面才抖動。
11.不認得顯示卡:裝不了驅動程式。
12.進98當機:指開機進入藍天白雲畫面當機。
13.進桌面當機:指入到桌面後就當機。
14.進3D當機:指進入3D畫面時當機。
15.容量不足。顯示卡上的記憶體跟標籤上顯示的內容有落差,即顯示記憶體比標籤的少。
16.畫面拖尾:指畫面勾邊不良。
17.進98黑畫面:指進不了98系統。
18.自動重新開機:系統會自動重啟。
19.挑主機板:有些主機板進的去(不是主機板不良)

------------------------------------問題@解答------------------------------------

1.故障狀況:沒顯示
(1)故障部位:
時鐘電路
B:BGA的
C:供電電路
D:BIOS發送:DP的頭
F:數據緩衝器
解決問題

2.故障狀況:開機時雪花畫面
(1)故障點:
B:BGA
記憶體、供電
D:晶振
E:BIOS的
F:印刷電路板
(2)解決問題:
查記憶體焊腳電阻→→查外圍元器件,PCB.BGA

3.故障狀況:98雪花
(1)故障點:記憶體,BGA
(2)解決問題:
98雪花→→不重疊→→干擾法→→定位法→→查此位置焊接工藝元件的BGA
98雪花→→重疊→→認真檢查外觀焊接→→查記憶體→→查BGA封裝的BGA焊接的PCB

4.故障狀況:桌面雪花
(1)故障點:BGA封裝,供電,內存
(2)解決問題:
桌面雪花→→軟體測試→→更換顯示記憶體→→查BGA的電路→→BGA重焊

5.故障狀況:3D雪花
(1)故障點:
A:BGA
B:供電、內存
D:晶振
(2)解決問題:

6.故障狀況:變色
(1)故障點:BGA、DP的頭、75Ω電阻高頻旁路電容、耦合電感。
(2)解決問題:

7.故障狀況:變暗
(1)故障點:BGA焊點,亮度電阻
(2)解決問題:
此種故障一般不是亮度電阻有問題就是BGA的問題,看看有沒有虛焊

8.故障狀況:3D變暗
(1)故障點:BGA、記憶體、供電
(2)解決問題:
三維變需要→→測BGA的問題

9.故障狀況:開機抖動
(1)故障點:晶振、BGA
(2)解決問題:
查晶振、電路、BGA

10.故障狀況:不認得顯示卡
(1)故障點:BIOS、內存、BGA封裝、供電
(2)解決問題:
BGA的問題
不認卡→→測供電壓(查供電電路)→→可找出原因

11.故障表現:進98當機
(1)故障點:
A:BGA
B:記憶體
(2)解決問題:
98當機軟體測試

GOOGLE翻譯+手工翻譯&整理...  邊翻譯邊看...
PS:樓主,這裡面有些字好像漏掉了

网友(2012-08-12):
感謝你的分享
有機會來學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