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認為全球 C 界的爆爆王是誰?

楼主(2011-04-11):
這是以前有人問我的,我跟他回答是 fuxxxu ,各位維修高手您認為?

ps: 名稱請用暗示或提示,避免招來麻煩

再補一下: 只取一名

网友:
富XX+1,另外凱XX、奧XX、金X也是高危險品牌
其它還有一些名不見經傳的小牌

网友:
我遇到的Fuxxx不多,所以沒辦法回答!
咦!那來是要幹什麼!?

想請教問題啦!!!

請問米多力大,電容有容量變大、變小的問題。請問變大與變小在性能上的影響分別是什麼??

再來,電容有D值,只知道電解電容在0.25以內即可。那假如一個電容原本是0.07,假設用久了變成0.18,這樣的劣化算嚴重嗎??

最後,漏電流的表現症狀是什麼??除了用專業儀器檢驗之外,是否有他法可測??(指針式電表除外)據說電容的漏電流狀態極為重要,所以請教一下。

不好意思,一下提那麼多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狼大! 你爆爆王太多隻了,取一隻就好

网友:
這算不算啊...

另一顆較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電容量 單純同一顆,忽高忽低,可能是有假死狀態,請丟掉
電容量 單純同一顆,比規格值高很多,藥水死了,請丟掉
電容量 單純同一顆,比規格值低很多,壽命到了,藥水氣化乾了
Df值 廠商一般規格書 都標示範圍而已,真正的值只有廠商知道, 你的 0.07 變成0.18 已嚴重不良
漏電流的表現,是指使用產品嗎? 這可能有太多種狀態了,如是單指電容而言,一開始充電時會發熱; 用指針式三用電錶,就看指針迴轉速度(也要看容量大小) ,如沒有你也可以用 V=I R 去換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對了。再請教一個問題。

如果是全新的電容,還日系的,例如為1500uF。量出來為1000uF,D值為0.07。
十顆裡有七、八顆狀況都一樣,只有一、二顆是1500uF。

新的電容D值正常,容值不正常時,該如果判斷?THX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確定是真正的日系, 真的話,那就是不良品,容量最爛誤差+- 20%  1800uf~1200uf
,你測量有 1000uf ,日系技術有這麼爛嗎? 且這顆 容量 屬特殊規,應該很接近 1500uf 才對,至於這不良品原因: 1.製程混料(1000uf 混 1500uf)這機率低 2.過充 如這顆 是1500uf/10v 可能充電到比規格電壓還高的值,而造成容量下降(機率高) ;至於 d值  是否都一樣 1000u 跟 1500u ,過充時d值 變異不大(略高一點) ,而你可能會說 怎不會爆掉 , 假設 它是 10v 充電 35v 的 不會爆 (這實際要實物分析,才能檢驗出 它充到幾伏的)

网友:
多謝!!!就知道問你準沒錯!!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客氣了! 不要叫我寫 8D 就好

网友:
小弟心中的暴暴王只有一種

長的當短的接.還拿來吵沒接錯那一種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長的當短的接,沒爆是怎一回事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沒暴就是...在上去整流是用二極體..也是如此..所以..........................

网友:
其實,台製會爆好像這兩三年才發生,早期也用的好好的呀!!

可能是環保及無鉛製程的關係吧!!

為應映上述的原因,才會常有災情傳出...
電解液的配方都是每家電容廠的機密吧...

所以大部份改機的話,都是用日系品牌..
雖然在大陸,台灣,東南亞都有工廠在生產..
至少可靠度還是比較誠懇!!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大哥! 別這樣嗎? C 還沒唱完就跳 D

PS: 電容沒壞,可以正常使用 ,但就是要長的當短的用 給各位猜猜這是怎麼一回事

网友:
回复 网友C:

smd的鉭電容 有的是 跟一般的反相

网友:
回复 网友C:

猜測:
用在負電壓的整流濾波電路中,
電容必須正極接地、負極接電源。
猜測來源:ATX POWER -12V 及 -5V 電源電路

楼主:
回复 网友E:

恭喜你答錯了  C 說:回路本來就是如此,與我何干

提示: 老師說: 你們一樣高,但他的比較長,所以他排前面

网友:
個人覺得,不知名的廠牌...都是爆爆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