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省電燈泡趴趴好多(軟的)

楼主(2011-04-11):
首次發帖如有不周到處請多包涵
看了很多大大發過燈泡的相關帖子,受益良多. 昨日有空就把壞了很久的燈泡拆了,
本來想說與別人一樣沒什麼好發表的, 結果請看以下
1. 壞的燈泡

2.拆開後看見燈管
3.解焊燈頭接觸點
4.拆開後蓋
5.哇! 怎麼長這樣, 原來是把日光燈整組包進來了, 那壞的一定是啟動器
   拿一個1P的就換上去了
6. 換下的元件
7. 組好.送電
8. 以為完修....但燈罩黏不回去了 . 因為不知要用什麼膠來黏才耐熱

最多就不蓋燈罩了

因為只換啟動器,所以覺得有點軟
難怪這種燈泡點亮時會啪拍才亮,其他燈泡一點就亮

网友:
不管換甚麼零件至少有拆開研究到了~~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這其實是偽裝成燈泡的日光燈n_136|

网友:
這...不是省電燈泡....
是耗電燈泡..

网友A:
省電燈泡外型的日光燈 = =

請問您包裝還在嗎??
可不可以看看是不是寫“省電燈泡”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是拆開後才發現,原來以前的省電燈泡就是日光燈^_^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不就糟了, 我家樓梯都裝這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省電燈泡外型的日光燈 = =

請問您包裝還在嗎??

因為燈泡有點歷史了, 所以包裝也不見了
但是好多年前這種的好像叫 "省能燈泡" :)

网友:
我家也有!!大約十年前的~~該不會也是"耗電"燈泡??因為很少用~~(感覺不亮)到現在還活這.

网友D:
可否請教大大如何將外面玻璃燈罩拆下,小弟觀察並用美工刀嘗試許久都找不到訣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否請教大大如何將外面玻璃燈罩拆下,小弟觀察並用美工刀嘗試許久都找不到訣竅? ...

我本來也是用起子去"班" , 結果就破一個角(圖可以隱約看到)
後來想說用轉的看看,就轉下來了( 小心別弄破,會割到,最好戴手套)
我是用轉的'' 左右左右"就轉下來了,希望你也會成功.

网友:
我家還有這種燈泡,
原來是這種結構ㄚ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感謝大大的分享
還好 我沒買過這種的 "偽省電燈泡"

楼主:
剛才又去找了兩顆出來拆,結果這次糗了
一顆燈罩拆不下來, 另一顆主體拆不開

不過我知道兩顆燈泡不一樣重
日光燈型因為有變壓器所以重很多

网友:
回复 楼主:

建議你把玻璃燈罩內部洗一洗變成透明更好看,還可以把小裝飾品放在裡面當作防塵罩,這是老式的省電燈泡,古董喔!!

网友D:
依照大大的方法嚐試許久,燈罩依然紋風不動,後來索性找來鋸子破壞底部,這才發現燈罩某些部份內外均已上了膠,難怪怎麼拔都拔不下來!不過還是感謝大大傳授經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依照大大的方法嚐試許久,燈罩依然紋風不動,後來索性找來鋸子破壞底部,這才發現燈罩某些部份內外均已上了膠, ...

是的,其實真的不好拆,不過後來我又找了一個方法如下
先用剪一片鐵片約2~3公分,插入燈罩縫隙後用斜口鉗繞燈罩
這樣可以除掉膠
就可以取出燈罩與燈座了, 燈罩不用全部拆下只要看的到電路板就可維修了

网友:
哇咧~這不是肯德基~
這好像是早期的省電燈泡是用傳統式的安定器供電
應該不算省電燈泡~因為熱散失高會比較耗電~
不過這內部結構還真...

网友:
受教良多,,謝謝

网友:
終於知道燈泡怎拆解了

网友:
這應該算"半"省電燈泡
用傳統安定器跟日光燈原理接近
耗電20W左右,可以達到傳統鎢絲燈泡60W亮度
但他是電感性負載...PF約為0.5至0.6左右(所以才說算"半省電")
傳統鎢絲燈泡雖是電阻性負載...但他更耗電...

也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珍貴資料感謝

网友:
大大鍥而不捨且富於研究破解的精神,真是令小弟佩服!佩服!
見賢當思齊也,改天<傢伙>準備好,再來試試大大此次傳授的獨門絕招.
再次拜謝!

网友E:
原來省電燈泡
只是日光燈的縮小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來省電燈泡
只是日光燈的縮小版

大大別誤會喔
這是很早時期的" 省電燈泡"
現在的省電燈泡都是螺旋形的那種:)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那個膠可不可以用水性,細力康黏阿?

网友:
球型省電燈泡大多搭配傳統安定器所以重量很重,
結構就像傳統日光燈,有安定器與啟動器(小老鼠)。

螺旋、3U比較輕的可能就是電子安定器,沒有啟動
器,一開即亮不用等1~2秒。

网友:
感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F:
我今天下午也拆了2顆這種的

可是這2顆 是2008年買的

槌破後才知道

裡面最大的是變壓器的金屬部分

看這一篇才知道

我跟照片裡面一樣的
是啟動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今天下午也拆了2顆這種的

可是這2顆 是2008年買的

2008還買的到這種燈泡喔
大大你其實拿起來就可以感覺到這累燈泡比較重
所以... 有完修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2008還買的到這種燈泡喔
大大你其實拿起來就可以感覺到這累燈泡比較重
所以... 有完修嗎? ...

我不是大大

我是剛入門的

本來要拆pcb版拿上面的元件

整個敲開後才知道裡面是這樣

网友(2011-05-20):
受教良多

网友:
強連燈泡都有維修!!厲害

网友(2011-07-27):
前陣子汽車擋風玻璃有裂痕去店家更換,老闆也是拿特殊的美工刀在擋風玻璃4週劃開速利康膠~~~邊劃邊用手撐開,沒幾分鐘就拆下果然是專業~~~~恭喜版主完修~~~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受益良多:)

网友:
謝謝囉,家中也有多個這種燈泡,不亮就換.現在才知道可以修理呢!我也來試試!

网友:
這是"偽省電燈泡",價格比電子式的便宜
重量比一般電子式的來的重
點燈時間比較慢 ~  不是即開即亮

與其修理它~~不如換電子式的

网友:
原來不能以外表來判斷............................

网友:
這個有有點像是東石的省電燈泡,前一陣子家中清出一堆都扔了,不過都是2006年的老古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