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llon VP-380燒錄器全配、掀蓋式轉座組-團購再起
關閉

楼主(2011-04-11):
再發起第二次團購,因常有同好常在帖子詢問,還有已在短消息等待的人。
我看價格不可能再低,因為贈品早也取消了。
1、Wellon VP-380燒錄器全配
  YAMAICHI  PLCC32掀蓋式轉座
  SOP20壓式進口轉座 (相容SOP8、16)
  含運,NT. 5, 000 (至少3組)

2、YAMAICHI  PLCC32掀蓋式轉座
  +SOP20壓式進口轉座 (相容SOP8、16)

這組是最多人問的,要一起買才合算。
含運,NT. 1200(至少要6組 )
有意者希望您自已先做一下功課,這是專業級的配備。
如有疑問也可到此提問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630
至4/30日截止

本帖子中包含更多資源

网友:
那個5000元是指同時有三個人訂才有的價位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加一人就可以
我在開文第三句不是這樣陳述
還有已在短消息等待的人

楼主:
再加一人就可以
我在開文第三句不是這樣陳述:
還有已在短消息等待的人
人多也好辦事。

网友:
我想問一下,$.5000價格是包含轉接座?
還有一個疑問,在台灣,萬一有晶片不支援,還可請求台灣代理商協助告知廠商
這個自己跑單幫 遇到問題也可以告知廠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地!整組是圖1和圖2。
是的,只要更新軟體版本即可,廠商隨時提供下。
當然可以。
注意品名是Wellon

楼主:
VP-380
编程器硬件特点
■外型尺寸:166×98×23mm; 净重:290g
■电机电流:<160mA;工作电流:200-500mA。
■编程模块可对4芯到48脚的DIP器件进行编程或测试。
■通过适配器选件,可支持4芯到100多芯的各种封装的器件。
■USB接口,可联笔记本电脑使用。
■48针美国进口锁紧插座。
器件算法完全由软件实现,具有自动在线升级功能,有效保护用户投资利益。
有完善的过流保护电路,不会因芯片短路而损坏编程器
■9V直流电源输入(可不用)。
■内置高速单片机,自动校验数据,确保系统可靠性。

编程器软件特点
■支持简体中文,繁体中文,English,意大利文,荷兰文,韩文,波兰文7种语言。
■芯片资料极为详细,包括封装图,芯片型号命名法和适配器资料。
■芯片选择中提供了厂家标志,可以帮助用户更加清晰快速的找到芯片。
■中英文在线帮助系统,方便用户使用。
文件格式自动识别
■编程参数可修改,可根据芯片的具体情况确定编程参数。
■自动确定存储器厂家和型号。
■芯片系列号自动增加功能。
根据厂家选择型号或根据型号选择厂家的双向选择方式并可自动搜索选择器件
快速的缓冲区编辑修改、块拷贝、块填充、高低字节交换、字符串搜索等功能
■提供灵活的文件、缓存管理功能。可实现文件装入内存自动清除,多文件拼接装入等。
■支持文件格式:JEDEC,BINARY,MOTOROLAS,TEKTRONIX, INTEL格式。
■支持字节(BYTE)、字(WORD)、双字(DOUBLE WORD)格式数据文件的自动分离。
■可测试TTL & COMS 标准逻辑器件以及存储器。并可自动判定标准逻辑器件的型号。
■内含的测试向量编辑器提供了向用户开放的测试库结构,用户可自己添加测试器件。
完善的自检功能,保证硬件完好。可对编程器进行功能检测

主机保修一年
配件清单:
编程器主机一台
USB通信电缆一根
用户手册一本,登记卡一张
程序光盘一张
直流电源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C:

請問一下大大您最後一點"注意品名是Wellon"
這個有什麼特別的嗎?
VP380 不是都Wellon的嗎?

网友:
回复 网友C:

這個價格看了我好心動..請問保修一年..送修要負擔哪些費用?

网友:
推...推...推...
第一波團購者.....簡單易學好用
軟體更新、技術支援、疑難雜症請上天津威磊官網查詢

ps:這次沒送贈品喔~

楼主:
至本星期六(4/30)截止,以後同價就買不到二個轉座。
目前確定名單:
voodo
t0176098
cools0607(等消息)

网友:
我要VP380 一組

楼主:
星期六(4/30)截止,結束後就不在揪團了。
這是專業維修工具,以後同價就買不到二個轉座。
目前確定名單:
voodo
t0176098
tayi211
cools0607(等消息)

网友:
我也要一組,手上一堆.每次都要跟別人借機器來燒.......,該花的還是要花^^"

网友:
我也要一組VP380

网友:
再請問L大一下,有PLCC44的轉接座嗎?

楼主:
回复 网友D:

BIOS轉接座- PLCC44進口YAMACHI (壓式)

到您手上1000。

本帖子中包含更多資源

网友:
ok,再麻煩你加上plcc44轉接座*1,一共6000.你的帳號是?

楼主:
Wellon VP-380燒錄器全配+轉座組  二次團購
目前確定名單:
voodo
t0176098
tayi211
3flower
klee

已發匯款通知於短消息,謝謝

楼主(2011-05-13):
Wellon VP-380燒錄器全配、掀蓋式轉座組
團購貨品己到,今晚全部寄出去了,謝謝!

本帖子中包含更多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