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這顆IC是什麼?

楼主(2011-04-11):
朋友問小弟的,我有查過,似乎查不到此型號(上面是寫SN103830NN)
想上網問一下大大們,這顆是?

正面

正面

反面

反面

网友:
似乎是車用零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對! 據朋友說,這是車用冷氣放大器(我也不知道這名詞對不對...)

好奇. 大大怎麼ˊ這麼厲害,看一眼就知道是車用的?

网友:
車用電裝品插座還蠻特殊的,跟一般的不同
IC看來是特製品,無法找到相關資料
確定是這單元故障嗎?也許可以先測量電路板上其他小零件

网友:
紅圈的地方電容已經有漏液了,這個地方先處理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小弟今天拆下電容測試無問題
把背面電晶體也拆下來, 量不到hfe,
這顆上面是寫BS,查詢後 發現是2PB709AS (PNP 45V 0.1A  hfe:290-460)
手邊剛好無這棵,怕去材料行買也不一定會有
想請問一下有哪顆電晶體(常見.易買)可代替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電容是正常的

网友:
車用常常都是自己開發的IC會用上自己的編號.無法得知其IC的原始資料.算是一種產品資料保護.除非有內部資料.

网友:
回复 网友C:

若已經知道種類、耐壓與耐流,就可以嘗試尋找同規格品代用看看

网友:
電容測試無問題
但看起來有問題還是換掉比較好
順便清一清 電路板

网友:
最怕的就是~~那顆要是特制的MCU....
那就不用玩了~~~只能買新的零件回來換了

网友:
拍漂亮一點吧。
看下面好像是 TI 的 Mark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指那顆IC?
還是指 電晶體?

楼主:
回复 网友D:

貼上比較清楚的照片...

楼主:
剛剛也量到一顆電阻似乎怪怪的(量到1.4K)
因為顏色有點退了 想請問一下大家這顆是幾歐的?

网友:
這顆確實是德州儀器的沒錯~
http://www.icminer.com/brand/TEXAS.html
從圖上看的出來~

====================================
在德儀美國網站找不到這顆IC的任何資料~
怪怪~
似乎在對岸不難找到~
可以找一下利用google找一下SN103830
還不少人賣~

网友:
http://www.tongyo-tech.com/admin/product/index_my.php?p_id=74506
這家台灣公司似乎有在賣~
看樓主要不要問問~

=======================================================
關於datasheet~
http://www.seekchip.com/icstock-S/SN103830.html
這裡有連結~
但我點都連不上~
看看有沒有人點的上~

楼主:
回复 网友E:

感謝您... 我有空打電話去問問看他們要賣多少好了...
畢竟TI東西似乎都不便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