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冰箱的73度保險絲常常過熱斷了...?...orz....(已解決)

楼主(2011-04-12):
租屋處有台聲寶雙門小冰箱.常常不除霜所以下層溫度都很高...

我也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因為73度的溫度保險絲常常斷.只要斷了我就換.但是我發現這樣不是辦法

昨天我又一次的換保險絲.它原先的位置是在中間.我把它固定到最左側離電熱管比較遠.

再來我就轉到強制除雙位置.我發現那個塑膠板子竟然再融化= =天呀...

是原廠設計有問題嗎?還是我換的保險絲有問題呢?我都在彰化火車站附近的那一家買的

它只有一種冰箱用的.上面是寫72度10a....我想了想是不是有像一種吹風機會過熱斷電的溫度

保險絲呢?就是過熱開路冷了在短路呢??= =

网友:
除霜限制器請先換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這次有一起換掉...還再觀察...那個13度的故障會有這個現象嗎?_?

网友:
是的..沒錯...

网友:
...彰化人....
在大山買的材料阿~~
那間我也常常去~~~

网友:
73度C會燒掉是因為化霜化不停不是不除霜

化霜感溫器13度C要一併更換,73度C請勿變更位置及規格 "危險"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對呀~再大山買的...大大我有去跟你買過溫度計耶...哈~我不是彰化人是苗栗人~冏...

楼主:
回复 网友C:

這次有一起換掉...13度怎麼會那麼容易故障呢?_?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對呀~再大山買的...大大我有去跟你買過溫度計耶...哈~我不是彰化人是苗栗人~冏... ...

騎摩托車那位阿~~~~
ID~~我不可能每個人都記起來阿~~~~
我比較會認頭像.....

最近一大堆人的頭被砍了.....害我都認不出誰是誰了...
真慘....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沒說我也沒注意到...我的頭像不見啦~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沒說我也沒注意到...我的頭像不見啦~哈~

....狗頭~~~變成馬頭......

楼主:
其實是雞頭...你要有認真看的話...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會啊!  13度C的故障率不高啊,頂多讓你壞一次,第二次如果再換13度C,不是你誤判就是這台冰箱使用年限已超過20年

當然你講的 "13度怎麼會那麼容易故障",如果指的是每一台冰箱13度怎麼會那麼容易故障,那這樣講就沒有錯了,因為冰箱內部使用的零件很少,剩下來的幾樣零件故障率都不高(化霜定時器故障也蠻高的),因此13度C就顯得比其它零件高了

网友:
13度C是雙金屬片製造.材料不良容易金屬疲乏故障.

网友:
回复 楼主:

真是~~雞頭
不說還真沒注意呢xd

网友:
回复 楼主:

13度C會壞..一般都是水氣進入..造成接觸不良
有時該接通而未接通..該斷電而未斷電!

网友:
冰箱冷媒不足   溫度保險絲燒毀 (73度C)
給你另一個思考空間
你不妨參考看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5%86%B0%E7%AE%B1      不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大大您說冷媒不足會造成溫度保險絲燒毀,這實在讓我無法理解 ? 可否請大大詳述冷媒不足造成溫度保險絲燒毀的過程,彼此技術交流好讓在下茅塞頓開,  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大大您說冷媒不足會造成溫度保險絲燒毀,這實在讓我無法理解 ? 可否請大大詳述冷媒不 ...

因該是巧合巴.漏冷媒又剛好橫溫器固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大大您說冷媒不足會造成溫度保險絲燒毀,這實在讓我無法理解 ? 可否請大大詳述冷媒不 ...

.....你還真的問了阿~~~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今天剛好遇到一台除霜溫控內有水氣,
不管有沒有真正故障,遇到這情況還是換掉,
水氣會造成裡面接點接通時產生火花久了接觸就不好!

楼主:
在給他測試2個星期看看...要是有壞了我在搞搞是什麼壞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這是罕見案例
案例機種:日立 R524A   516L  泰國制
好可惜喔  沒圖沒真相
    只好借圖說明一下

因為冷媒不足所以造成毛細管出口處嚴重結霜 最後結成冰塊
除霜時間異常 溫度保險絲燒斷 (電熱管電流也算蠻高的)
如果不那麼高可能就不會燒毀

在冷媒正常的條件下 蒸發器是不會有結冰的情形發生的
(除非除霜系統故障 不能除霜)  所以很少有保險絲燒毀的情形發生

本例經過修補充媒後 至今已使用五個多月了 一切正常

非常佩服大大 "事事求是"的精神 成功絕非偶然 過程非常重要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你所標示的溫度保險絲位置有問題,正確位置應該是如下圖我所標示的那裏,
化霜感溫器13度C(恆溫器)是用來感測蒸發器的溫度,當冰箱正處在化霜狀態時,電熱管開始發熱,此時蒸發器溫度開始慢慢上升,而且是從底部開始往上升(因電熱管在底部),因此溫度保險絲的位置如果放在太下面的話,化霜感溫器13度C(恆溫器)還沒偵測到化霜截止溫度13度C,溫度保險絲就已先升天了,  正確的溫度保險絲位置應該要與化霜感溫器13度C(恆溫器)位置差不多高度,因為它們兩個所測到的溫度數據必須一樣,有落差的話所測的溫度必定不同,整個化霜動作就無法協調

你用的這張照片應該是三洋冰箱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用二個星期只要8小時後如一切正常 恭喜你完修了n_116|

网友:
tsao0427 大大 請問一下, 化霜感溫器,除霜溫控, 溫度保險絲都是同一個東西??
那怎麼有5度13度或73度 ?  都是度C嗎?
不好意思我是新手, 所以問題比較多:)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同唷~是2個東西~一個是高溫的保險絲...一個是低溫的.....2個都有自己的使命跟工作= =

我這樣說不知道對不對~哈~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應該是OK了~過了好幾天了~

但是之前也是...好像除一次霜73度的保險絲就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同唷~是2個東西~一個是高溫的保險絲...一個是低溫的.....2個都有自己的使命跟工作 ...

大大請教一下他們的位置在那裡?

网友:
回复 网友E:

  "化霜感溫器,除霜溫控"這兩個是同一個東西,不同廠牌所使用的感溫器溫度不同,常看到的有13度與5度兩種

  溫度保險絲73度是用來防止萬一化霜感溫器故障時,電熱管會不停地發熱,直到燒斷溫度保險絲,因此溫度保險絲燒斷,化霜感溫器一定要更換掉,不然會一直燒溫度保險絲

网友C:
回复 网友E:

上面不是有圖嗎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E:

上面不是有圖嗎 ?

感謝大大說明:) 受益良多
因為大大有修正圖,所以我就更疑慮了,才會問這些問題
所以上面的是13度的控制器,加熱器上方的就是73度保險絲
這樣對嗎?

网友C:
回复 网友E:

沒錯,正確的溫度保險絲位置是在風扇馬達下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E:

沒錯,正確的溫度保險絲位置是在風扇馬達下方

感謝大大說明:)
我一並去搜索了其他實例,已經更了解了
不過還有太多要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你所標示的溫度保險絲位置有問題,正確位置應該是如下圖我所標示的那裏,

恆溫器及溫度保險絲適當的位置
因廠牌產地以及電熱絲的型式 位置會有所差異

而案例中的溫度保險絲在蒸發器底之上8公分之處是沒錯的
你所質疑的問題也沒錯  溫度保險絲有可能燒毀
本案例確實因為冷媒不足溫度保險絲燒毀
溫度保險絲主要功能是保護裝置
冰箱在正常的運轉中 是不會亂燒溫保的
而當蒸發器處於異常時 當然要發揮它的保護功能
本案例中的蒸發器已處於異常狀態
如不斷溫保 也會因為處於長時間的除霜 而使冷凍食物慢慢解凍
聰明的消費者會發現他的冷凍水餃怎麼變得軟軟的
這張圖片是借用sr-480b的蒸發器沒錯 真是好眼力

网友:
回复 网友C:

贊同大大的推論~~~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想我知道大大此案例溫度保險絲燒毀的原因了,確實是因為漏冷媒所引起的,但我還是認為溫度保險絲的位置不因該放置那裏,如放在我所說的位置此案例溫度保險絲也不會燒毀

  我來說明此案例溫度保險絲燒毀的原因 :
當冰箱有漏冷媒但還沒完全漏光時,毛細管出口處會因冷媒壓力不足而流速緩慢,造成出口處結霜,而蒸發器其它位置完全沒結霜,也就是圖中蒸發器上半部大約一至二根銅管的位置,而此位置剛好是化霜感溫器13度C放置的位置,因此化霜感溫器位置溫度大約在 -10度~ -15度之間,那溫度保險絲位置溫度因該會在0度C以上,當冰箱進入到化霜周期時,電熱管開始發熱,因化霜感溫器13度C放置的位置結了很多霜溫度比較低,所以冰箱會誤認為蒸發器上整片都是霜,因此電熱管持續發熱,但此時冰箱卻不知道已漏冷媒,蒸發器下半部完全沒霜且溫度節節上升,最後造成溫度保險絲溫度過高燒毀,而燒毀的同時化霜感溫器的位置溫度卻還沒達到停止化霜的工作溫度13度C,這就是原因了

  所以我的認為是確實是因為漏冷媒所引起的溫度保險絲燒毀,但溫度保險絲地位置也有問題 ?
我懷疑此案例在大大維修之前是否被人動過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給他測試2個星期看看...要是有壞了我在搞搞是什麼壞了...

2個星期快到了....情形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冰箱正常^^...沒有異樣...溫度計的溫度也很涼~壓縮機上的集水盤也有水~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