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00GT 開机無畫面 求助

楼主(2011-04-12):
各位大大 大家好
目前手上這片是旌宇 9800GT  接上主机板除錯卡顯示 3A FF 然後停住不動
狀況:插上6PIN 有過電風扇會轉,但如未插上6PIN鋒鳴器會嗶 .
目視外觀 無燒焦 無爆電容 手模MOS 管又沒有發熱
另外我有用PCI 顯卡上主机板及插上這片顯卡’在WIN XP 有找到新增硬体9800GT這個型號
不知這樣大概原因出在那呢? 謝謝

网友:
3A 貌似不是顯卡的問題吧,版大要不要再檢查其他地方先??

楼主:
3A 是說引用信息串聯顯示結束,將顯示發現ESC信息,
目前用P5GD1-PRO的板子,插別張顯卡可顯示,但這張不行

网友:
3A要看是哪種BIOS
如AMI BIOS=試換顯卡
如PHOENIX=定時計數器相關部分
不曉得大大是哪種如果確定是顯卡問題的話這麼高檔修起來手會抖吧
我都AGP卡還修不好
先從供電開始吧我都這樣直接量每個電感的電壓.(電表負是接地正是接電感)然後找如GPU供電應該是要多少比對或是記憶體應有電壓.正反面有無掉件需補齊.

楼主:
謝謝大大的建議,我再量量各電感的電壓

网友:
貌似這張卡好像剛剛在虂拍看到,是版大在拍賣的嗎@@?

楼主:
是啊,因想故障,又在摸不著如何處理,原本想送修,但又沒空送去檢測,(也不知送那比較實在)只好來個拍賣了
因自已對維修還有點興趣 目前又有各位大大提供的建議 所以就上傳來求助

另外主板是AMI  BIOS    所以除錯卡 3A FF

网友:
電壓沒問題,進WIN有偵測到.那有用MATS有測過嗎?或者用BIOS程式有抓到嗎? 先看看顯卡到底有沒有WORK,在來抓後續問題吧

网友:
跟我得電腦很像的問題!!
金手指清一清!!
曹清一清!!
插上後開機!!!就會聽到!!!恩~~~(風扇的聲音)  B   近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哦.那麼幸運 那我也來清一清 看如何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過真正的原因還不知道!!等到快過保的時候再來找看看!!
不知道是不是險卡太重!!還是其他原因!!
明年再來找了!!目前要明年才會在開啟那台電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