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解析主板不上電的維修流程

楼主(2011-04-12):
這文章是從網路看到的.與大家一同分享
解析主板不上電的維修流程
來源: 電腦維修 時間: 2011-03-25 作者: hushiquan

主板不上電 在主板故障中出現的頻率也比較多。 到底 主板不上電怎麼修 呢,有很多新手遇到這種故障就不知道如何下手,其實只要大家正確的掌握維修流程,維修主板也沒有那麼難,下面筆者介紹一下關於 主板不上電維修 的流程的維修思路。

一、外觀的檢測
當我們拿到一塊主板維修時,首先不要急於上電,應該先檢查一下主板的外觀。

1、檢查主板上的主要元件有無燒傷的痕跡,重點觀察南北橋、I/O、供電MOS管,各種插槽等。 如發現有明顯的燒傷、損壞,則首先要將燒傷,損壞的部件給予更換。

2、檢查主板上PCB是否有劃傷、劃斷線、PCB燒斷、掉件等人為故障,如有此類故障,則首先進行補線、補件的工作。 觀察的主要方向是主板的邊緣以及背面。

二、未插ATX電源前的測量
主板上電前首先要用萬用表的二極管檔量測主板上是否有短路的地方,千萬不可直接上電,不然可能會導致短路的現象更加嚴重,引起其它元件的燒壞。

1、測量主板ATX電源上的3.3V、5V、5VSB、12V電壓是否有對地短路現象,一般來說,其對地的阻值應在100多歐以上,如果在100歐以下或更小阻值,就有可能處於短路狀態。 如果有短路的情況,則根據短路的具體情況來排處短路的故障。

2 、測量4PIN的小ATX插頭上的12V電源口對地是否短路,如果12V電壓有短路現象,則測量CPU的供電部分的MOS管,看是否有擊穿的現象,在實際維修中,多數是上管擊穿,我們可以首先測量各相供電的上管的G、S極;D、S極之間的阻值來判斷是那一相的上管被擊穿,並加以更換,同時需要注意的是,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最好將整個一相的上下管都更換,並且將驅動芯片也一併更換。

3、測量主板上的各個起供電轉換作用的MOS管的S極是否有對地短現象,如內存電壓V_DIMM、VDDQ等,並依此來判斷南北橋是否有短路情況。

4、測量主板上的3.3VSB、1.5VSB等待機電壓是否短路,其中最常見的就是3.3VSB和1.5VSB電壓短路,如果發現3.3VSB短路,首先要確定網卡是否有損壞,有問題則先將網卡芯片拆除,然後再考慮I/O芯片(可以通過測量並口的阻值進行判斷),最後再考慮是否南橋短路。 如果發現是1.5VSB短路,大部分原因是南橋損壞了。 最容易引起3.3VSB短路的就是南橋了。

三、插上ATX電源後的量測
插上ATX電源後,先不要直接去將主板通電開機,而是要測量主板在待機狀態下的一些重要工作電壓是否正常的。 在這裡我們主要說的是5VSB、 3.3VSB、1.5VSB的電壓是否正常。 測量主板的VBAT電壓是否正常,不正常則可能是CMOS漏電,須檢查CMOS供電電路。 檢查32.768KHZ是否起振,這些條件的不正常都會造成主板不上電。 POWERSW、PS_ON信號電平、阻值是否正常,不正常則可能造成不上電。 另外,主板上電最基本的信號流程可以理解為這樣一個過程,RTCRST#無效之後RTC信號是正常的、RSMRST#無效之後休眠信號是正常的,SLP_S3# 休眠信號PS_ON#電源開機信號,掌握了這些信號的過程,我們就可以一步一步的來進行檢查,找到沒有正常執行的那一個步驟,並加以排除。 下面具體介紹一下整個開機上電的整過過程:

1、在未插上ATX電源之前,由主板上的電池產生VBAT電壓和CMOS跳線上的RTCRST#信號來供給南橋,RCTRST#信號用來復位南橋內部的邏輯電路,因此我們應首先在未插上ATX電源之前測量電池是否有電,CMOS跳線上是否有約3V的電壓。

2、檢查晶振是否輸出了32.768KHz的頻率給南橋。

3、插上ATX電源之後,檢查5VSB、3.3VSB、1.5VSB、等待機電壓是否正常的轉換出來(5VSB和3.3VSB的待機電壓是每塊主板上都必須要有的)。

4、檢查RSMRST#信號是否為3.3V的高電平,RSMRST#信號是用來通知南橋5VSB和3.3VSB待機電壓正常的信號,這個信號如果為低,則南橋收到錯誤的信息,認為相應的待機電壓沒有OK,所以不會進行下一步的上電動作。 RSMRST#可以在I/O芯片中找到,除了測量RSMRST#信號的電壓外,還要測量RSMRST#信號對地阻值,如果RSMRST#信號處於短路狀態也是不行的,實際維修中,多發的故障是I/O芯片、南橋或者RSMRST#信號的上拉電阻及濾波電容造成。

6、短接主板上的電源開關,發出一個PWBTN#信號給I/O芯片,I/O芯片收到此信號後,經過內部邏輯處理髮出一個PWBTIN#信號到南橋。

7、南橋收到PWBTIN#信號後,發出SLP_S3#信號給I/O芯片,I/O芯片接到此信號後經過內部的邏輯處理髮出PS_ON#信號給ATX電源,ATX電源接到低電平的PS_ON#信號後,開始工作,並發出各路基本電壓給主板上的各個元器件,完成上電過程。

上面所敘述的就是 主板不上電的維修流程 ,維修主板希望靜下心了,就要初中解答數學題一樣,一步一步來或許開始難後面就會有玄機解決起來就簡單了。 希望這篇主板不上電的維修對你們有幫助。

网友:
解說詳細先收藏下來謝謝,在維修時有個大方向

网友:
很不錯的參考資料~謝謝樓主的提供
只是有些部分還是不太懂尤其後半部

网友:
謝謝分享!嗯~先看外觀~量短路~查電源~檢查RSMRST3.3V~I/O晶片~南橋~~~~?

网友:
感謝 好知識

网友:
解說非常詳細真不愧是專業級的..感謝分享..
我還是要多多磨練磨練...學習

网友:
謝謝分享  非常受用趕快來看看

网友(2011-05-12):
很不錯的參考資料謝謝板大提供收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太好了,手上剛好有幾片不開機的板子可以對照看看

网友:
謝謝 很有用的資料

网友:
很不錯的資料,先拿來研究好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