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HP-54503A 500MHZ 示波器維修 (已完修)

楼主(2011-04-12):
HP-54503A  500MHZ 示波器   於2010/12/23 購於痞酷 minyau 林兄
先前已由 minyau 更換過POWER電容 詳情見下連結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932&highlight=54503
拿回來試試(還不太會用、英文白痴),看來還不錯測試了2天常用的功能大致會用了、、、
第3天開機、、、不動了,檢察電源線等等都正常啊? 此機只有一個電源開關開了沒有任何動作、、、
前幾天才有空,拆了再說
邏輯控制電路
POWER部分

開始查看POWER內部沒發現有任何異狀,濾波電容也被minyau大大換光了,只好一步一步來了 AC轉DC(正常)----5VSB(有5V正常),再來到檢知電路(所有輸出電壓都到這裡會是哪一組出問題嗎?)又往各組電壓連接的零件整流器、電容、電阻、回授訊號、、、一個一個查下去(又過了兩天還沒頭緒),再來用另一台示波器檢查訊號(好像又正常),只是發現啟動訊號那個光耦合器就是沒訊號來驅動輸出訊號(那不就是檢知有錯誤所以不會啟動),查一查檢知電路好像一顆比較器有點比對不正常還是minyau大大換電容時電容都換較大的造成檢知電位有差別所以無法啟動,反正手邊也沒有這顆比較器,既然輸出電路也檢查過了應該也不會有太大的危險性,不管了直接將比較器查到有不正常的地方加上一顆電阻上去(我認為的)、、、考慮一下開電(閃遠一點)
終於有畫面了、、、
又過了一夜,開機、、、畫面出來了但總覺得怪怪的,對了我常用的設定畫面不一樣,那不就每次開機都要去設定我要的功能,我再拆、、又找了一天發現可能是 DS1235這一顆內部電池有問題可是整顆封死了,想買一顆但找不到,找不到就算了可以用就好、、、

繼續使用中、、、還不錯啦越用越覺得好用、、、
好累啊、、、(打字打得好累)

网友:
感謝分享..
這一次看到類示波器的 "內在美", 總算開了眼界了..

网友A:
這裡就是高人很多,大大連這個也會修
佩服,:)
請問大大怎麼知道要併1k電阻?

网友:
500M...又是數位的,當時這台應該很貴
自己的只有40M是像圖一下面那台類比式的...我是買中古的
沒辦法買不起數位的...
加減用吧...畢竟一台示波器可是不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裡就是高人很多,大大連這個也會修
佩服,
請問大大怎麼知道要併1k電阻? ...

因為電壓差只有一點,隨便抓一顆試試而已沒有去比對換算、、、可以用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電壓差只有一點,隨便抓一顆試試而已沒有去比對換算、、、可以用就好 ...

隨便抓一顆!?
你還真勇敢!?我的能力還不強,不敢自己亂代換。
(看一看我那還躺在地上的20M示波器,果然自己的追查能力還要多練習。)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複雜!! @@"

网友:
恭喜完修~
那顆電池+CMOS的應可以在廢棄舊型主機板上找到,486/586初期時代使用不少

對了,要注意電容漏尿問題,早期一些日系電容頂部不會爆,但會從底部漏尿,會導致電路異常甚至燒毀,可以的話檢查一下囉

网友:
DALLAS的電池模組不便宜~約400~800台幣
小弟僅有再OEM的DVR有看過一次~客戶訂過兩次一次ST的一次DALLAS的
這大陸買的話幾乎都是翻新的
不會有全新品~要小心買到沒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狼大、、我也想過486好像有類似零件,可惜我都沒有留下來,另外電容問題也有檢查過並無漏尿問題因為電解電容除了power之外用量非常少,大部分是使用鉭質電容、、、謝謝提醒、、、

另外我發文後這幾天每天開機超過12小時,早上起來在開機後發現好像電池又有電了,因為記憶都還在,再繼續試試、、、

楼主:
回复 网友C:

這麼貴啊?  還是翻新品萬一買到沒電的那不就和我這個一樣(白花錢又做白工)、那不就更不划算,謝謝告知,我就這樣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狼大、、我也想過486好像有類似零件,可惜我都沒有留下來,另外電容問題也有檢查 ...

用不著為這個感到惋惜。電池會慢慢沒電,留這麼久大概也早完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說的也是年代久遠應該也早就掛了、、、過去就讓它過去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sam31

楼主(2011-06-30):
日前又故障了,開機後掃描線跑到最上面無法調整回中心線無法使用,所以又拆了、、、
拆開後測量電源部分(之前有紀錄各端點電壓),全部正常。
想想之前的問題只剩下無法記憶設定值的問題,想一想也有可能因為無法記憶造成電位變化才會將掃描線的位置偵測錯誤,只能這樣判斷了所以開始從網路上找 DS1235YW-120 這顆RAM,結果台灣的都找不到了、、、
所以請 痞酷 affectless322 大大幫忙代購,昨天將它換上馬上測試----------終於正常了,包含無法記憶之問題也解決了正常使用中,希望這次能撐久一點、‵、

网友(2011-08-04):
真是佩服!!
來到痞酷真是個好地方,見世到好多的高手!!

网友E:
回复 楼主:

如果我沒猜錯,這好像是在 PENTIUM 之前的主機板上有,好像是 CMOS+RTC 與電池整合再一起。
我有拿榔頭敲爛過,裡面有包一顆 IC 跟 CR1220 電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复 楼主:

如果我沒猜錯,這好像是在 PENTIUM 之前的主機板上有,好像是 CMOS+RTC 與電池整合再一 ...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或認識這顆 IC、只是年代久遠找不到可以拆的
幸運的是換上之後到今天一個多月了整台示波器還完全正常使用、已經很滿意了、、謝謝。

网友F:
換下之後Dallas 這顆 IC別丟

有人曾經把上方兩側 磨掉露出裡面電池
確認極性接點DIY焊接並上鋰電池扣
以後直接換鋰電池

网友(2011-10-04):
引用 网友F:
換下之後Dallas 這顆 IC別丟

很棒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