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FP756ms (Q7C3) 1hr後無畫面 [已解決]

楼主(2011-04-12):
整塊P+I板看起來沒什麼問題
一開始是沒畫面,拆下來清一清,可以了有畫面
但一小時後就沒畫面了
查詢先前文章,都要先換掉 C5707 跟 FU9024N
由於手中沒 C5707 跟 FU9024N 料件
想先問問還有什麼要更換的地方

以下是網路查到的資料

圖一:拆焊檢查完畢後又把好的零件焊回,部分空的地方是缺已拆除的故障零件。

圖二:查出四顆電晶體其中一顆故障的 C5707。
測量 B.C.E 腳位,-B +C 導通阻值約 0.7,-B +E 導通阻值約 0.7,+C -E 或 -C +E 兩腳位都不導通就是好
的,其它過小或不導通的卻導通都是已經擊穿損壞必須更換。
(+符號指的是測試棒插電表上的 +級符號,-符號指的是測試棒插電表上的 -級符號。)

圖三:查出兩顆 MOSFET其中一顆故障的 ST D10PF06。
測量 G.D.S 腳位,測量之前將三腳短路再測試,+D -S 不導通無阻抗 → -D +S 導通阻值約 0.7 → +G -S 不
導通無阻抗 → +D -S 導通阻值約 0.7 → -D +S 導通阻值約 0.3,這表示還正常。若 +D -S 或 -D +S 呈現一
樣的導通低阻抗或不導通時,都是已擊穿損壞必須更換。
(+符號指的是測試棒插電表上的 +級符號,-符號指的是測試棒插電表上的 -級符號。)

圖四:查出故障失效的3A保險絲。
兩端怎麼測量都不導通無阻抗那就是已經損壞必須更換。

圖五:從網購買來的零件,更換前拍下三個新的零件,其中一顆 FU9024N 是替代 ST D10PF06。

网友:
建議要補焊,因為錫裂/脫焊也是BENQ常見故障原因

网友:
既然還可以看一小時,是不是補焊的不完全(該補的沒捕到)

楼主:
補焊後
的確有看到一顆高壓的腳裂錫了
不知道是不是主因

光高壓區至少補了八成錫,錫太薄了
整塊補約三分之二的錫

燒了一個小時後,真正常沒什麼異狀
只不過...
背部真的很燙,用手摸至少有40~50度
不知道這樣正不正常...

插曲...
補錫完後,裝上開機,竟然沒背光,但有畫面
這下慘了...原本有背光的...
後來發現,原來PI板跟AD有一排沒接上去
也就是說,只接到第一排線,第二排線裸露在外
好加在AD板沒燒掉....

网友:
還有低壓區那些電容
470uF/35V,1000uF/10V
全都換一換吧...上次修過一台同機種,電容全部爆光光
C5707也壞...Benq會壞的在這台全出現...
http://bbs.pigoo.com/thread-27322-1-1.html

网友:
這款P+I溫度較高,如果以耐用為導向就是焊點全補,電容更換長壽品(推薦日系)

网友:
大大說的對既然已經花了這麼多時間處理乾脆聽大大的話再把你的螢幕好好的整理一下

网友:
[兩端怎麼測量都不導通無阻抗那就是已經損壞必須更換。]

你這敘述有點問題 !!

導通 = 無阻抗 (或很小)

不導通 = 阻抗無限大

网友:
電容使用超過三年建議更換

网友:
大大,,,,,,,,,,,,,恭喜完修,,,
要練功的====================== 這樣就 OK ㄋ
要給客人的====================   這樣還 不 行 喔 !!!

网友A(2011-10-10):
這台真的很燙
修過兩個
一個是FP756mS
一個是FP731
都是一樣的P+I板
也壞一樣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台真的很燙
修過兩個
一個是FP756mS

量一下12v的電壓,應該很高15v~20v之間,產生的廢熱就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