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普騰CRT29" 有開機畫面跟功能正常但電視跟AV輸入無畫面

楼主(2011-04-12):
這是一位好朋友拿來的!!問我可以修嗎??但CRT--->這有點..........但基於好友問題就請教各位大大
打開後
這一張比較清楚
可開機~也可以遙控代表電源應該沒問題
但就是沒有電視跟AV輸入無畫面
這是哪裡壞??請教各位大大指點一下

网友A:
查查看.av切換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查看.av切換ic

是不是把每一各型號上網查??
小弟不知道哪一歌是切換IC~但我有各問題!現在"有線"跟AV都是無畫面!這跟切換IC有關??
大大是否可以講清楚點?

网友:
先確定各部電壓是否正常,
如12v、9v、5v等。
空焊的可能性等
熱機久一點看,是否有電容容量不足

网友A:
看看av座.這塊站板上是不是有一顆ic M開頭的

网友B:
記憶IC換看看

网友C:
樓上說的機率很大
普騰CRT電視蠻常出現24Cxx不明原因掛點
然後開機就像開板大的這種情形
有的可以進工程模式調整參數就好
進去的方法依機型大概有二種方式
一種需要有改過(多一個按鍵)原廠遙控器
一種是在機板上把某二條跳線短路
不過還是換一顆已燒好資料的記憶IC比較快
換空的上去,還是得要進工程模式做設定

楼主(2011-05-12):
回复 网友D:

恩~~有機會!!高壓怕怕的~~不小心會不會電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av座.這塊站板上是不是有一顆ic M開頭的

謝謝!!M開頭~我在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記憶IC換看看

24CXX這一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樓上說的機率很大
普騰CRT電視蠻常出現24Cxx不明原因掛點
然後開機就像開板大的這種情形

這一顆位子在哪??有大大說M開頭??
是否可以告知大約此24CXXIC功能或M開頭?

网友:
應該是用....93c46
不是24cxx

网友E:
回复 网友F:

您還在這裡ㄚ~~~~
AV切換 IC M52472 換過無效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复 网友F:

您還在這裡ㄚ~~~~

對阿~~本來拆開了!!但因為老媽的催促下~~買LCD給他了(拆了一各月~沒人交我)!又叫我把電視裝起來~~加上最近在修小台的LCD所以把他丟在一邊!!想請問這IC壞~會這成天線跟AV都無法輸入??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F:

"想請問這IC壞~會這成天線跟AV都無法輸入??"

沒錯.......是訊號無法輸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