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S800-MX CPU不工作求助

楼主(2011-04-12):
經過華碩L3400H維修過程,實作的感覺很真有收穫,至少現在拆跟焊都比較上手了,不然熱風槍買了快半年了,每次想動都覺得麻煩,又怕弄壞(還真的壞了),接下來拿出我在來到論壇以後第一塊動手維修的板子,論壇上案例蠻多的,但我還是沒修好,請各位前輩多多幫忙。
板子版本是REV2.00,板子到手的時候,不會開機,除錯卡顯示"無關鍵信號",翻了很多相關案例,將agp旁邊的兩個APM2054N跟附近的電容都換掉,可是情況沒變;接著買了as016電源管理IC來更換,情況還是沒變。
到這裡已經潛水很久了,又看了很多維修案例之後,買了假負載跟阻值卡,量了以後CPU沒有電,CLK33KHZ,量了上下管電壓,應該是很明顯的沒有電。

ASUS P4S800-MX REV 2.00

主機板

主機板

上下管電壓

每相供電組都有一顆SC1211S IC。

SC1211S

SC1211S

20PIN ATX插座下面靠北橋有一顆LM358 IC。

LM358

LM358

20PIN ATX插座上面靠近背板音效輸出插座的地方有一顆LM324 IC,4腳有電壓輸入,但不知道輸出跟信號輸入對不對。
板子上面保險都量過了,都是通的;BIOS 本來要燒的,可是買了一台跟cools0607大大一樣的燒錄機,能讀得出來但是燒不進去。
以上是到今的維修描述,覺得電源應該是電源管理ic的問題,可是不知道哪個是電源管理ic,找了datasheet看了看,也只會量vcc而已,也沒有概念不知道輸出到底對不對,希望有前輩能協助指點一下,感謝。
LM358.zip (810.92 KB, 下載次數: 78) LM324.pdf (529.93 KB, 下載次數: 78)

网友:
電源管理IC,編號可能是SC2643VX有24隻腳,位置有可能在您的第一張照片上方,CPU座上面,散熱器框架擋住一半的。先檢查它的輸入、輸出,看看有沒有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指導,我來找DATASHEET看看。

网友:
如果cpu上假載後量不到cpu電壓,先查vid組合,再來檢查電源管理晶片的VCC、En腳、pwm腳,上管G極沒電壓可往回找..

网友:
量不到cpu電壓.cpu腳座是否虛焊.

网友:
量一下北橋供電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金大,你指的是北橋供電是否也包含vtt 電壓?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謝p大提醒。
二極體檔對地量了usb跟ide的街腳,粗略的判斷南橋可能正常。
北橋旁的大電容量到3.3跟2.6的電壓;小電容量到1.8跟3.3兩種電壓。
以上情形不知是否正常。
因為南北橋通電後都有溫度,而cpu旁的MOS量不到電壓,所以才一直把重點放在cpu附近的供電。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謝jack大提醒。
假負載看來是沒虛焊。 IMG_0068

可是vcca、reset、powrgd特別亮,不知道是否有異常。

网友:
你有用帶燈的假負載測試是否CPU座空焊,因為P4S800-MX不上CPU,下管MOS是量不到CPU電壓的。~~我猜測是CPU座空焊。
CPU旁邊這顆電源管理IC,有測過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aecom前天提供的資訊,找了datasheet之後就開始量測,但是不得其門而入始終無法理解;接著jack大大指導的量vid部份,我完全聽不懂,這兩天反覆看了datasheet,然後換了cpu,在加上之前在論壇上收集來的pwm工作原理,終於讓我搞懂了VID是什麼了。
我的理解是CPU透過VID來讓PWM知道工作需求的電壓是多少,PWM就會負責輸出需求的電壓;VID可以看成以前CPU需要在主板子上設定jump來調整電壓,而現在jump 做在CPU上就是VID。這是假負載量到的PWM電壓。 SC2643VXTS
本來想說可能不是真U量出來不準,裝上P4 1.8A 1.5V的CPU再量一次,這個時候才懂VID是什麼,拿下一張圖來比對,終於恍然大悟。
這樣確定了VID組合是對的,可是也發現了PG信號好像不對了,只有0.09V;量了ATX灰線有5V,然後又複習了一下置頂pass520qq大大提供的開機過程簡單板第四點,提到電源調整IC在電源跟PG信號正常下開始輸出,又回頭量了AS016,發現PG2無電壓,,這是買回來新的換上的,該不會是壞的,還是被我拆了三次,拆壞了。

以上是兩天來的工作報告與心得,現在不清楚SC2643是否因為PG信號不正常導致不工作,及AS016PG2無輸出是否正常,希望有前輩指導說明,或指導下一步的量測方向,感謝。

sc2643vx.pdf (190 KB, 下載次數: 75) as016.pdf (177.09 KB, 下載次數: 75)

楼主:
回复 网友D:
MOS管是在買假負載之前量的就是這個的電壓,而且CPU都沒熱度,接著才買了假負載回來量。
IC電壓有量,在寫回覆的時候chao大剛好提出,量測結果在上面,請參考,謝謝。

网友:
努力不懈的精神,值的我學習,如果你不急得完修,可等到有一樣的板來比對,會比較方便!也會事半功倍,帶燈的假負載,燈的指示好像是CPU~~~北橋通道是否良好,並不表示CPU座無虛焊,可用手壓CPU上電後,是否有跑碼?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手上還有兩片775跟兩片478的板子,都是來到論壇以後才收集起來的,以前都丟給回收商,我並不是專業維修的,只是之前版上討論過那種只會換不會修的那種MIS,要等有相同的好板可能性很低,我也不急著修,因為這本來都是要丟的。
押CPU我有試過,一樣沒反應,加上版上很多都用假負載來判定有無虛焊,我也是沿用此一方法來判定。

网友:
樓主你好.如果CPU沒熱度.表示CPU沒有工作.上真u量測電源管理IC的24.23.21或20腳.這4點是上下管SC1211S IC電壓.大大量量看其中3點是否有通SC1211S IC的第一隻腳.
as016是華碩專用的電源開關邏輯閘.不是電源管理IC喔.
謝謝大大的回覆

网友:
因為有VID了,而sc2643vx要有相應輸出,因此只要Vcore不對,sc2643vx便不會把PG送出去,電表量到的即為0V。

楼主:
回复 网友E:

所以可能SC2643有問題,或是給SC2643的Vcore不對,是嗎?
那Vcore指的是哪個,能不能請大大指導一下,感謝。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謝jack大指導,昨天出來還沒回到家,我下午回家馬上量量看。

网友:
看來cpu電壓應該可以,p4正常值約1.75V左右,另外這片記憶體電壓也容易出錯,請查查記憶體插座旁的rt9173+mos*2再試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F:

Vcore是CPU核心電壓,也就是您前面有量了。
另jack.wu大有提醒您查sc2643vx輸出,檢查看看喔!從這邊下手抓看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到開版大這麼努力...最近剛完修一片同樣的板子,在還人之前提供些數據,希望對你有幫助!

(1)對地阻值:035
(2)開機後:Vcore 1.798V
---------------------------------------------------------------------------------
(1)對地阻值:
                1->036          8->551
                2->577          7->575
                3->518          6->594
                4->608          5->594
(2)開機後:
                1->             8->4.73V
                2->             7->4.73V
                3->4.43V        6->4.79V
                4->             5->
---------------------------------------------------------------------------------
(1)對地阻值:
                1->635          24->065
                2->634          23->066
                3->634          22->376
                4->622          21->605
                5->637          20->582
                6->012          19->606
                7->326          18->0
                8->633          17->637
                9->326          16->489
               10->620          15->623
               11->622          14->625
               12->622          13->624
(2)開機後:針腳太細,怕失手沒量,抱歉!
---------------------------------------------------------------------------------
ATX電源插座上方電源轉換晶體
(1)對地阻值:
               1->105     2->143     3->478
(2)開機後:
               1->2.195V   2->3.445V  3->5.15V
---------------------------------------------------------------------------------
(1)對地阻值:
               1->"-OL"         16->022
               2->476           15->553
               3->521           14->401
               4->548           13->066
               5->548           12->504
               6->548           11->565
               7->509           10->554
               8->0              9->539
(2)待機:
               1->3.316V        16->3.438V
               2->5.15V         15->5.15V
               3->              14->
               4->5.13V         13->
               5->5.12V         12->
               6->5.12V         11->
               7->              10->
               8->               9->
(3)開機後:
               1->3.196V        16->3.438V
               2->5.1V          15->5.08V
               3->              14->5.06V
               4->5.07V         13->1.8V
               5->5.07V         12->3.438V
               6->5.07V         11->
               7->3.434V        10->5.06V
               8->               9->4.32V
---------------------------------------------------------------------------------
APM2054N(上)
(1)對地阻值:
             G->665   D->362  S->135
(2)開機後:
             G->2.72V   D->3.32V  S->1.53V
APM2054N(上)-----原零件故障以T60N02R代替
(1)對地阻值:
             G->665   D->363  S->040
(2)開機後:
             G->4.19V   D->3.32V  S->1.84V
---------------------------------------------------------------------------------
RT9173
(1)對地阻值:
             1->363
             2->0
             3->143
             4->273
             5->371
(2)開機後:
             1->3.314V
             2->0
             3->3.445V
             4->1.346V
             5->1.346V
APM2054N(左)
(1)對地阻值:
             G->763  D->376  S->363
(2)待機:
             G->0.545V  D->0V  S->0V
(3)開機後:
             G->12.07V   D->3.285V  S->3.314V
APM2054N(右)
(1)對地阻值:
             G->678  D->381  S->079
(2)待機:
             G->5.1V  D->0V  S->0V
(3)開機後:
             G->4.25V   D->3.285V  S->2.689V
---------------------------------------------------------------------------------
(1)對地阻值:   PCI A14->143
(2)待機:       PCI A14->3.443V
(3)開機後:     PCI A14->3.443V
---------------------------------------------------------------------------------
power on開關
(1)待機:  3.434V
(2)開機時:電壓會向下拉
reset開關
(1)待機:   0V
(2)開機後:   3.3V
---------------------------------------------------------------------------------
測試條件:
      CPU4 1.6GHz/256/400   1.75V
      RAMDR400  256M  單面顆粒
      三用電表:UNI-T  UT33A
---------------------------------------------------------------------------------
P.S.
CPU核心供電三組MOS管是並聯的,所以挑其中一相來量,另兩相量出的數值也許有差異,但數字
相差很小,大概就差個1~2吧.

网友:
Jia12大大,,,,,,,,,,您很用功喔!!!!!           CPU 不工作,,, 我查一下 ‵‵‵‵‵‵‵

网友:
Jia12大大,,,,,,,,,,CPU 不工作, 有四個因素, 它不想工作,  1= 電壓, 電流 不足 ( 查電源管理 IC )
                                                                                     2= 主時脈振蕩不足 ( 查石英振蕩器 )
                                                                                     3= ROM 故障          ( 查 ROM 時 要和 RAM , CPU 一起 測試 )
                                                                                     4= 過熱保護           ( CPU 散熱不良所引起 , 1= 全鋁散熱片和CPU接觸的地方, 抹一些散熱膏
                                                                                                    2= 換鋁材中間塞銅芯的散熱
片在和CPU 接觸的地方, 抹一些散熱膏   )

試試吧!!!!            Jia12大大,,,,,,,,,,          祝 您 好 運

网友:
如果不了解SC2643 的動作時序,可以下載 INTEL VRM 9.X,了解 CPU VRM 的動作,
檢查SC2643完成動作時,應有的輸出.是否符合要求.
核對主機板開機程序是卡在何處,再查相關輸出!(如果 cpu供電正常,已在 power 核對尾段了)
才不會為機板上茫茫元件所困.

AS016 12,13 pg1,pg2 相同輸出,
SC2643x16 vrm pg 電壓拉下 輸出

楼主:
回复 网友G:

john大你在哪裡,可以讓我跪拜一下嗎,真是太太太太感謝了,不知道該怎麼形容我的感覺,你人怎麼這麼好~~~~~,這些資料需要不少時間吧,感謝大大,我在天亮之前要把他比對完,感恩感恩。

楼主:
回复 网友H:

以我理解cnpan大的說明,是說當as016的12(pg1).13(pg2)腳位有相同輸出的時候,sc2643第16腳(pg)電壓會網下拉,然後開始輸出給三顆SC1211電壓,如果這樣理解,那早在AS016就有異常了,先排除這裡的pg2無輸出才是首要。
待我先將john大提供的各點測試圖比對完後,再來進一步找尋原因,感謝指導。

楼主:
回复 网友I:

感謝Y大的資料跟鼓勵,明天放假,今天好跟明天可以好好來修理修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首先針對as016來比對,從對地阻值第一腳就有問題了,我的量測約461,但大大的卻是斷路;第二腳075,大大的有476;3-6都比大大多出150;7比大大多出80為588;9為626;10為690;11為691;12為544;13為175;14短路;15為673;16為585。
第一腳對地0.4612大大的為斷路,量旁邊電容C41.C42.C43的時候發現電容有點不一樣,我的C41跟C43有點黑,看起來像電感,而且C43兩端對地都短路。 as016電容
之後又量了板子上的所有電容,看有沒有短路,當量到IDE旁板子邊緣的ATCKS1的時候,發現旁邊的所有電容兩端對地都短路,這顆應該是壞了,找不到datasheet,所以想拆下來,看看電容是不是還短路。
AS016第14腳對第短路,量到的時候我馬上想到看過的案例,壞的就是AS016,也是14腳對第短路,該案例是換了AS016就好了,難道我的AS016也是壞的,拆下看看。

楼主:
我把ATCKS1拆掉以後,電容已經不短路了,可是我查了IC955的售價,一顆要65元耶,這顆不知道是什麼,比我之前買APM2054N跟AS016都貴好多。
AS016拆掉以後,14腳對地已經不短路了,我上次買了兩個,換上另一個試試。

网友:
回复 楼主:

as016與sc2643是在不同階段運作.
as016:在開機 控制 powersupply供電或監控
sc2643:在mb供電vtt至cpu及sc2643後,由cpu送vid給sc2643,如果供電cpu能符合要求,
             會同 clcok ready 通知北橋, reset cpu.
cpu reset 後啟動 bios 進行 mb 檢測.這以後檢測卡才有碼可看.

as016  1, 2,14 是供電,有接地就是打穿了吧!

网友:
CPU座旁邊那排紫色的電容拆下量看看,可能是外觀正常的壞電容。當然,這和你的問題無關。

楼主:
回复 网友J:

好的,我拆下量量看,感謝指導。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大提到24.23.21或20腳是否有與SC1211S第一腳相通,量測結果是都沒有任一相通。
依照電路圖量測,SC264321第21腳與上面的SC1211S第四腳有相通;SC264321第20腳與中間的SC1211S第四腳有相通;SC264321第19腳跟下面的SC1211S第四腳有相通。 未命名

楼主:
回复 网友H:

依照大大所提醒的,是不是可以看成AS016與SC2643兩個互相並無關係,一個並不會影響另一個;如果是這樣我就頭大了,有沒有可能AS016、SC2643、ATCKS1三個都是壞的。
AS016我有換過,可是還是擊穿了,不知道跟ATCKS1有沒有關係,現在還不敢換上去,怕剩下最後一個也掛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抱歉.沒注意到電源管理IC腳位的問題.大大 可以拆下你認為有問題的ic.以比對的方式進行量測看看好壞.如果可以上電.量測SC1211S第四腳是否有電壓.cpu不工作跟SC264321.有關係

网友:
sc2643vx剛剛看了一下,sc2643vx沒有被選中,那麼有給VID了,就不能輸出了。

ATCKS1和AS016拆掉確認短路狀況會容易一些喔!

网友:
可是在11樓時 as016 2,2, 14 電壓正常,MB不會突然短路吧!
週邊電容燒穿了嗎?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大.....賣阿ㄋ共.....小弟承擔不起您的跪拜.....

小弟的看法是,PWM IC(sc2643)它並不直接控制MOS管,因為在MOS管與PWM IC中間還有驅動IC...就是sc1211s,
PWM IC下命令給驅動IC(輸出電壓),驅動IC接到命令 (收到電壓)後再發出電壓給上,下管的G極,從SC2643 datasheet
就看得出來,SC2643並沒有pin腳接到mos去.........

楼主:
回复 网友H:

板子原本是不跑碼,第一次換上AS016的時候,上電會短路斷電,又把AS016拆裝了兩次,還是會斷電,重複上電了幾次以後就好了,不會斷電了,過程中一直量測的指有電壓的部分,沒量過對地阻值,比照john大提供的數據,第一腳就發現有不同了,j大是斷路,我的卻有阻值,其他阻值雖不相同,但級距差不多,等到量了14腳短路,就馬上想到論壇上前輩發表過的案例就是AS016第14腳對第短路,就強烈覺得AS016還有問題,再量量旁邊的電容,發現C43兩端對地都短路,昨天晚上AS016拆下後,C43短路情況已消失。
發現AS016電容C43短路以後量了板子上其他IC的電容,發現ATCKS1旁邊的電容也都短路,拆下後電容短路的情況也消失了。
不知道ATCKS1是什麼功能,有沒有可能是他短路,再造成AS016短路擊穿,接下來等ATCKS1買回來換上以後再試試。

楼主:
回复 网友E:

感謝S大跟jack大提醒。
目前AS016跟ATCKS1兩個都拆掉,短路情況已經消失,但沒有ATCKS1可更換,等買回來在換上試試。

网友:
ATCKS1 是SB 時脈產生IC,生產商已消失.
目前只有庫存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感謝告知,只是現在情況很複雜了,恐怕AS016與ATCKS1沒有短路,問題點可能不在這裡。
早上想說找到了兩個明顯錯誤,等這兩個處理好再接著處理,心裡還想搞不好這兩個處理好以後就好了,嘿嘿。
事情果然沒有傻人想得這麼簡單,在論壇潛水很久了,有些前輩換了損毀的原件通電之後又燒了,所以都提醒要查查有沒有其他原件短路,避免換上新的又燒掉,也就因為如此,所以我買原件都一次買兩個。
想說再對照看看john大提供的對照資料,查查有沒有其他的異常點,過程中有上電開機,由於POWER沒有開關,所以斷電都把POWER的電源線拔掉,量著量發現斷電的情況下,AS016跟ATCKS1的電容又短路了,而且連北橋等很多地方都短路了。ATCKS1電容短路

AS016短路

北橋短路

CPU短路
CPU電路短路

記憶體RT9173B短路

以上的紅框處都是短路的地方,POWER插著但是沒有接電源線;拔掉ATX插頭以後,大部分的短路都會消失,僅剩下CPU電路的MOSFET與MOS旁的電容與CPU旁的電容會短路,拔掉CPU後短路消失,換過CPU情況依然。
換過POWER情況相同,插上ATX,上面的3V跟5V對地都短路。
不通電情況總歸:
ATX插上:
    RT9173B短路
    ATCKS1短路(IC已拆)
    AS016短路(IC已拆)
    北橋短路

CPU插上:
    CPU旁C338.C339短路
    MOSFET電路短路

請各為幫忙評估看看,這樣板子的情形會很嚴重嗎?我想繼續學習修復,有人會願意協助嗎?

网友:
回复 楼主:

(1)量CPU供電部份的MOS管對地阻值時,CPU不要插上,因為數值會被拉低,容易造成誤判.
    RT9173的pin 1是電壓輸入端..它的來源是ATX 20P的3.3V,不是經由轉換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搞了這麼久,不好意思問一下n_020|,是不是打二極體檔量對地阻值的時候,應該把CPU、ATX、電池都拔掉來量才是正確的動作。

网友:
是的...一般作法是如此,最好是空板,不插任何零件(CPU,ram......),除錯卡也不要插..

楼主:
回复 网友G:

感謝,那從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J:

剛才全部拆下量過,都在1550-14900之間,應屬正常。

网友:
二極體檔打對地阻值時,某些阻值很小的會嗶,但是並沒有短路

楼主:
回复 网友K:

所以還是要有經驗來判定,量了量除了電容以外,其餘的逼逼叫反而更疑惑,量不就是要看會不會逼逼叫,叫了以後,怎辦..............,呵呵,努力學習。

楼主:
把as016跟atcks1焊回去量了以後確定沒短路,然後把cpu旁的六顆紫色電容拆下量測,容值都正常在1550-1490之間,回頭看看所有前輩的指導,然後開始重新依照電路圖量測的工作。
下管異常部分,g極有sc1211s第八腳輸出8.6v電壓所以下管導通,但是由於上管異常s極無輸出電壓至下管d極,導致下管s極無電壓輸出,所以下管異常推回到上管。
上管異常是因為D極有12v輸入電壓,G極無電壓輸入所以無法導通導致s極無輸出,g極控制電壓應由sc1211s第二腳輸出,所以上管異常推回到sc1211s上。sc1121s異常無輸出電壓至上管g極,原因為第四腳無sc2643輸出的脈衝控制信號,導致sc1211s無輸出上管g極開關電壓,所以sc1211異常推回至sc2643上。

sc2643異常部分為腳位19-21無輸出PWM1-PWM3控制訊號給sc1211導致MOSFET無輸出電壓,導致cpu不工作;
sc2643無輸出控制訊號,無提供cpu工作所需電壓,所以os1-3輸出電流檢測可忽略不管。
sc2643在三相工作時,os4接入OUTSEN(輸出檢測),所以OS4與OUTSEN兩腳可忽略不管。
檢討sc2643工作條件須有電源輸入與vid組合告知應控制輸出給cpu的工作電壓;
             電壓方面第九腳有12v需求電壓輸入,所以電源正常;
             vid部分,第15腳為vid5,輸入電壓1.9表示vid組合使用vrd10模式,vid0-4輸入信
                   號組合為01110,對照vrd10組合表得到需求為1.5v電壓,cpu為p4 1.8a 需求
                   電壓為1.5v,所以vid組合正確。
綜合以上觀察結果,sc2643工作條件接具備,但無任何輸出,粗略判定sc2643本身有工作問題導致無法正確控制提供cpu的需求電壓,導致cpu無法工作,所以sc2643故障。
請各位前輩不吝指正,感謝。 SC2643_NEW

楼主:
回复 网友L:

W大你可能搞錯了,上面寫的是我的推測,想請論壇上的前輩指導一下看有沒有哪裡有錯誤,不是找到問題了喔,跟你說一下。

网友:
Jia12大大,,,,,,,,,,,,,,,我今天有收到一片板子, ASUS P4S800-MX 好像跟您的板子是一樣的 , 但不知是好是壞, 讓我試試, 再跟您回報~~~~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近幾天維修有進展嗎!?祝順利...........

楼主:
回复 网友I:

真的嗎,感恩,施主功德無量。

楼主:
回复 网友G:

回報,沒有,嘿嘿。
51樓是我的推測,把原因歸納在PWM不工作,希望論壇上前輩能給我一些指點,然後就一直反覆在看之前從論壇上收藏下來關於pwm的文章,又多了以下的想法。
cpu_PWM工作原理詳解中提到:
所有電源供應起始於System Power Supply (ATX),當觸發主機板的PWRBTN#信號後,ATX POWER 供出數組電源。當+3V電源和EN信號供給VCCVID Voltage Regulator後,該Regulator將立即供出VCCVID電壓1.2V,在經進1~10MS的延時後,該Regulator供出VID_PWRGD信號,以通知Processor Voltage Regulator可以根據Processor發出的VID[0:5]組合送出相應的Vcore電壓。

在vcore動作原理中提到:
VCC為IC提供正常工作的電壓,Enable信號起來後,PWM開始工作,根據VID送出的代碼信號,控制輸出相應的VCORE電壓。

在網路上搜尋到一篇移花接木,老845迎娶Celeron-D文章,裡面對於CPU供電順序也有說明:
用戶打開主機電源供電后,VCCVID VR就會給Pentium4 CPU供應一個1.2 V VCCVID電壓。VCCVID VR在1ms-10ms(電壓穩定時間)后給VID_Good邏輯單元打一個信號,VID_Good邏輯單元隨即發出一個VID Power-Good的信號給VCC VR,這個VID Power-Good的含義是告訴VCC VR:VID電壓已經准備好了,你可以去讀CPU的VID引腳電位了。這時候VCC VR就去把CPU的VID引腳所包含的“電壓密碼”(VID[4:0])破解出來,然后產生一個CPU所需要的電壓。做完這一步后,VCC VR會發一個VRM Power-Good的信號給南橋:喂,CPU已經上電准備好了!此時南橋要等到系統中所有硬件設備都給它發出這樣的“Ready”信號后,才讓CPU做復位:該你開始干活了!於是CPU就正式開始它的第一件工作——讀取BIOS中的第一條指令。

所以PWM工作的必要條件還要加一個Enable信號,如果PWM沒收到Enable信號也是會不工作,只是不知道Enable信號是從哪裡發出來的。
cpu_PWM工作原理詳解中提到的Processor Voltage Regulator(VCC VR)應該就是PWM,可是VCCVID Voltage Regulator(VCCVID VR)不知道是什麼,john大有沒有什麼建議。

网友:
Jia12 大大,,,,,,,,,,, 小弟測試完成, AS016 , APM2054N , RT9173  都正 常 , 但是無法啟動

网友:
我的測試條件 = CPU  P4 2.8GHZ
                                        2.5GHZ
                                         2.0GHZ
                                          1.8GHZ   共四顆
                            RAM = DDR - 333  X1  256 MB
                                        DDR - 400 X1   256 MB
                                        DDR - 266 X1    256MB
                             單獨 測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G:

回報,沒有,嘿嘿。

VRM9.X 與VRD10 動作有一點不同,才會造成大家再找VRD EN.(沒有,是內部判斷)
VCCID 應是Vtt吧!

楼主:
回复 网友H:

感謝cnpan大大指導。
cnpan大大的意思是沒有vrd EN.來源,是在內部自行判斷,而內部指的是PWM,小弟理解有誤嗎?
如果小弟沒有誤解的話,那問題就還是在PWM不工作這裡囉。
vtt是ATX提供的電源嗎?專有名詞真的太多了,如果問的太基本,請不要見怪,感謝。

网友:
Jia12大大,,,,,,,,, 小弟 這片 ASUS P4S800-MX , 可以協助您, 早 日 完 修 ,,,,,, 讓我們可以解答疑惑

楼主:
回复 网友I:

如果可以修好,我一定修好他,你放心。

网友:
還可以再搭配這個文件來看喔!
ftp://download.intel.com/design/pentium4/guides/25288503.pdf

楼主:
回复 网友E:

全部都E的捏,感謝S大提供。

楼主:
感謝YSHQQ大大無私提供一樣的板子一片,大大居然連運費都不要我給,真是太太太太感心了。

拿到上電一量,cpu有電壓,馬上把SC2643拆過來,上電,沒有好......................
所以問題不在這裡了,接下來比照SC2643旁的元件電壓,看看有沒有不一樣的,如果還不行,那就應該是在AS016這邊了,pg2沒輸出,接下來就換AS016,然後BIOS,如果不行再換IO,沒方向了,把好的東西都換過來看看。
有進展再回來報告。

网友:
Jia12大大,,,,,,,,, 一收到物件, 您就馬上測了ㄡ ,,,,,,, 慢工出細活 , 不要心急 ,,,,,,,,,, 您會成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M:

l大你言過了,我也是新手,我也是上來學習的,整個過程如果對您有幫助,那就太好了,過程中有很多錯誤,希望不會對您有不好的影響就好。
講到這個,順變補充一下56樓關於Enable信號的部分,SC2643工作條件還需要有一個Enable信號,如果PWM沒收到Enable信號也是會不工作,而SC2643的Enable信號來自板子上的ICS951808BF第11腳,但是找不到DATASHEET,目前把951808換過了,還是一樣沒有好,接著要換ATCKS1,如果不行再換I/O,以上報告。

网友:
測量上管有無短路或斷路
若無短路或斷路
建議更換 SC1211S
看您的圖...無上管控制電壓

楼主:
回复 网友N:

謝謝andy大大提醒。
上管沒有控制電壓目前推測是因為SC1211S無輸出控制電壓,但是三個SC1211S都無收到SC2643輸出的脈衝控制信號,且SC2643也無收到ICS951808BF的Enable信號所以不工作,目前無法確認951808如何才會輸出Enable信號,朝更換周邊零件進行中。
等把三個SC1211S都換掉,情況如何再跟S大回報,感謝。

楼主:
到目前為止,換了SC2643、ICS951808BF、ATCKS1、W83697HF I/O,沒有起色,換I/O的時候還發生慘劇,從桌子上跳下去了,一隻隻扳回來。

网友:
感謝大大熱情分享,加油你會成功的 !

网友:
這片板子 ASUS AS016 很容易壞...有料就換一顆吧 !

楼主:
回复 网友O:

已經換過三個了,確定不是AS016的問題。
已經換過了SC2643、IO,時鐘IC、ATCKS1、AS016,LM324,現在把CPU電路的上下管、電容跟SC1211S都拆了準備對換,整個空蕩蕩的一片。

楼主:
都換完了,還是一樣,唉..........
不能把電阻跟電容都換過來吧,接下來在想想怎麼搞。

楼主:
真的不知道怎麼動手了,量了上下管週邊的電阻電容沒短路,電阻阻值也正常,10顆電容被我拆了三次,因為鋪銅面積大,用風槍吹加60瓦烙鐵來拆,背面焊點壞了好幾個,已經不敢再拆了。
怎麼會都換光了,上管G極一樣沒電壓,更奇怪的一點,Y大提供的板子缺頻率,東西都換過來了,怎麼板子還是上管G極沒電壓,搞不懂了,能不能請求協助一下,感恩。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你修的好認真,很佩服你的"毅力"如果我沒判斷錯的話,北橋掛了....PWMIC換過...從芯片換過
  AS016換過  I/O換過,連最不容易壞的時脈IC你都換過,那就只有北橋壞了吧,換僑...唯一選擇
修過很多主機板,也碰過很多僑壞,橋壞掉是真的很多電壓出不來,你換再多IC也沒用,這一點我也跟你一樣經歷過
還有478版子CPU座很容易虛悍,帶燈假負載全量不代表沒虛悍唷!!!,帶燈假負載當參考就好!!!!也別太相信!!!!

楼主:
如果是這樣,那我就沒辦法向YSHQQ大大交代了,他無私提供一片板子來讓我換料,還答應他要修好的,想說都有一整片板子的料可以換了,應該會OK的說..................
橋我就沒法換了,Y大,我可能修不好了,我對不起您。

网友:
這也別太灰心,也沒有人每一片板子都能修好,修主板要有耐心跟恆心,今天修不好, 不代表明天修不好,我如果今天連續修2片主板都修不起來,就先放者過兩天有新的想法再來修 ,搞不好就修起來,

楼主:
回复 网友P:

感謝p大回覆,其實我是很想修好他,如果真的修不好也沒辦法,但是主要我是動手做,在過程中學習,雖然沒修好,可是過程中學了好多潛水看不懂得文章知識,只是覺得很對不起y大,他還從高雄寄了板子給我,連運費都不收我,心中敢到很愧疚。

网友:
回复 网友F:

再跑線路看看喔!
慢慢抓,相信應該是OK的囉!

楼主:
感謝S大回覆,我有一個疑問,如果我要抓板子有沒有斷線,那都是怎麼判斷該從哪裡接到哪裡?
就是說當我有SC2643的DATASHEET,裡面有提供電路圖可以照著去查是否斷線,那沒有電路圖的呢?如果沒有電路圖,我現在如果用銅刷去刷但卻找不到下一個連接點,怎麼判定是否有斷線,還是說沒電路圖就沒辦法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那就要善用電表囉!還有......很吃力地用眼睛去看線往哪跑,不過....最煩人的是,遇到穿層,那樣追線根本是折磨人。
還有一些概念,相對查起來會稍微比較有頭緒一些。

网友:
給你一些資料,參考看看~~~
會不會是北橋空焊....@@"
==========================================
無CPU電壓檢修思路
1查VCORE是否對地短路或對12V短路
2測電源晶片周邊10歐以下電阻阻值是否正常
3根據晶片腳位元定義查其是否有正常的工作電壓12V 5V
4查EN信號是否為正常的高低電平(不同晶片不同需要)
5查VID線路是否通路(尋找VID上拉排阻,然後查其與座子及電源晶片是否通路)
6更換電源管理晶片
7更換周邊貼片電容 如果有2片同樣的板。可以對照電源晶片每個腳打阻值,可以修復疑難問題。

CPU 開始工作,發出定址指令 --->北橋--->南橋--->BIOS
BIOS 返回資料<-->南橋<-->北橋<-->CPU
所以,有CPU 復位不跑碼。要查各匯流排和各晶片的工作條件!
CPU--北橋 用燈座可以檢測出 90%故障!
北橋--南橋 需要刮線打值,值一致!
南橋--BIOS 分三種情況:ISA、LPC/FWH、SPI
因為診斷卡插在PCI 匯流排---打PCI 匯流排值,拆網卡等!

不跑碼 “FF” “-- --” 的檢修思路
首先外觀檢查,排除主板有短路,掉件等。然後CMOS放電 再依次檢查
1:主板各供電,包括CPU,記憶體,顯卡,橋等供電(我一般是見到MOS管我都測一下它的
輸出是否有電壓,除非它接地)
2:各晶片的工作時鐘,嚴格來說,全板的時鐘都應該檢測一下也就是時鐘主晶片旁邊的22
歐或者33歐的電阻,但我一般只檢測BIOS PCI槽(1.6V左右)和CPU,北橋的時鐘(0.4V左右),
頻率越高,電壓越低.
3:各主晶片的重定,包括IO BIOS 網卡 PCI槽 AGP槽等。如果是全板沒重定,需要跑線,一
般是從灰線PG跑,還要注意VCORE_PG到南橋線路是否有問題。也可以從各復位測試腳開始跑。
一般的設計是 PG/RST針進門電路,然後進南橋。如果是點重定開關沒反應,就要從RST針開始跑。
4:檢查主板各匯流排是否正常,包括CPU到北橋(用帶燈假負載測)北橋到南橋(刮線打二
極體值)南橋到IO BIOS(打LAD0-LAD3二極體值,刮線打IO到南橋線路)PCI匯流排(用PCI打值卡
檢測)。
5:檢查BIOS工作條件是否滿足,一般ISA匯流排的BIOS檢測5V供電(pin32),LPC、FWH匯流排的
檢測3.3V供電(pin32),RST#3.3V(pin2),clk1.6v(pin31),lad0-lad3 3.3V(pin13、14、15、17)init#
初始化信號及BIOS到IO和南橋的連線不要有短路和斷路。
6:刷BIOS
7:拆除周邊設備,如網卡,1394等
8:更換IO
9:加焊座子,橋等
不跑碼比較難修,需要非常仔細觀察和扎實的焊功,否則因為替換各零件時產生新的故障。

网友:
阿水提供的資料很不錯,就阿水大說得沒錯不跑碼真的很難修
手上七八片機板片片都不跑碼?都是卡power或clock之間
對我這個新手來說也不知道量測對不對手法對嗎?
出來的電壓是不是正確,我想這個是我們這些晚輩最大問題
雖然有很多大大在上面提供資料 但沒經驗根本無法判斷朝其他地方找問題
如cpu供電量有問題偏低電壓,量了mos之外其他又要做甚麼事情方法如何
出來的值對不對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Q:

感謝水大提供方向,我接著再依照您提供的資料再重頭檢查一遍。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跑碼 “FF” “-- --” 的檢修思路
內容就是依照 P~C~R 下去檢修~~
都OK後再照W大說的主機板滿足三大工作條件之後的檢測方針去做檢測~~
加油!

楼主:
是的,我現在就是卡在P,想要讓CPU電路有電源,但就是搞不定,有點懊惱,謝謝水大指導,我會在好好檢查。

楼主:

我.....................放棄這片了..............
對不起Y大的熱情贊助,真的很抱歉。
現在心灰意冷了,只好.............
換下一片繼續練功,還請大家多多支持指導,感謝大家。
要把帖子結束要做什麼修改嗎?我看有人會把標題改成已修復或是已棄修,我不知道怎麼改,有人能指導一下嗎,感謝。

网友:
jia12大.......修不好沒什麼,別太自責,修不好也是一種經驗,下次再面對故障板
,就會有更多思考方向.

网友:
看到這篇樓主的精神令人敬佩.
常遇到南北橋出問題沒辦法修也是有的.

网友:
太佩服了

圖畫的真好

都標示電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