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伺服器電源維修

楼主(2011-04-12):
這幾天接受一台型號7000927的IBM伺服器的電源組件維修,表像是接電AC指示燈亮起,給開機信號後DC電源燈亮一秒馬上就黑掉。
拔下冗餘電源測試,兩隻冗餘電源都能正常輸出12VDC,看樣子故障在電源籠的背板上,拆下背板,看上去很複雜。
在通電測試,在DC有輸出的瞬間,有12VDC,3.3VDC,5VDC就一點都沒有,猜測問題在5VDC輸出部分,這個電源背板是吧冗餘電源輸出的12VDC在變化成5VDC和3.3VDC,使用L6910來實現電壓的變換。
因為3.3VDC部分和5VDC部分一模一樣,可以參考,很快就找到問題,一隻鏈接L6910到驅動管G極的電阻變大了,換了他馬上就好了,
只是因為是多層板,拆裝就搞了我2個小時。不過還好,總算是修好了。

网友:
有無興趣修康舒特殊電源API1PC36

网友:
01Y = 1 毆姆 ?
只知道電阻壞掉是變大,不知道是變大多少 ?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美麗的雲南,當然有興趣修,但不知道你怕不怕“豆腐盤成肉價錢!”-----這是我們當地的一句俗語。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變成了200歐左右。但這是我這一個故障的表象,我相信下一次壞一定不會是這個阻值了。

网友:
恭喜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1】請問一下樓主【 01Y】= 是幾歐姆 ?
咱想知道^-^ 這個咱比較少見!!
ps:  網友springtea說的答案是【1 歐姆】~是正確的嗎??

【2】我這裡有看到 01C 與01b
17A 的圖片~ 【請問樓主您知道  或請問各位網友】数字ABC是什麽意思??  實際上電阻值是 【幾歐姆】??
ps:因為咱是新手~不懂如何換算 》《

【3】不好意思~
【68X】的實際上的歐姆值~也問一下好了^-^

楼主:
請參考上表的內容,希望能幫到你。

楼主:
回复 网友C:

請參考上表的內容,希望能幫到你。

网友:
好阿!
好 資料阿!

网友:
非常感謝樓主~您的回覆!!^-^   還有您發的 修理實例【實在是很經典】

ps:咱有另外 開帖子詢問!!差不多花了咱 6個小時~在照相出清晰的照片+打字與計算^-^
已經【另一位網友】給咱另一種【類似表格】《--》【表格的數字一樣】【只有小數點】不一樣^-^  也提供您作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28545-1-1.html

01A[兩種表格算出來]都是 《==》100歐姆
01b[兩種表格算出來]都是 《==》1K 歐姆

樓主~您的表格
倍率  y= -2  【應該是 10的 -2次方】~所以y=0.01
倍率  A=0    【應該是 10的 0次方】~所以A=1
倍率  B=1    【應該是 10的 1次方】~所以B=10
倍率  c=2    【應該是 10的 2次方】~所以C=100
也是不錯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謝謝指出我表達不清楚的地方,簡單的說,先記下數字部分,再看倍率,倍率為負,就把小數點往前移相應的位數,倍率為正,就在數字後加上相應的個數的0.算啦算啦!
還是10 的x次方表達的準確。

网友(2011-06-09):
感謝大大分享,恭喜完修,也謝謝分想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