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請問相片中那顆是什麼

楼主(2011-04-12):
請問各位大大那顆是什麼?

量測起來電阻值大概有54K附近,又不像電阻.

感覺好像保護用的東西.

第一次遇到,我見識太狹隘了.

還請大大們回答,感恩!!!

网友:
應該是DIAC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大大的幫忙.我依照大大提示去尋找Diac知識發現上面電路.
類似下面文章所講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406071812779
<轉錄>
Diac 其實是一個高壓雙向導通元件, 導通電壓大約為45V左右, 且兩端不管極性如何, 只要到達電壓就會導通,.....

由於它具有負電阻特性, 因此只要一導通時, 阻抗會極遽降低, 由於它具有雙向性, 因此大多使用AC電源來觸發TRIAC, 使用方式為:

1). 將TRIAC "T1" 或 "T2" 接於AC 線的任何一個點(N 或 L )假設以"T1"接於AC線的"N"

2). 將DIAC接於TRIAC "G"腳且用一個陶瓷電容接於"T1"..

3). "T2"接一個負載(電阻或燈泡)連接於AC線的"L"端...

4). 將DIAC 的另一個端點連接一個固定電阻於AC線"L"端, 且在連接一個可變電阻於"T1"端...
調整可變電阻阻值, 並量測接於"T2"負載電壓變化, 當電壓超過DIAC電壓時, TRAIC導通, 負載兩端電壓變大......

若單純以直流觸發, 則將2項所接的陶瓷電容換成一個固定電阻, 並於DIAC另一端不接任何元件, 直接灌入一個超過45V以上電壓, TRAIC 甚致是SCR立即導通....

网友:
嗯,很像是「臥式玻璃封裝熱敏電阻」,請參考這個網頁吧(非廣告,請勿誤會)。
http://www.cpu.com.tw/kh/s/rl/242.html

网友:
嗯, 看起來真的是有點像 DIAC 的包裝樣子.. 不過使用位置有點怪怪的..
樓主不妨 PO 張全圖, 及這個電路的作用, 就比較容易猜了..

网友:
熱敏電阻+1

网友:
DIAC大部分有藍色外觀,上面會印DB3

网友:
電路板上似乎沒英文字
如果有D就是DIAC
R就是電阻

网友(2011-09-08):
變容 二極体?

网友:
DIAC是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