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機] National 洗衣機 NA158ET 維修實例

楼主(2011-04-12):
這台洗衣機故障原因....無法脫水...
排水馬達動作後...排水完...主馬達啟動一秒後(有時數秒)..
排水馬達隨即斷電跳回原位...無法順利脫水.."一直重覆此動作"!
初步研判應是控制板出了問題..
目視控制板底部....應該還好
再拆電源板..目視正面..也應該OK..

將電源板翻面...看到少許的銅綠..(忘了照相)...
先用香蕉水清潔..再用細砂紙除去銅綠..
將機板組回測試...正常動作
打上中性矽利控
整機組回...再測試多次...順利完成脫水動作
客戶已使用多日...至今未叫服修!

网友:
謝謝大師分享,小弟想請問一下大師,電路板上的防水膠有沒有辦法可以快速清除又不會傷害電路板?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就因為銅綠造成這個問題?
再說它都有上膠了,怎麼還會因為銅綠造成異常,
真的有點想不通!
不過還是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既然不用控制IC~利害!!出乎我預料
恭喜

网友:
原來洗衣機控制部份長這樣啊
又多學一項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小弟我是用一字"螺賴捌"..慢慢"禿"......並不知道有其它更快速的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因客戶偶爾會洗上蓋...水由空隙流進電源板正面.......再順勢滲入機板正、反面交接最低(圖六)邊緣處(無上膠)。
又該場所通風不良.....長期累積下來....才會產生銅綠..造成漏電..誤動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