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象印電子鍋問題

楼主(2011-04-12):
請問紅圈處要如何拆

网友:
一般都是直接拔下來喔

网友:
好像是JCK-18的機型,是要換大墊圈還是保濕帽一直掉?準備2把一子起子,最上面蓋子間隙,各插一隻起子,慢慢上下滑, 就分離了。底下鋁板是用凸版導凹卡住 ,你拆了 就知道了。

网友:
要先從正後方有一塑膠遮板將那顆螺絲取下
再將整個上蓋那下較好做業
上蓋的上下殼是卡筍就好像再拆lcd外颏一樣
但是你是否是要換內鍋蓋墊圈嗎
象印是材料不外賣喔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要換內鍋蓋墊圈
墊圈一條450元~~~粉貴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台要價三/四千
這個費用OK的啦
這樣就可以用很久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