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筆電 5583WXMI 像是液晶排線的問題

楼主(2011-04-13):
今天修到一台acer 筆電 acer5583 (5580)系列ZR1
螢幕如圖所示

直接是排線接觸不良
不過清理後還是一樣。找不到相同的排線可以測試
拆了店內所有的筆電液晶來試,結果似乎都不相容,一直閃

請問依各位判斷 這是液晶的問題還是液晶排線的問題呢?

网友:
液晶排線2頭跟座,拔出用酒精擦後一樣,就是電壓跟偏光片問題

网友:
1.用公板測試
2.把相容的面板裝到此機上測試

网友:
5583 另有一通病 是7300顯示晶片問題 10台壞10台
一開始接觸時也是常會誤判 可以參考一下

楼主:
嗯。我外接螢幕正常哦!所以應該不是顯示晶片問題。
我再補一張照片,苦無目前沒相容液晶跟排線測試

全黑畫面時,螢幕是藍色的

acer的顏色變調,會閃

网友:
這台是顯示晶片問題,重做顯示晶片是解決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chi1030 大  ,請問這個7300 跟顯卡上的有沒一樣? 如要換別棵需要換哪一型號?解決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外接正常 不代表GPU 沒問題喔!LVDS跟外接的信號在顯晶上是分開的喔!
7300 可以代用的改良很多種 盡量用改良板的 可以用比較久~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  回錯了 可代用的為7200t 7300t 7400t 110mt 均可以用 以上均為改良版本
建議年份在09年之後 較沒有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C:

chi1030 大!!他是對的!!晶片問題!!

楼主:
在測時的同時 他有10秒是好的

那是不是我先迴焊看看

楼主:
經驗的累績果然不是蓋的!
迴焊完 螢幕就正常了 。等等裝回去就補圖
這台其實還有一個問題,電源按鍵接觸不良,不過這比較簡單。處理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呵呵  常修nb的人大概遠遠看到這機型就曉得壞啥了吧~呵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迴焊 要過三個月 機率實在是不太高喔~但好運的話也有可能啦 撐撐撐!!!

网友:
沒玩遊戲的話可能還能撐過3個月,如USER用力的話就....祝大大好運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知道哪買得到?如何辨識?

网友:
支持chi1030的提議,我手頭一台韓國產LG筆電也是同樣的問題,排線都檢查過沒有問題,也換了相容屏上去也是不行,外接是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ㄟ~買的話就不是太好買了  黑心商人好多喔!
有賣假的 賣壞的 等等.......已有好多經驗  @@""
網路上找找應該一堆人在賣  這就得小心點 盡量找有信譽的買家買
這東西也沒人在退貨的 一沒弄好 原本是好的 弄壞也是很大的可能
辨識的話 就我上面打的那些型號都可以呀~晶片上面有寫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CHI1030大是老江湖~~~~

网友:
回复 网友E:

意思是被騙了很多次 才會變成老江湖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被騙過~~~~~

网友:
.......
都被騙過......

网友:
回复 网友F:

 原來 不是我一個被騙喔!! 黑心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不太會!!還在學!!努力的學!!

网友:
回复 网友D:

l大要是不太會  我都得趕快去躲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