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upersonic 聯碩32"液晶電視 SP-3211MTS 畫面藍屏!!?
火..

楼主(2011-04-13):
最近發現在觀看電視節目時約開機5分鐘後畫面會出現些微的偏移殘影,一下子畫面就變成藍屏,且畫面出現"不明訊號"提示在閃爍,怎麼樣切換頻道都無法正常,但是關機後再開畫面又正常,但是約5分鐘又出現同樣狀況;請問各位前輩們這該如何解決,會是哪裡出了問題~感謝!!

電視全貌

電視全貌

節目觀看時會出現些微的偏移殘影

節目觀看時會出現些微的偏移殘影

殘影後畫面就會變藍屏了

殘影後畫面就會變藍屏了

顯示不明訊號提示

顯示不明訊號提示

電視背面圖

電視背面圖

背蓋拆下的後的內部圖

背蓋拆下的後的內部圖

最大的一塊電路板,應該也是屬於管理影像的吧!

最大的一塊電路板,應該也是屬於管理影像的吧!

网友:
看了照片此機好像被修過(外加了一顆電容),建議將AD板上面所有電解電容全部換新看看、、、

网友:
測AV及其他訊號輸入是否相同?

网友:
ad版焊一下

网友:
邏輯板找找問題吧!!應該會找到!!

楼主:
1. Chul大~請問你所指的應該圖中A處的電容吧~我在最初開啟機殼就發現這顆類似外加的電容了~但是這顆電容又與其他電路板上的同顏色電容是相同牌子的,所以當下第一感覺應該是原廠廠商自己補足加焊的吧~^^"
2. 另外我也有參照kkmenkid大的建議將AD板的部份加焊了一下~大部分是電容加焊!!
3. 再依據mpmp大的建議,想請問測AV及其他訊號輸入是否相同? =="~新手~不知怎麼測量!!?
4.在補焊的過程中發現圖中B處的電容腳位有綠色異狀,所以將這顆電容就換掉了~但結果還是一樣!!
謝謝各位前輩的建議與指導!!

网友:
電視訊號輸入是透過視訊盒,所以你的狀況有可能視訊盒故障引起的
先接VGA電腦訊號輸入看會不會一樣的狀況,
如果不會,就是視訊盒的問題
如果會那就是AD板的問題了

電視訊號RF、AV、色差、HDMI都是視訊盒多合一的
VGA(D-SUB)、DVI是AD板控制的
液晶電視其實就是大尺寸的液晶螢幕+視訊盒

視訊盒型號TP-302T

楼主:
感謝6174455大的建議!
附上視訊盒的圖片,看起來電路並沒有很多零件,若是真的故障就麻煩了!!白天時來測試看看!!!

視訊盒圖

視訊盒圖

規格

規格

正面

正面

背面

背面

网友A:
此款AD板...只要動2個地方就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款AD板...只要動2個地方就會好....

大大…您是大師,可以多提示一點嗎 ! 感恩啊 !

网友:
6174455大說的對維修一定要確認是那一部份有問題不然亂槍打鳥也是浪費時間的

楼主:
回覆測試結果~我借來了一個電視盒並連接到VGA埠,開啟電視有畫面~但是一樣在5分鐘後畫面又變藍屏了!!   ~該不會真的是AD板有問題了!!
大師與各位前輩~可以指點迷津嗎?感謝
(幾天沒看電視了 =="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師~可以指點迷津嗎?感謝n_097|

网友:
A/D板處理時要小心一點不然會造成更多的問題出來

网友:
借顆好的power試試先.

网友:
我只能告訴你..是AD板的問題...但真的只要動2個地方就會好....
不能公布.....會有很多人沒飯吃....
很多人都喜歡DIY....但有些東西是無法公布的....
只要了解AD板的動向...就能知道是哪壞....

楼主:
大師~拜託啦~~麻煩慈悲一下~用短訊息告知好嗎 !!萬分感謝n_059|

楼主:
=="~停止討論了~!!不會到該報廢的地步了吧!!

网友(2011-05-17):
這台好像跟 西屋  聲寶  差不多通病..  好多文章裡有提到

网友:
換一塊AD板不就好了.壞的在慢慢研究
我是這樣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確實是論壇裡有人公佈過
現為版主喔

楼主(2011-06-16):
回复 网友B:

感謝w大的提醒告知,現在這台還躺在家裡的客廳無法使用><",您說的"西屋、聲寶"也是相同狀況,來去爬文看看,謝謝。

网友:
軟軟的主機板通病!

网友:
回复 楼主:

這個文章和電路圖和您的大致一樣
您可以看圖說故事喔
請您記住 修電器要心平氣和喔   不要急
我也是來練 耐性

http://bbs.pigoo.com/thread-24869-1-10.html

楼主:
1.回應chih 大: 感謝c大建議,我問過廠商,更換一塊AD版真的不便宜~,才想說自己動動手研究修復與爬文討論看看,謝謝你的建議
2.wecan大,謝謝你的建議與叮嚀,我會遵循而行的,^^~感謝。

网友:
回复 楼主:

加油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1.回應chih 大: 感謝c大建議,我問過廠商,更換一塊AD版真的不便宜~,才想說自己動動手研究修復與爬文討論 ...

修好了嗎?

网友:
回复 网友C:

目前正常使用中

网友:
回复 楼主:

您的機器 現在服役中  已經熱機 2 小時
我在測試 各個功能是否正常

网友D:
回复 网友A:

謝謝 這台熱機中 大概是正常
但不是  您說的通病喔

网友:
回复 网友E:

這台現在  是在我手上
已經正常服役中  現在已熱機2小時以上

网友:
回复 网友F:

這個問題不是換電容就會好
現在正常服役

网友:
回复 网友G:

您答對了  您的目標正確喔

网友:
回复 网友H:

養樂多 大大 這台現在正常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這台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A:

謝謝 這台熱機中 大概是正常

請問 w大 是那裡有問題?

网友D:
回复 网友C:

這個問題 我會另發帖說明
因為是一個 專用 IC 漏電 是東X的
絕對不是 常見故障  現在熱機是正常
但是要等冷機後 在開機會不會 還有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C:

這個問題 我會另發帖說明

這塊板西屋機種也有用,上次也是踢到鐵板,期待您的說明

當時症狀:接D-SUB電腦信號會閃一下,像在自動調整或切換信號,轉至TV或其他輸出都寫"不明信號"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C:

這個問題 我會另發帖說明

大師出馬果然見效~~~
期待您的發表......

网友:
回复 网友I:

謝謝錯愛 我是甚麼都不會
這個實例 也是不小心查到的
我想使用個幾天 再看有沒有問題
我不是大師 我只會修個小車和換換機油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J:

謝謝版主 您的錯愛 我是不小心查到的
只是覺得 機主已放棄 想看看能不能救
反正就是想辦法 滿足機主 做我最後的掙扎
還好我自己沒有失望 但是也浪費很多時間
但學理不懂 不知要如寫  這就是我的痛
如果我是電子科 我早發很多實例喔

网友:
回复 网友D:

這例子可能是w大說的"軟擊穿"

网友:
回复 网友E:

"軟擊穿"這是甚麼 我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