逛網路挖到的顯卡運行狀況判斷故障

楼主(2011-04-13):
1、顯卡31 0d 後不亮

(A) 測色度顯存A線的波形,如有波形,再測晶體的波形,晶體有波形,為主芯片壞晶體無波形,再測晶體兩腳的電壓,有電壓是晶體壞,無電壓是主芯片壞。
(B)如色度顯存無波形,測BIOS的A區和D區,如果A區無波形,再測金手指上的陰值及波形及電壓,如果正常,再測BIOS的阻值,就有為主芯片壞,BIOS也有可能壞,如是BIOS的A區有波形D區無波形,為BIOS壞。 BIOS的A和D區都有波形,為主芯片壞。

2、顯卡插上不能運行WINDOWS,為主芯版壞。

3、顯卡畫面出來就花屏用電阻法測色度顯存得對地阻值。 以判斷線路在阻值正常的情況下,用示波器測色度顯存的數據端的波形,兩個色度顯存都要測,那個色度顯存的波形不正常,就為那個色度顯存壞。 如果阻值和波形都正常,就是主芯片壞。 色度顯存的電壓和波形的幅度如果不夠,取下色度顯存,再測電壓和波形。 如果恢復就是色度顯存壞,沒有恢復就是主芯片壞。 兩個色度顯存的波形是一樣,如有好個出現異常,就為那個色度顯存壞。

4、顯卡亮度很暗測亮控電阻的電壓,阻值.

5、顯卡的亮度很亮用烙鐵重新焊一下亮控電容,再用洗板水洗一下,如還不行,為主芯片壞。

6、顯卡低色偏色為主芯片壞.

7、顯卡不能玩3D遊戲為主芯片壞,個別顯卡的加速顯存壞也有可能。 晶振的頻率發生偏移也有可能。

8、顯卡驅動程序裝不上為主芯片壞。 BIOS的部分資料破壞也有可能。 有錯BIOS也會引起。

9、行、場不同步先測阻值,判斷線路。 阻值不正常,線路正常,測波形,無波形為主芯片壞。 有波形行場控制器壞。 VGA頭壞。

PS=其實是有張卡很怪都好好的進3D也是OK只是黑色區塊會很暗.才看到這篇可以當參考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 先吸收下摟

网友:
感謝大大熱情分享!!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 ,,,,,,,,,,3Q

网友:
看大大  長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