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RLC meter 阻抗電阻電容電感電容表

楼主(2011-04-13):
不錯用!!用音效卡和簡單電路就可以量阻抗,電阻,電容,電感!!可以下載來玩看看:)
說明網頁 : http://www.sillanumsoft.org/ZRLC.htm
下載Link : http://www.sillanumsoft.org/Download/VA.exe

楼主:
為何在我編輯後,上傳圖片後,圖片會有Discuz!????

网友:
很有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這個軟體是英文的,它會輸出sinwave,會自動教正,我試過用741,失敗!!
放棄使用OP,把Lline Out 接電腦喇叭,用它來放大信號接入DUT(好處:可以控制大小,可用電腦畫面監看,增加負載能力)等軟體自動教正像位差後,測試成功!!

网友:
把實作成果分享給大家看,這樣對新手會很有助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滴!!就等您這句話,小的準備獻醜了!!

网友:
用LM358不行嗎??

我不知道這個設計能量多少。如果性能算不錯的話,對大家會很有助益。如果只是個玩具,反正很簡單,能玩也不錯。

(真的不錯的話,這篇貼文應當「精華」、「置頂」)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手上沒有LM358,只有LF356跟741,頻寬跟爬升率slew rate可能有影響?使用op我還沒成功(可能的因素我也不知),我用麵包板可能插的不好??

對呀!!這個沒成功,這軟體本身,也有相當的教育性,讓新手瞭解高級LCR表的的量測困難,為何要賣那麼貴!! 這也是我的歷程(我還是新手)

大家(新手)實際作就可以體會(用文字很難形容).

网友:
這校正點 不知從何下手 請賜教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圖,執行程式後,選取ZRLC meter,出現執行框,可以選auto,或選manual.
選auto,接下來按measure,程式會自我教正,然後開始測量,成功後,顯示數字!!
選man,程式會進入手動教正,程式會請你將待測物DUT取下,將個個頻率掃描一變,後你再將待測物DUT接回,然後開始測量,成功後,顯示數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哇! 手動/自動量測 ,就可以校正 ,那這真是厲害

楼主:
首先準備以下線材
3.5mm耳機頭到RCA頭
RCA座到BNC座
BNC頭到IC夾

楼主:
接著把這三種連接起來,如下圖
將3.5m耳機插頭插入電腦音效卡Line In線輸入,將錄音轉到Line In,
啟動VA,將ZRLC選取,在跳出視窗中按下Measure,你會看到如圖中所顯示的諧波圖形.
同時會聽到1kHz左右的聲音,這樣表示正常,你的接線沒有問題.

楼主:
接這照步奏一到三再準備一條,但這次只需要一條IC夾到BNC,一個RCA座到BNC座.如下圖
接下來是攸關此次成功與否的關鍵步奏!!
將此線耳機頭插入與電腦喇叭耳機孔,(這是輸出Sinewave).利用電腦喇叭內的放大電路來加強輸出能力.也可以使用任放大器材,如音響綜合擴大機等....
接下來準備一個麵包板,和一堆電容,好壞不拘.

楼主:
將待測物連接成如下圖!!
測試結果!!
報告完畢!!

楼主:
用攜帶形比較一下
用座台機比較一下
量出來的都不一樣,我要相信哪一種????????

网友D:
都在 ±10% 誤差範圍內耶!:)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在 ±10% 誤差範圍內耶!

對吼!!我沒想到.這樣大家都沒事,不傷和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