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Link 變壓器無電源輸出

楼主(2011-04-13):
D-Link
Model No. : JTA0302A
OUTPUT: 5.0V 2A

故障情形
無電源輸出

外觀沒有電容爆
查其他電壓都沒有,只好先把電容拆下來量測
110V 旁的電容開始拆
47uf 50V 值只剩 31uf
心想會不會這顆電容值太低,換上新的容47uf 50v
就有5v的輸出電壓

由於是軟的,就沒拍照了

我想這樣應該算完修吧

网友:
不少家用型網通設備的變壓器 都是壞在這裡~~~~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近用了兩三年的DI-604所附的變壓器也壞了
由於之前就知道容易熱當所以特別貼了散熱片

這次因為變壓器的外殼很難下手
所以直接找了一個網拍的5V3A的來替換
目前也是正常使用

舊的變壓器就留著有空再來修著玩~

楼主:
今天再修另外一種變壓器
充手機的變壓器

情況跟我發文的一樣,外觀看起來沒什麼問題
然後也是47uf 故障

网友:
能請問大大 要如何拆開 才不會把 外殼拆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