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如何除膠?去膠?

楼主(2011-04-13):
PCB 上的白膠
請問要如何去除阿

如果黏在電容上
要怎麼去膠

都先用指甲去摳,然後再用去漬油清除
但電容標示的規格就這樣不見了

該怎麼辦...

网友:
用一字起子挖掉,
電容上的固定膠確實有這個困擾,依我的習慣如果外皮破損大,就直接換新的,以避免日後造成短路,主要是電容會拆下來檢查,就是懷疑它有問題,所以甘脆換掉,省得煩腦。

网友:
若是你指的是手機板上的點膠,因多半屬於高凝固型膠,建議你可以稍微用烘槍適度加熱後,在用攝子輕勾拔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