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IBM PC CPU座過熱虛焊之黑白舞
火..

楼主(2011-04-13):
今天就像機瘟一樣,一堆硬體掛掉的電腦叫修,不常掛的HP就趴掉3台,保內叫修,保外送修,
才剛忙完,連幾乎不掛的IBM竟然也來攪局.....

這台開機無畫面的IBM,好大的一陀棉絮般的灰塵,卡在散熱片上,清除後仍無法開機,
手癢試著去壓壓北橋散熱片,沒反應,再去試著壓壓CPU散熱片,咦~~~開機了,
連續試了3次,放掉就不開機,壓住就開機,恩,應該散熱不良,過熱導致CPU座焊點不良,

想了一下,如果增加散熱片扣具的壓力,應該可以有手壓的效果,
試了幾次,在扣具上夾紙.塑膠片.矽膠片....都不成功,於是用了下面這招.

剪了一片大約CPU大小的鋁片,厚度約1mm,上下都上散熱膏,把鋁片放在CPU跟散熱片之間.
扣上散熱片扣具.
修好了,燒超過14小時,可以還機器了.

這台P4-3.4 HT實在沒有花錢送修的價值,反正弄不好也就報廢了,看過主機板其實沒什麼變形,
就給他黑白舞一下試試看,撐多久算多久,修好了算是撿到,幫客戶省一台機器.
當然,正統上還是重新植錫珠回焊才是王道,不過小弟沒器材也沒技術,只好先這樣黑白舞吧.

网友:
這個確實也是一個方法,但是久了之後主板會因為壓力變大,
會容易變型,就會有其它的問題產生!

网友:
挖哩!這張是BTX的主機板喔!修的話還是有價值的,915晶片組......如果處理好,這樣的伺服器,很棒的耶!

网友:
找個不導電的東西殿在下面會不會好一點.....
不然以經在變型了....再加壓下去....

网友:
如果能採用強化背板,效果會更好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楼主:
coreylin 大:反正這台也是屆退機型了,能救一次算一次.

s10274chen 大:BTX主機板?這台只是桌機,是915晶片沒錯,IBM的品質還算不錯啦.

阿水 大:導電?你是說變形導致主機板背面碰到機殼導致短路嗎?不會啦,看過IBM主機板狀況的確沒啥變形,跟他散熱片設計可能也有關係,小弟也只上1mm的鋁片,應該還好.

狼大 :這款屆退機,客戶連送修都不肯了,背板雖然沒多少錢,還是算了,下次再掛就報廢了.

westkimi 大:感謝.

网友:
 有時候好像土法泡製的效果也不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是BTX的喔!
您看CPU擺的位置,還有背後IO,特別與常見主機板ATX有差異。

网友:
太帥了~這樣也是一個方法

网友:
非常恭喜大大能夠順利完修~

楼主(2011-05-13):
哈,果然不是每台都能這樣救回來,
上禮拜又遇到同款主機一台,症狀一樣所以用一樣的作法1mm鋁片墊進去,
結果,這台主機只撐了一個禮拜,就再也無法開機,老機器只好報廢了,節哀,
PO文修好的那一台,倒是還好,快一個月了,還在快樂使用中.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楼主:
黑白舞還是撐不了多久的,原本是想讓他可以撐個半年,撐到可以申請新電惱,
我看大家還是不要學這招,除非你是要讓對方死心換主機,或純粹救急,
PO文這台修復經過1個多月後,開始出現當機.無法開機等先前的症狀,
看樣子沒救了,沒有器材處理重新植株,5年舊機,業主不肯花錢修,只好宣告不治啦,
幫USER把硬碟轉移到另一台小IBM,XP修復安裝及更新後,維持原有環境,還他繼續使用.

网友:
這樣好像也不錯簡單!!只不過怕很快又壞了

网友:
這樣也行..高招n_116|

网友(2011-07-07):
感謝分享!也是一個方法

网友(2011-08-07):
厲害,高手就是不一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就像機瘟一樣,一堆硬體掛掉的電腦叫修,不常掛的HP就趴掉3台,保內叫修,保外送修,
才剛忙完,連幾乎不掛的 ...

您是好人, 幫客戶省一台機器.
這也是一個 SOP 外的 Solution,Very Good idea!
IBM 的PC 特色就是 散熱器大,  曾經看過 IBM Piii CPU 沒有風扇的, 但 散熱器灰雄ㄟ大

另外想問, 您有 接觸過 IBM A50 8175-i87 主機,  它的MB是  fru19r0837,
那裡可以找到 主機板 使用手冊ㄚ?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客戶這裡有這款主機還在線上,
但早就沒有手冊了,
這些都是超過5年的舊機了,
抱歉,幫不上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客戶這裡有這款主機還在線上,

喔~ 沒關係!

感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