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一台17吋白屏~LEMEL S7P1 T-CON 零件問題~(己完修)

楼主(2011-04-13):
紅色區請問一下這個零件是什麼在F1位置上面有寫40

网友:
請測量該元件是否兩向都導通
極有可能是貼片保險絲(fuse)

网友:
保險絲
沒有導通就是故障,有阻值也不妥

楼主:
該元件不導通旦是右側還有一個保險絲

网友:
故障點在T-COM上那一塊藍色的 DC T DC 子板 查看是否9743A故障

楼主:
謝謝大家的說明~~剛剛以更換貼片保險絲上去~
測試可以了~等等貼上修好的圖片上來~謝謝大家~~~~~^^

网友:
那是一個保險絲..補上應該 OK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