遙控器拷貝機開箱照

楼主(2011-04-13):
今天晚上剛從超商拿到的
一台主機要多少..
一萬.......................面
五千.......................面
1千.........................我ㄟ料使
由於直接從國外下單,到手中要五天時間....好久喔
另外多買三個拷貝遙控器,分ABC三種

A.拷貝所有車庫門、汽車固定碼遙控器
B.拷貝部份電腦碼遙控器
C.拷貝各種原車滾動碼遙控器

已經故障的遙控器
擺在機台上
完全沒頻率...
該不會可變電容掛了吧

最後補個名言
我真的為了要喝牛奶去養頭牛了

然後在路上檢到 A片 去買台了DVD撥放機

XDDDDDDDD

网友:
東西是跟虎威買的吧.你真的會後悔,
你的遙控器是亞堤斯,無法拷只能用原裝機去設定
唉~~~~~~~~~~~~~~~~~
只是我搞不懂要光碟片幹嗎?
我早期買沒那個東西

楼主:
虎威?
我只是在拍賣上買的
只不過要先匯款
然後買家再從國外下單

光碟是教學光碟

如果遙控只能用他們家的,我也只好.....

网友:
你不早說,這種東西一套不用到一萬。只要你會安裝。。。。。。價格很好談的。

网友:
P大~家裡是開鎖行的喔??要不然怎膜會突然買遙控器主機,子機也不便宜的!!

网友:
我倒是對大大撿到的那"片"比較有興趣~

楼主:
家裡或是工作跟鎖匠一點關係都沒有

只是很單純的原因
買來玩玩而已

其實在這裡久了,都會買些怪怪的東西.....(牽拖)

网友A: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9275534244
露天有賣1950加10元在送教學光碟
雖不是很貴
但如果只用一兩次....
覺得是不是太衝動了一點

网友:
P大…果然多上痞酷的話…會買些怪怪的東西喔…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9275534244
露天有賣1950加10元在送教學光碟
雖不是很貴

它可以拿來賺錢了~~~
拷貝一個遙控器扣掉成本~~~
至少還有50~100元的收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它可以拿來賺錢了~~~
拷貝一個遙控器扣掉成本~~~
至少還有50~100元的收入... ...

賺錢是還沒想怎麼遠
一般遙控器+拷貝,行情好像在500元那裡
可能以先從親朋好友來義務幫忙賺個50元左右吧

不知道我家的車遙控器可不可以拷貝

网友:
一般 copy 型遙控器只是頻率與內部 eeprom( 93c46 or 24cxx) 不同而已,
做一條線材把 eeprom 資料讀出再燒回另同型號空白遙控器,
再調一下頻率就可以使用了.
只要遙控器改版, 拷貝器也跟著要買新的
給別人拷遙控器的時候看他有好幾台拷貝機.
這種東東有個神奇方便的小功能 - 無線測頻器,
有時候遙控器摔到頻率跑掉時候就可參考調整.

网友C:
這台我看很久了,一直猶豫下不了手
可以請大大發表一下使用的心得報告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台我看很久了,一直猶豫下不了手
可以請大大發表一下使用的心得報告嗎?

心得喔...
機器剛到手
還在摸索中...
畢竟自己是新手
對這種東西不是很了解

建議你先問一下
hong.da大
他是鎖匠
應該可以客觀的回答你

网友D:
虎威的子機早期會有問題,機子本身不壓按鈕,即會耗電,(現在不知道會不會),所以電都很快就沒電,要常換電池,可用三用電表串聯測電流,即可知,如果真要買,建議買台灣做的,以免售後服務做不完,再者,如遇新品不良(機率很高),要退換貨也會很麻煩,

如果只是自己玩玩,現在有對拷的可以買,所有的固定碼遙控器都可以拷,不用買拷貝主機,只要買對拷型的遙控器就可以了
以下是我現在在用的拷貝機,想不到有那麼多,從來都沒數過

拷貝機

拷貝機

网友E:
這篇瀏覽幾次樓主精神可佳真的為了要牛奶而去養一頭母牛

年輕時常玩無線電也常要去量頻率一般計頻器不夠使用,我
也託人去買一台 HP的計頻器從0HZ到27.5GZ這台可以買一部
很好的車了,後來收山賣給中古儀器上只有幾萬元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虎威的子機早期會有問題,機子本身不壓按鈕,即會耗電,(現在不知道會不會),所以電都很快就沒電,要常換電池,可 ...

...你是開電子材料行的嗎??這麼多台....都不一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開電子材料行的嗎??這麼多台....都不一樣的....

hong.da大
好像是開鎖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虎威的子機早期會有問題,機子本身不壓按鈕,即會耗電,(現在不知道會不會),所以電都很快就沒電,要常換電池,可 ...

想問hong.da大
那一種可以拷車子的遙控器...

自己有去給人家打造一把 ACURA 原廠摺疊遙控晶片鑰匙

不知道店家是怎麼拷貝遙控部份

网友:
回复 网友F:

有愈來愈多的遙控器無法用拷貝機拷貝,新車有很多都以經無法拷了,通常是拿原裝機(資料早以寫入所以不用拷)然後從車上或鐵門上設定,

网友:
有晶片的要挖晶片!!

好像滾碼的搖控器也無法拷貝!!

网友:
引用 网友D:
虎威的子機早期會有問題,機子本身不壓按鈕,即會耗電,(現在不知道會不會),所以電都很快就沒電,要常換電池,可 ...

哇!這麼多台
那不就要COPY好多遙控器才可以回本了

网友(2011-05-23):
請問 hong.da大 ,那台金牌拷貝機能拷貝滾碼的嗎?好用嗎?子機價位大約多少,還有那裡可買到子機?謝謝你.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這篇瀏覽幾次樓主精神可佳真的為了要牛奶而去養一頭母牛

年輕時常玩無線電也常要去量頻率一般計頻器不夠使 ...

CQ CQ CQ...
This is BV7FI.
同好CS為何啊~
我也很久没有玩了~
This is BV7FI OVER.

网友:
回复 网友G:

BV7FI, BV7FI, this is BV2GI, Bravo Victor two Gulf India in Taipei, Taiwan calling you and standby.
粉久粉久沒用了,有點打結。

网友:
其實在這裡久了,都會買些怪怪的東西.....+1

网友:
能麻煩 pigmouse168 大大,能將ABC三種
拷貝遙控器,打開上蓋拍個特寫照嗎?
謝謝你.

网友(2011-12-04):
真是大開眼界  千萬不要為一杯牛奶 養一頭年 還加牧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