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S-30FP電源供應器維修

楼主(2011-04-13):
今天一位同事內線告訴我說,他的電腦用到一半會自動重新開機~
然後就再也開不起來了~
在做過初步診視後,認定POWER有問題。
這是一台ASUS的套裝電腦,說實話這顆POWER設計上算是不錯的~
這顆也是軟柿子,電容凸了~

首先,驗明正身~

來個正面全身裸照吧~

故障點特寫~

維修前先使用POWER測試器看一下,再一次證明POWER測試器只能當方便型電表用,一點也沒有診斷能力~

換下來的電容特寫~

修好後用測試器再看一下,上機測試OK~

网友:
只換一只電容就完修啦!真是軟!
恭喜完修!

网友:
我也只會換換電容~~

网友:
不然改裝測試器吧~
在3.3v/5v/12v多加水泥電阻,對測試較有幫助
另外裝上ON/OFF開關

楼主:
回复 网友A:

報告狼大,這樣美美的外殼裝不進去~
有沒有體積小一點的做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狼大!
不知能否告知改裝要加的水泥電阻要幾顆呢
阻值大概多少?

网友:
個人覺得,可以再做個24pin的轉接頭,用洞洞板+DIY個鋁製外殼包覆水泥電阻,這樣就不會破壞原構造了

网友:
看到那顆特大號電阻
就在想...該不會電路設計就是用電阻來降壓吧...(是指例如12v降成5v)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啊~用電線牽出來

回复 网友C:
至少讓3.3v/5v12v都吃到2A以上電流
不過吃越多越燙,要小心

回复 网友D:

大號電阻都是外加的~此電源測試器直接取測試的5v電源來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請問狼大詳細規格??
能不能用一般電阻來替代??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建議用水泥電阻,如果有更好的金屬殼或是繞線式大功率電阻也可以用,因為過熱只會冒煙不會燒起來
用V=IR去計算出欲消耗電流量下各電壓要配的電阻值,再用P=VI去算電阻瓦數要到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建議用水泥電阻,如果有更好的金屬殼或是繞線式大功率電阻也可以用,因為過熱只會冒 ...

嗯嗯,有了解~
感謝狼大~

网友:
原來水泥電阻會冒煙是過熱...
幾天前用20w5r的水泥電阻接上12v,
大概過幾分鐘後便冒煙發出味道趕緊拆下。

後來亂帶國中學的公式算出來是28.2W,這樣算是正確的嗎?
12V(伏特)/5R(歐姆)=2.4A(安培)
12V(伏特)*2.4A(安培)=28.2W(瓦)

网友A:
應該是28.8W~
這時別摸到,不然就爽了,也可以考慮用風扇散熱

网友:
大大,,,,,,,,,, 恭喜完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28.8W~
這時別摸到,不然就爽了,也可以考慮用風扇散熱

XD 感謝指正,打錯,更正是28.8W才對,

原來運氣好,瞎矇到算對一半

超過負荷冒煙是否會有什麼影響呢,

感覺冒出的氣體吸入肺部好像是有毒的?

网友:
提醒你超過負荷了,當然盡量避免這樣用,不僅增加燙傷危險,電阻也容易老化

网友:
POWER測試器一直聽說會不準.
今天終於看見測試相片了XD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2011-07-08):
回复 网友A:

可以煮蛋吧

网友(2011-08-18):
謝謝大大~~看來真的只能做參考用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加電阻的目的 是為了要增加附載嗎?
其實小弟一直想做一組測試瓦數的器具 但是爬文看各位前輩似乎都是用車用燈泡做的
用水泥電阻的方法 感覺又好像會有體積跟發熱的問題
真是頭痛呢~

网友(2011-12-01):
我也有一顆同型號的不過轉一轉就停止,換完3顆2200uF:10V的電容還是一樣,還要找一找還有哪個地方壞掉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