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數位天線訊號

楼主(2011-04-13):
請問有人知道要怎麼加強數位機上盒的訊號,我的民視常常收不到,現在是用棒槌式天線,加一個餅乾盒.放在二樓後面窗戶,(前面窗戶不能放,外面就是大馬路車子經過就會干擾),有diy過所謂的雙菱天線,4菱天線,都無法避過汽機車干擾,目前找到最好訊號的方法是棒槌式天線,加餅乾盒,然後再加一個強波器,擺到後面窗戶,有時可以收到15台(民視最難收),今天又買了一個大通ca-120強波器準備串接,但接上去沒啥麼效果,請問有那位高手可以教教我嗎?(天線以經找不到地方可以擺了,只有前後兩個窗)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的話 儘量拉到頂樓去吧...對個方位 收到的訊號會好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大樓店面啊,頂樓在14樓

网友:
這幾天的民視訊號不知道怎麼回事...
又開始訊號不良了...
有些舊機種..還會完全收不到訊號...

楼主:
我的情形是移動天線收得到公視(456台)就收不到民視(789台) ,移動天線收得到民視(789台)收不到公視(456台)找訊號找到快瘋掉,有時運氣好時可以收15台

网友:
民視的數位電視訊號因為轉播MLB球賽會調整訊號
1. 非MLB HD播出時段,原來的數位接收機(SD STB)仍可維持接收綜合台、交通台及新聞台等三套節目,而且畫質會比原來更好。
2. MLB HD播出時段,交通台將看到告知觀眾停播靜態畫面,另綜合台及新聞台仍可維持正常收視。

网友:
fks大說得一點也沒錯.
是因高畫質球賽...調整訊號的原故.
很多人都碰到相同的情況!

楼主:
我是想說有沒有啥麼可以加強訊號的方法.其實有訊號.只是收得到第一個.第二個就收不到.收得到第二個.第一個就收不到

网友:
我也聽說民視在做訊號調整,但有遇到機上盒電容不良影響到收視訊號,民視就停在那不動,其他的無線台都好好的

网友:
去年民視才被狠狠的砲轟一次.....
我看最近他們的電話又要開始接不停了..
等著在被砲轟了.....

用雙天線吧...再將訊號線接在同一條..
再用強波器放大..這樣應該就沒問題了

网友:
大通CA-120強波器.未注明數位電視可用,,我用的強波器是大通BB 928A效果還不錯,,
我對這也不是很了解,參考參考.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用過兩個天線並聯試過,訊號沒有變得比較好,反而覺得好像會互相干擾,畫面變得更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用過兩個天線並聯試過,訊號沒有變得比較好,反而覺得好像會互相干擾,畫面變得更差 ...

那就學學之前大家土砲天線的方式...土砲一個吧....

楼主:
試過雙菱天線.四菱天線.無法避過汽機車干擾

网友:
引用 楼主:
試過雙菱天線.四菱天線.無法避過汽機車干擾

那是正常的...
引擎類的...都會干擾數位訊號...
所以才建議用強波器放大訊號..降低干擾時間
訊號放大之後有隔離作用~~至少可以降低一些不必要的干擾...
除非你的強波器有問題(強波器也是會壞的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