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故障的Asus P4S800-MX維修
火..

楼主(2011-04-13):
這片主機板是網拍"己罷摳"買來的故障品,練功用的.其實站上關於這片的維修例已不少了,
但小弟修起來還是繞了個大圈,最後找到問題點還是在通病.雖然不是什麼了不起的維修,也
希望能給想自己修主板的人一些方向.
   (1)故障主板是Asus P4S800-MX早期產品,不支援SATA界面
   (2)檢查有無斷線,掉件...及目視能看到的問題

   上電前確定:
         (1)12V,5V,3.3V無短路狀況
         (2)PCI A14對地阻值無過低
         (3)有無拆焊現象

     AGP卡榫下方的MOS周圍被烤的變色了(P4S800的通病,零件過熱)

     CPU供電的部份,下管D極對地阻值很低,就是這個原因讓我把這一區的電感,電容全拆了...

     此時三相並聯的供電電路已各自獨立,電表拿來再量.....MOS端已不再短路,但往CPU的方
     向對地阻值雖然拉高到0049,用BB檔測還是逼逼叫.......看銅箔線路延伸到北橋,往最壞
     地方想,如果北橋掛了就算了,至少CPU供電的MOS沒壞,試試看.....把電感,電容一一回復
     ,準備上電測試........

     上電後,好險..北橋似乎沒事,也有些溫度,但除錯卡五燈只亮4燈,Reset沒亮,一定還有其
     它地方電壓有問題...當然,前面提到變色的位置............就是頭一個要找的

     G,D極都有電壓,但S極的0.8V.......不夠吧!?

     在AGP卡榫下還真難拆..反正不要了,直接剪掉G,S腳,剩下就容易多了.

     換一個T60N02R下去代替,再上電測量....正常電壓已出來了

    再次上電,可以開機了..除錯卡五燈全亮,畫面也出來了,????....怎是這個.....!?

    喔..原來是華碩代工給捷元的板子..........

    北橋散熱膏這樣塗...........!?還真是草草了事啊!

    安裝Windows XP過程........

    完工囉,XP install完成,收工囉....感謝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謝謝分享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很精彩分享謝謝
可給新手們學習方向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非常清楚的解說及實作!感謝分享!

网友:
恭喜版主完修,功力比我好太多了,我只會換電容。

网友:
捷元品牌機所搭的主機板...那骨子裡還是卵石牌...
恭喜大大一次完修2張板子

网友:
那一顆是MOS~但怎麼會有這種電壓!小弟不懂~

网友:
好清楚的表達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顆MOS故障了,所以輸出電壓不正常......

网友:
非常清楚~~~
有此功力,可以更進階挑戰其他的版子了.....

楼主:
卡爾大過獎了....小弟還是要多練練....

网友:
太棒了,有這樣的解說對這塊板子的檢修大有幫助~

网友:
精彩的好文學習中謝謝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
不錯的維修~  換了一顆MOS【T60N02R】~ 把不開機的片子修好【到可以灌winxp】了^-^

网友(2011-05-20):
恭喜大大完修..努力學習中

网友:
上次有修過一塊..
也是同一個問題..
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哈哈..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B(2011-07-28):
通病!!看到這塊故障!直覺的看往agp卡座下方那顆m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病!!看到這塊故障!直覺的看往agp卡座下方那顆mos!!

+1
我碰過的情形是不跑碼,RESET燈恆亮!
也是AGP旁的MOS漏電,換掉就正常了!

网友:
謝謝分享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實用維修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