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945GZM-S2主機板維修協助
火..

楼主(2011-04-13):
大家好
今天又抽空開始學習維修主機板,今天嘗試維修ga-945gzm-s2的主機板
故障原因通電部跑碼, 所以就PCR部奏開始測量,原先機板是有爆漿16V電容
已經全數更換囉,經過測量通電下不管上管下管的MOS的S級都是0.96V
不通電下對地組值無限大,量GDS都是無限大,有時候量GS會導通上管每顆都是一樣
但有時候不導通無限大,我這點不知為何讓我搞不懂電表, 一下上管GS每顆都導通
一下上管GS都無限大,測過兩三次都這樣,一下導通一下無限大,除錯卡復位燈恆亮著,
目前懷疑不是有mos被擊穿就是電源管理晶片有問題

有些圖超出100k無法上傳所以圖縮很小
調到640x480還超出100k

主機板全圖

主機板懷疑可能故障的零件

感覺因該不會是故障的地方
背面有烤焦的痕跡

請大家提供一下意見~

网友A:
cpu的供電0.96v我覺得還ok耶 ,如果沒有短路的話,你可先上真u並量電感看看電壓,775正常因該1.1-1.5V都ok~
如果還是覺得mos有問題,還是一顆顆請下來量比較準確
診斷卡reset恆亮,要不要考慮先從南橋方向查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的供電0.96v我覺得還ok耶 ,如果沒有短路的話,你可先上真u並量電感看看電壓,775正常因該1.1-1.5V都ok~ ...

我有上過真的cpu,然後量測mos的s級還是0.96v
真cpu有點微熱,但不跑碼和復位恆亮

南橋附近的mos我有量過s級都是5v不然就是3.3v因該是正常的
難不成真又是一顆小電組搞怪

楼主:
有用過兩台電表量過gs有時逼逼叫有時不叫我也搞不太懂事電表問題還是機板短路擊穿
了mos的關係~

网友:
既然有上除錯卡,看看上面燈號顯示如何?可以放張照片,這樣比千言萬語有效多了,大家也能替您判斷。
下管的S極應該接地,上管的S極應該接下管的D極,所以上下管的S極不會均為0.96V才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我有上過真的cpu,然後量測mos的s級還是0.96v
真cpu有點微熱,但不跑碼和復位恆亮""

(1)請問j大...S極的0.96V指的是上管s極??還是下管s極??
(2)要量上電時CPU的核心電壓,量往CPU方向的電感就行了,那個量點的面
     積也比MOS腳大...比較不會誤觸別的pin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我有上過真的cpu,然後量測mos的s級還是0.96v

1.我是測量上管的s級,因我知道下管s級是接地
2.改天我換量電感看看,不然就如大大說的很怕碰到其他的腳或接觸不良問題

网友D:
在SATA邊有兩顆MOSFET
Q286及Q288
型號為K3918
這兩顆故障的機率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SATA邊有兩顆MOSFET
Q286及Q288
型號為K3918

今天下班前剛好花一點時間量到這兩顆發現s極的阻值不到200歐姆
才192歐姆雖然沒逼逼叫但讓我懷疑他們兩顆(因reset恆亮)

明天打算上電量他的電壓,cmos電池旁那兩顆都破500歐姆囉

网友:
回复 网友C:

192歐還好吧,剛隨手拿了手邊正常的板子來量,有的也有100多歐的...如果懷疑,何不拆下測量呢?雖然是累了點,但也是最實際的作法~

网友:
主要各部分供電都確認沒問題後,檢查相關信號囉!
板子烤焦....是因為Vcore供電,MOS工作溫度長期高溫導致板子變色。

0.96V,這是因為CPU等不到人「喚醒」它。.....不用再去管Vcore有沒有問題囉!往其他方面檢查。
題外話,技嘉這幾個系列的BIOS,如果不小心......會死給你看,因為小弟我自己在過年前,曾自己不小心搞掛過,當場眼淚掉下來....... 要寫作業,偏偏自己又沒工具重燒BIOS,還好找人幫我處理好了。

楼主:
今天上電測量一下電感部份電壓,cpu部分還是0.96v所以因該是沒問題的
那就朝南僑附近的mos查查,下圖試測量的結果感覺似乎有問題(經驗不夠無法判斷)
因復位恆亮關係先排除看看,因該是樓上說的那兩顆mos故障有些偏高
請看下圖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目前存錢買風槍~不然那個mos老大我烙鐵我請不動下來請它走走

楼主:
回复 网友E:

請教一下s大一下
1.為何bios平常沒有去刷它更新韌體它自己卻故障囉這是為何呢?(我看有些故障重刷bios就好囉)
2.一般來說如何依據電壓多低判斷cpu供電有問題小於0.5v以下嗎?(依據電壓數據來說)
3.一般拆mos旁邊有電容是不是把它些拿下以免被風槍弄壞,還是風速調小吹九一點呢?
謝謝s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因為雞排店用的是虛擬雙BIOS,好像是bug的樣子,有時候調BIOS設定太誇張,會自動重開機修復BIOS,但這修復的過程中,如果出了問題,就會導致BIOS掛掉。
小弟我那次弄掛,就是因為我調BIOS設定,有些設定調過頭了,導致BIOS自己跑修復,結果修掛了,就開不了機了。
要看情況了吧!看到jeremy168大您量到0.96V,這跟我那次板子弄掛後,出現的CPU核心電壓是一模一樣,所以向您提一下。
主要看VID和Vcore有沒有互相對應,還有上電時序上,有哪些時序已經完成了來判斷。
風槍小弟我還沒用過,就不清楚要如何與您說明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說的機排店虛擬雙bios是甚麼意思呢?不太懂這個意思
我昨天看一個主板維修影片教學它是ide無法抓到光碟機,教學到後面也是刷bios
但前提教學主板是可開機的只是ide測不到光碟機,也是刷bios修好

讓我一直納悶bios為何不動它會掛掉
有時候連開機都不行,調bios會掛掉真是可怕,何時掛也不知道

网友:
回复 网友F:

雞排店有推Dual BIOS,但有些情況下,礙於成本想省掉那顆ROM,因此有透過韌體來達成虛擬雙BIOS,雞排店說那叫做Virtual Dual BIOS。
啊!還有一個叫做BIOS setting Recovery這種功能,就是它會讓BIOS在設定錯誤的情況下,重新開機修復,小弟我覺得可能是這個功能在自動修復的過程中去動到虛擬雙BIOS才導致掛彩。

BIOS自己掛掉真的不可思議,除卻人為操作錯誤外,實在很難想像為何會掛。
jeremy168 大您其實也不用太擔心這點,只要不去特別調整什麼東西,BIOS要掛也沒那麼容易。
在此預祝您能修好這張板子囉!

楼主:
謝謝s大的解說大略明白囉~就是像電腦會做還原系統區域一樣
只是這個是尤電腦自行還原而已

目前除了沒甚麼工具外,要修好可能要大家幫忙,畢竟經驗還尙缺很多
不知道量出來對不對,看教學和論壇環境設備畢竟也不相同
復位恆亮不知道除了南橋問題跟你說的bios有關嗎?我如何分辨出來呢?
因使用者部會自己去調bios的東西,對她們來說電腦有畫面(win xp桌面)開機就可以囉

网友:
回复 网友C:

jer大,cpu電壓我能確定沒問題,你可不用管它,應該可朝沒reset方面下手囉,剛巧今早客人拿來一台捷元pc,是用msi 代工的945gcm,架構和你這張差不多,因為有看到你這篇問題,所以留意了一下試著把這板的cpu拆下,並上負載量,結果電壓空載為0.64V,上u後就升為1.3V左右...供你參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jack大大提供的資訊,我目前已經朝南僑這邊找有關reset恆亮的問題囉
感覺上為何sast的旁邊那兩顆mos怪怪,沒風槍請下來量量看

按圖來看是不是哪兩顆很可疑

网友:
回复 网友F:

那兩顆MOS是記憶體供電來源,所以電壓該是多少呢?這是上下端MOS組成的單相PWM電路。
想看看喔!

网友:
回复 网友C:

抱歉...借用一下你的圖片:

那張照片是開版文中的其中一張,小弟很好奇....它應該是時脈產生IC吧!?
它旁邊怎沒有14.318石英晶振???

网友:
回复 网友B:

樓主"殺雞焉用牛刀.拆mos.何須熱風槍.技術好的大大一支烙鐵就搞定.再不然兩支烙鐵總行了吧.試看看多拆焊有益無害.熟能生巧

网友:
回复 网友G:

沒注意到還真沒看到......
沒有晶振,怎麼可能會.......有機會「喚醒」沉睡中的CPU。

被拆掉了?

网友:
咦.....去技嘉網站找了REV 2.X 3.X 6.X的圖
還真的是少了一顆晶振咧

楼主:
回复 网友H:

沒辦法!你說的方法我試過弄到機板快掛囉還是不動
烙鐵尖頭關係嗎?斜斜弄也不行,一次兩支沒其他的手拿mos囉

有那個大大高手拍動態教大家如何拆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主機故障到現在還沒有拆下任何零件, 只換電容
使用者壞掉就到我這裡囉~沒有被第三人拿到過~

网友:
啊!沒有振盪器的話......那就是內部自己RC OSC在運作了.....不過這應該也不太可能吧,還沒有看過哪張主機板時脈產生不用晶振的。

jeremy168大您把晶振補上去看看囉!

楼主:
回复 网友E:

謝謝s大大的提供
後來我有在把主機板詳細看了一下~除了cpu的沒有晶振網卡的也沒有
你的圖也是有晶振,我看板子背後有引腳因該之前有東西才對

網卡旁邊晶振也消失囉

整片板子只有南橋旁邊有晶振

再補上除錯卡的訊息

如果說確實要晶振難怪復位恆亮,連clock沒過復位就根本還沒做到復位了~
這個晶振一般電子材料行買的到嗎?兩顆都一樣嗎?(以後修版子加入觀察重點)
所有的版子都是用同樣的晶振嗎?這是固定頻率嗎?

网友:
回复 网友F:

可以買的到,時脈產生器的是14.318MHz,網卡的通常是25MHz。

真感謝john_avatar大,發現這個這麼重要的地方。

楼主:
回复 网友E:

如果我把不同家主板晶振或不同型號的晶振過來用可以嗎?還是一定要跟主板一樣的呢?

楼主:
我可以拆其他家的主機板上的晶振測試嗎?這可頻率式一定一樣的嗎?還是一定要一樣的呢?

网友:
可以呀!頻率一樣就OK囉!
振盪器一顆也不便宜喔!能拆到就拆囉!

网友:
看來要離完修很接近囉..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真希望是這樣~這樣也學了不少東西~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先把一片sis晶片的主機的來用看看asus(sis東板子不太想修,修好也執行速度慢也不想用)
印象中晶振似乎沒有極性

楼主:
下午研究幾個小時裝上晶振終於有點進展,現在大概開機十秒左右就會跑出c0的碼
除錯卡放不同的pci會多一個cf,記得好像是記憶體方面問題, 還有出現c0的碼
cpu的風散會停止轉動,難不成晶振有極性差錯嗎?

有插記憶體和不插記憶體的c0碼出現時間不太同,有插比較慢
沒插比較快,但出碼風散停止

補上一張晶振安裝上的圖(該不會拆到故障的晶振)還是極性錯囉

補充一下~我有清過cmos似乎沒有效果~換過記憶體沒效果
風散再轉時輝呼快呼嫚~不知原因在哪邊

网友:
回复 网友F:

快修好了耶!先前有量到記憶體供電沒問題了,接下來.....記憶體的clock檢查看看囉!
風扇乎快忽慢,是因為風扇轉速隨CPU溫度而調整,不過一般剛開機時,CPU風扇應該會是全速運轉。
雖有內顯,但也可上一張PCIE顯卡上去喔!
晶振是沒有極性。

网友:
是的...技嘉主機板BIOS選項內有"CPU FAN FAIL WARING"功能.....這功能enable後常帶
給我困擾,一開機CPU溫度還沒上升,它就一直BB叫(剛開機CPU溫度不高,風扇轉個幾圈就停了),等風扇開始運轉才停,.........後來乾脆把這功能disable掉,吵死了........

网友I:
回复 网友E:

除錯卡上最靠右的那個是reset燈號嗎? 好像恆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回复 网友E:

除錯卡上最靠右的那個是reset燈號嗎? 好像恆亮了?

是啊!reset登還是恆亮當中~有瑪就是c0囉,可能cock那邊有問題所以恆亮

楼主:
回复 网友E:

請教s大你說的記憶體clock指哪邊呢?這裡我不太知道量哪邊
是要放記憶體假負載媽?然後量地址線或數據媽?
需試波器媽?還是電表即可,我沒有試波器

而出瑪風散停止運轉是因為cpu停止運算所以跟著關掉媽?
我有量cpu風散的power fan 一支接地吳電壓,一支0.30v,一支5.12v,一支也零點多忘了

晶振我記得沒極性但沒保握記對,也還好真沒極性不然又燒那就糟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我的電腦這樣我也護關掉~不然開機就傳出聲賓
有的還救護車的聲音

网友:
(1)除錯卡跑碼與CPU風扇個人覺得是兩回事,....因為剛小弟有說技嘉主板bios對溫度監控的關
    係,初接觸有這功能的技嘉主板時,我也傻眼了,還以風扇壞了不轉........
(2)上電有顯示問題瑪時..有用電表量CPU供電的電壓嗎?有從0.96V拉升嗎??

楼主:
回复 网友B:

1.因感覺因該只是嫚速轉,沒想到出瑪不轉,但還沒出現c0是會轉的,那先等可開機在看看好了
2.電壓似乎有升到1.2v囉(這因該是正常值)我是量下管d極和電桿都是
但電壓有問題因該不跑碼不是嗎?因該南僑周邊電路或記憶體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C:

"C0"是主機板還有問題存在.....
CPU供電已升上1.2V...那麼CPU核心供電部份問題就不用太擔心...至少不會燒了CPU
除錯卡上的燈號都正常了嗎!?有問題的燈號是哪個!?

"但電壓有問題因該不跑碼不是嗎?因該南僑周邊電路或記憶體問題".....這是有可能的,有量
過南北橋,記憶體供電電壓是否正常?

可以的話,拍實際測量的照片來看,這樣論壇內的許多先進也能給你些意見

网友:
現在的無铅的製程,bios是電子零件本來就會壽命的問題,拆下來刷資料就知道了.
刷不過或是刷不上就是換一顆比較快.
只是沒設備.

网友:
啊?還沒有reset啊?沒有上記憶體,還會跑一段code,像現在這樣,無法完成reset,因此也只跑一個code出來。再請jeremy168大您找看看有沒有小細節沒注意到喔!P、C這兩段還有沒有哪些不OK!
BIOS的選擇線有沒有電壓跳動。
那記憶體可以還慢點查,檢查其他的地方喔!

這是之前w大貼的記憶體DDR2腳位定義,可以翻一下。
http://bbs.pigoo.com/thread-12248-1-1.html

网友:
小弟我以前就發文過了看看大大你就了解
提供一個焊下MOSFET的方法
http://bbs.pigoo.com/thread-13824-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對S大先說聲抱歉,借用一下圖片:
以上紅框處MOS輸出電壓都正常了嗎?

楼主:
回复 网友B:

1.雖然電壓有提高但是cpu熱起來很慢,有時候一分鐘了cpu還不熱,但cpu確定是ok的
換過其他版子開機過,這讓我覺得很奇怪
2.另外一般不是pcr沒問題才會跑瑪,現在板子跟理論有點出入
3.我再把mos量測的電壓圖貼上來,這樣大家比較清楚

有了理論還是經驗重要

楼主:
回复 网友J:

工具是買救有了(拍賣很多雖然不是頂級的)
但重點小弟這樣不會用沒用過也沒用,又是一個學習重點

以前高職上電子實習整學期做一個電子鳥
實際示波器編程器沒看過半台實機(台灣教育喜歡紙上談兵)
像機板教學更別說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呵呵!沒關係,那張圖,我也是借網路上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三個焊點可以上點錫,兩支焊槍一支先加熱D極,另一支再同時加熱G及S極,等夠熱即可用雙槍將MOS夾起來(但如果底部上膠就加熱久一點)

楼主:
回复 网友H:

謝謝jack大我以前有試過,但後來連腳都搞斷囉
尤其散熱片那邊烙鐵溫度不夠很難拆

以後再找時間拿廢板練習拆看看
另一方面像現在這片南僑下面mos旁那麼多零件很難用雙烙鐵解焊

楼主:
回复 网友K:

請問多上一點錫是腳的上面和d極的散熱片上面媽?
還是哪邊呢?因放錫放旁邊沒作用,但上面似乎要很多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的,其實上不上錫看個人熟練度,總之上錫是為提升三個焊點的加熱速度!

楼主:
回复 网友K:

以前有試過~結果腳斷板子烤黑囉,後來就沒練囉

网友:
回复 网友F:

南橋旁邊的MOS,一看就頭痛.......不用風槍,光靠烙鐵要拆根本不可能。清場要清一堆,又不見得好清。

网友:
J大的問題搞定了嗎?第一時間回饋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L:

還沒確定~板子在公司今天上班找時間把一些電壓圖片再貼上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啊!那麼多零件如何用雙刀呢?不太可能

另一方面我個性比較喜歡快點解決問題,該買工具就買~
不然一顆mos搞半天很痛苦

楼主:
早上把所有mos都量了一次~電壓如下,標示各個腳位
因用手機拍的近拍都會糊請見諒

cpu旁邊的
南橋旁邊的
南橋另一邊靠usb的
sata和cmos電池旁邊四顆
記憶體旁邊的

我覺得似乎很多電壓都怪怪~經驗不足不知是不是正常的
請大家再幫幫忙囉~

楼主:
另外又有一個新發現~當出碼c0的時候cpu旁的mos下管gds都會0v電壓~不出碼還有0.96v
我會再去量那個一直覺得cpu為何不發燙,上管部分只有d極12v以外其他gs都0v
另外下管g極的電壓不固定有時候高到10v有時候低到0.幾伏不知為何

會不會是電源管理晶片故障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最後一張圖,靠近記憶體插槽旁的MOS不太對喔~~~
輸出12V..!?供電12V給誰用的??D-S極是不是短路導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導通!紅棒放d極黑棒s極有568歐姆
如果倒過來是無限大,s極對地組值680歐姆以上
所以因該沒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C:

"紅棒放d極黑棒s極有568歐姆,如果倒過來是無限大,s極對地組值680歐姆以上"
............N-ch mos拆焊下來量結果如你說的這樣.那這顆MOS是故障的,直接在板
子上量會誤判.

參考一下,playx大的發文:
MOS 場效應電晶體測量
http://bbs.pigoo.com/thread-10464-1-1.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這篇文章我看最少五次囉但一直看不太懂
1.我如何分辨n通道號進型或是增強型的
2.中間這些字到底說ds會導通是算好的,還是會導通是故障的
如果好的那導通是不管ds通或sd通才算好的嗎?沒寫很清楚不太了解
因它說g極有給偏壓了會導通~

它的說明如下不太懂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抱歉...圖片不是很清楚..請問那顆MOS零件編號是3310GH嗎!?(記億體插槽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抱歉...圖片不是很清楚..請問那顆MOS零件編號是3310GH嗎!?(記億體插槽旁) ...

joh大大沒有錯~就是這型號~
查了dataseeh 它似乎是p通道的不知對不對

网友:
3310GH應該是控制CPU風扇的喔!

另外,綠圈圈起來的這兩顆MOS與旁邊電感的關係是?電壓不太對。

楼主:
回s大3310GH確實是跟cpu風散有關因cpu fan有一支腳是跟mos有導通,所以你說的因該沒錯

而你提到那兩顆mos的電壓不太對是要我也量電感的電壓嗎?

网友:
喔...難怪會看錯...拍謝,你沒量錯,P-ch mos跟N-ch mos量的結果是相反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看它們三個之間存在什麼樣的關聯。這樣比較好得知這些是負責哪邊的供電。

楼主:
經過我的測量~除了圖片標示直接導通(無阻值)其它的腳位跟電感兩腳都是620歐姆的阻值

關係圖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覺得綠圈裡面上方的那顆,是不是穩壓IC啊?
如果是的話,看起來電壓似乎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M:

conbawa大,應該是不太像!因為旁邊擺了那顆密閉電感,所以迴路不太像是穩壓IC結構。

网友:
呵呵...零件編號看不清楚...不容易判別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沒關係~還要大大多多幫忙~p通道因該是沒問題
只是它g 級電壓0.7v很怪(我這麼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看來應該是單相PWM,可能是給南橋供電,看看G極跑到哪邊去囉!
不知道小弟我有沒有猜錯,但.....另一顆的S極卻沒有接地,似乎......線路有待查證。

网友:
回复 网友C:

S大跟C大意思是:綠框內的那兩個MOS是否戶為上下管!?................對吧?按電壓輸出來看
是不太像,可是旁邊有個電感...這就難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感覺他也是上下管~跟上面那一樣的~上面的確定是上下管
明天我再把這兩顆量看看是不是上下管,看哪顆s極接地另一顆d極有沒連接
像查cpu的mos一樣

那p 通道的mos還要管他媽?

楼主:
回复 网友B:

板子在公司~明天把那兩顆型號打上來給大大們參考
另一方面我感覺電路上面那顆s極電路經過電桿再到下面那顆d極

楼主:
回复 网友E:

額外請教一下~主機板上的電桿是做什麼用的呢?慮波還是穩壓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個3310暫時先擱著,先假設它是正常的.......它的D極輸出電壓控制風扇轉速,等這塊板子P,C ,R都正常後再來觀察它是否
正常運作,它是否全速運轉跟CPU溫度的上升有關係.

网友:
翻到一塊layout超像的板子 GA-945GCMX-S2,我這塊是南橋旁的mosfet會高熱,跑碼會卡住,我懷疑是南橋不良,沒修好
各點的電壓

S10274chen大圈起來的兩顆上方是1085,另一顆是k3918
旁邊的電感跟1085以及k3918的D極相連,電壓是4.891V
這幾個都是5VSB轉3.3VSB的待機電路

那個1117量起來的電壓應該沒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I:

謝謝con大大提供著麼清的圖用哪個相機拍的
電表跟小弟的一樣但我不太會操作他

其實我也再懷疑南北橋是不是有其一故障
我的印象公司以前同款電腦能開機摸過他的散熱片很燙
但這次修得似乎沒熱,cpu也沒有很熱最多溫溫的,北橋也沒熱,
但又不能確定~感覺775的很多板子南北橋能開機都滿燙的
如g31m-es2l和g41m-es2l開一下摸南僑晶片散熱片就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它是可以確定是跟cpu風散有關,因跟大大說的是一樣的情形
只是為何出碼就讓cpu風散不轉囉~怪

网友:
小弟我猜錯了......
這樣看來就為那顆K3918.....不知道為什麼整個開到底。或許它只是純粹開啟關閉只有讓+5V電壓通過,然後再給後端穩壓處理。
卡C0,而且reset不過,CPU熱不起來,卡在某個時序上......不知道到底是哪個環節卡到。不知道clock有沒有上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關於那顆K3918,我發現.......其實昨天量得並不完全
我量的是未開機,只有5VSB的狀態,就把它當成另一顆1085的下管來看
結果那個G極電壓怎麼想都不應該是全導通的~12v
今天早上,想到會不會power on以後,會是不同的狀態
量測的結果 那個K3918的D極為4.891V(5v)  G極為11.8(近12V)  S極為4.891V(5V)
所以jeremy168大量的電壓.........是正常的
這顆K3918可能後端是提供給USB供電的電路也說不定

我用的相機是CANON SX-100,被我用的很爛就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M:

嗯嗯!原來如此!
安捏!......jeremy168大的問題,就不是在這些地方了。

呵呵!不會啦!拍得很漂亮喔!

楼主:
回复 网友E:

S大那麼如何確認CLOCK有沒有起來呢?需示波器嗎?
另方面這兩顆上面那顆S級是透過電感接到下面哪顆D級的無誤(完全導通)

楼主:
回复 网友I:

con大如果說這些mos都沒有問題那麼是不是要朝如電源晶片或南北橋方面測試
會不會晶片部份故障或需焊造成故障,因這個好的時候使用者都長時間開機
南僑開機平常都高溫~有無跟cpu一樣有空焊情形,bga封裝內的錫燒(熱)光囉

楼主:
請問一下各位圖中標示的晶振上電和真u是否該有電壓
上電不上cpu才0.03v如果上真cpu上電也才0.2v以下
不知道這樣正常嗎?

我量網路卡晶片旁的晶振都有1.8v的電壓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正常...用真CPU上電,開機後應在1.3V~1.5V左右,兩端電壓有些差距,大概差個0.2V吧....
j大是換到故障的零件嗎?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這個晶振從別的故障主機板拆下來的~真的那麼幸運中獎
因我就覺得奇怪為何網卡那顆兩腳都有1.78v(1.8v)電壓為何這個沒有
原本以為沒焊好補焊一樣~如果真這樣也太幸運囉

會不會跟原本晶振頻率不同呢?就是規格錯囉~
現在那顆是14.3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感謝分享

不客氣~還請你多多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O:

嗯嗯!那兩顆一顆MOS,一顆穩壓IC,已經可以確認沒問題囉!

14.3X多的晶振就OK了!確實!那樣的電壓是不對的,再換一顆晶振檢查囉!
時脈用示波器量測,那要看是波器能不能掃出這樣的頻率喔!在沒有是波器的情況下,可以透過電表量測電壓粗判是否有時脈輸出。

网友:
那顆在我這塊板子的規格是14.3x的沒錯
我上假負載去測,電壓是1.x,兩腳壓差如john_avatar說的,相差約0.1~0.2
網卡那顆量起來跟您量的差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E:

s大請教一下我們要如何判定量測的mos是沒有問題的電壓呢?
是看各腳電壓不偏離3.3-12v之間的值嗎?如你之前說的看電路
那我如何知道當下電路的合理電壓是多少呢?還是這個要靠經驗累積
呢?目前這裡我最不了解~

晶振我明天在量一次如果還是0.2v我只好在換一顆看看囉~
如果真是這樣該買一張樂透了(手上最少十幾片故障機板能把到故障的也不容易)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今天量測才0.2v(上真u)不上才0.03v夠低的
因該如joh大說的拿到故障的,網卡那顆兩腳都是1.78v(算1.8v)因該ok的
明天在量一次還是一樣在換一顆囉~

网友:
回复 网友O:

以原先來說,那兩顆原本小弟我猜都為MOS,如果它們兩個真的是PWM結構的話(若把那顆電感也包含進來),那麼,這兩顆的電壓很明顯是不對的,這個可以jeremy168大您自己量測CPU供電,看是什麼狀況.....依此類推。
但後來經過conbawa大的幫忙,我們可以確認一個是MOS,另一個則為穩壓IC,那以穩壓IC來說,查了datasheet,能夠得支腳的定義,輸入、輸出、調節該是什麼樣的電壓,都可以確定。
而MOS,這顆MOS如果不是線性穩壓用,那麼以量測出來的電壓來說絕對是不對的,因為輸出實在太高了,而且閘極因為要輸出那麼高,也開到底,因此後來又加上conbawa大提供的數據判斷,應該不是單純的線性穩壓,而是一個開關去開、關,控制要讓5V通過與否,或控制後端5V電壓使其合乎標準。

楼主:
回复 网友E:

看了s大的說明似乎還有一點模糊
你的意思是不是這樣呢?如果說那兩顆是mos的話形成電源管理結構(pwm)的話
那它們會產生上下管的關係,所以下管s極接地會0v,而d極會跟上管s極電壓一樣
(因是互連導通)而上管的d極會12v或5v還是3.3v等等,至於上下管g極要多少我就
不知道,是0.7v以上可產生偏壓讓ds導通嗎?g極我不清楚該多少?,s大你說的是這個意思嗎?

另一方面以後拿到其他板子是不是量出他是不是上下管關係,如果不是就是這個架構
嗎?還是有其他的架構呢?還是變成要去查ic的datasheet才能知道?

所以來說下面顆mos只是開關所以d極5v所以s極就5v,所以g極有高過開啟開關電壓
就是重s極輸出5v的電壓,不然就是會關閉0v電壓是這樣嗎?上面那顆就存穩壓ic而已

楼主:
額外請教大家兩件事情
1.你們都是去哪個datasheet查ic可否介紹一下,用google查一推結果一推不是我要的
2.你們有看過有人修機板用超級放大鏡嗎?不然我眼睛不好mos上面編號都看不到
都看到集成一團線的字,最近都請同事幫忙,我記得以前看過有人用過大概十來公分大
的放大鏡真想買一個不然看到眼睛脫窗也看不到

网友:
好期待你換一個震盪...祝你
邁向成功...好像在看練續劇~應該快完結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P:

我也這麼希望能完修~這可是一門很大的學問

网友:
找了GA-945GCM-S2 REV 3.0的電路圖
那顆K3918可能是Q184這顆

而我們懷疑是組成PWM電路的那個1R2,可能是DDR18V的電路裡的L17

不過那些5VSB 5VDUAL還是讓人看得眼花花的就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1.查IC的DATASHEET可以去WWW.ALLDATASHEET.COM查,還有另ㄧ個,我忘了

2.IC的字看不清楚有時候是印刷的問題,需要打光,我ㄧ開始是用LED手電筒,傾斜ㄧ個角度去看
   還是會很吃力啦,因為字體很小,後來就去買了名片型的帶LED的放大鏡了,不過這種的放大倍數不是很高

3.去補充了ㄧ下知識,開關電路裡面,除了上下管以外,還會有電感,濾波電容
   也因為如此,S10274CHEN大才會覺得圈起來的兩顆MOSFET應該要是上下管的關係,事實上,S大也沒看錯啦
   那個電感是另ㄧ個電路(DDR18V)的開關電路組成沒錯

4.MOSFET的最低啟動電壓要看DATASHEET啦,W大有講過,看Vgs(th)

网友:
回复 网友F:

嗯嗯!對!小弟我想說的意思是這樣。

這個動作,在檢查流程P、C、R三部曲時,就要查出來,了解是什麼樣的結構,這樣一來就容易排除有相關可疑的故障點了,當然,如果有一些晶片的電路,那就需要查datasheet,除了能掌握相關的腳位定義外,還有時可以有相關範例電路可供參考。可以用的架構有些不同變化,在一些舊文章中、參考資料,可以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E:

恩~這樣我就大概了解囉~以後拿到其他板子因該就知道要做什麼事情了
比較不會不知道要做哪些事情了~修主版我還算很外行~

楼主:
今天把晶振又換一顆結果是同情形~電壓還是0.2v的電壓,雖然晶振沒極性,但為何
我發現引腳有長短呢?難不成在主板有分級性問題???但我想不可能,s大也說沒極性問題

另外今天看到其他的帖子剛好提到cpu假負載,讓我想到量測cpu的pg和reset的電壓
我發現兩個reset有0.48v左右電壓,pg都是0v,最多0.03v,而核心電壓跟mos有時候下管
的d極沒電壓,上真cpu有時候才0.52v但出瑪c0電壓全部消失變0v,我發現似乎電壓不是
很穩定必不是每次的電壓都是ok的,剛開觸發mos都有0.96v但一下子出瑪或一鎮子電壓
就沒囉,難怪cpu都不會燙,會不會真是電源管理晶片故障

我懷疑這一顆

楼主:
回复 网友I:

1.謝謝con大大提供的網站,不然google找一推都不知道找對不對
2.我有上拍賣吳看一下放大鏡好壞似乎插很多,有立桌子上的,基本上我是先天
弱視太小的看不清,所以想買放大鏡,這樣也比較能知道有沒有短路到或ic的型號
才看得清楚
3.我想修主機板經驗還是很重要之一

网友:
回复 网友C:

換過一個晶振後,主頻14.318的晶振上電量還是低於1V.........可能時脈IC故障,或是週邊的貼片電容故障,我猜的
....至於那個PWM IC(是ISL6566還是ISL6312!?)......真的是它壞掉,要換掉它就沒十足把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因為它讓我很懷疑~因cpu的電壓有時候有時候沒有
或是出碼就沒有電壓囉~而你說的時脈ic故障也是有可能造成
額法有clock,在拿到壞的機率不高吧~(不會那麼倒楣吧)

時脈ic沒風槍可拆~有辦法確認它的好壞媽?
無pg訊號電壓是因該clock關係吧???

网友:
太讚了,遇到了同好.
手頭上也有一片相同板子.
希望狀況能跟大大相同.希望也能修好自己的板子.
狀況: 過電一下就斷電.無法開機.

网友:
電源管理晶片能夠暫時先不管是不是壞的,因為從前面的狀況上看來,晶片應該有可能是OK的!但現在非常怪異的.....時脈產生器的晶振電壓是不對的!
晶振電壓怎麼來的?那麼該檢查什麼呢?從哪邊可以下手?

网友:
小弟手邊其實也沒啥像樣的工具,就烙鐵,三用電表,電容表,還有一支不能控溫的風槍....
真的懷疑它是兇手,就TRY&ERROR吧,說真的,小弟也不太想去動那個PWM IC,QFN封裝
的零件還沒那個實力能攪到百分百...要換時脈IC前最好先找到替代零件,以免拆下來卻
找不到零件可換....

网友:
回复 网友C:

S大的焊功相當不錯...可以先請教他,然後自己拿不要的廢板練習練習.

楼主:
回复 网友Q:

你的因該機板有短路~那先把cpu旁的mos量一下和一些電源對地都量一下吧~
因該通常都12v居多~

我的比較麻煩問題還沒有辦法確定出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s大的經驗似乎滿豐富的~這種技術經驗很重要
加上手工要多練習~

楼主:
回复 网友E:

晶振電壓怎麼來的?那麼該檢查什麼呢?從哪邊可以下手?

這個小弟真的不太清楚~因除了新手~經驗也並不多~
目前得到的經驗都是在這邊學習到的~也謝謝各位大大的幫忙
還是原本的晶振不是14.3的,另外我會再找其他cpu試試看~
會不會cpu跟機板相容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F:

晶振是透過壓電效應而激發產生震盪。所以................?
http://ndt.iam.ntu.edu.tw/2research/2_4quartz/quartz_2.htm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s大的意思是說量晶振兩腳的電壓是誰給的呢?
沒示波器也不知道換的是不是又故障的

网友:
找到一篇文章http://www.pc120.net.cn/home/e_mainb/193038725.htm
這邊是在討論intel芯片组主板工作时序,大約在第二點就有講到VTT_PWRGD這個訊號
不過呢,就如W大所說的,沒看到圖,還是很模糊

大概猜想了一下,應該是說,CLOCK IC除了供電外,還需要VTT_PWRGD這個訊號來決定是否要輸出
再去翻找手邊的GA-945GCM-S2的圖,可以看到,這塊板子的CLOCK IC是ICS954148AF

VCC3是3.3V電壓,VRMGD這個訊號
從這個圖來看是VR_RDY來控制的

而VR_RDY從那邊來的呢?

看起來是ISL6312這個PWM 的PGOOD,PGOOD要是高電位得要輸出在額定電壓內,不然就會在低電位
所以似乎還是又回到CPU VCORE這邊了哪?

ICS954148這個DATASHEET找不到,找到另一個ICS954119
裡面有一段提到
也就是說.....這個PIN是低電位動作,如果高電位的話,石英晶振會停止工作?

网友:
jeremy168大,是的!當然還暫時不用用到示波器囉!從晶振、回推到時脈產生器,它有一些該具備的條件,是否滿足,我們就能稍微抓住一些蛛絲馬跡!
在時脈產生晶片附近,會有一些像貼片電感那種顏色的,保險絲,那就是電源了!再來看致能信號,即可判斷時脈產生晶片的是否條件OK!

conbawa大把整個思路都規劃出來了耶!這是一個大方向囉!

楼主:
回复 网友E:

s大其實我看了周邊的零件大都是貼片電阻,但電組的故障率高嗎?我看很多教學似乎沒看到
是電組故障造成的,不知道你覺得量那邊比較ok呢?

网友:
我看到J大在94樓提到的電壓值,情況跟我今天修的一塊GA-945PL-S3E一樣,然後我依照這個實例技嘉ga維修實例去量測旁邊的電阻,確定了時鐘IC故障,我看94樓的圖片,零件分佈好像跟我這塊一模一樣,大大要不要試試跟這篇實例量測看看旁邊的電阻,提供參考。

楼主:
回复 网友R:

謝謝jia大你提供的資料果然很有參考價值,我下週上班再把他量一下看看
只是貼片電阻引腳小到在那邊都看不清那裡囉

看來另一方面存錢買熱風槍是一定要的囉~

网友:
如果買898之類的熱風槍,建議您別買備用或是不同規格的烙體頭了,我在露天買的這台熱風槍有烙鐵,本想把備品買齊,多買了一個發熱絲跟一套烙鐵頭,結果烙鐵很不好用,就收起來了,烙鐵頭都白買了,不過就算光用熱風槍在價格跟功能上是很不錯的,提供參考。

网友:
回复 网友F:

電組掛掉會開路掉,因此,很容易可以分辨出來,通常電阻是不容易壞的,機會也很低。
量測從conbawa大在樓上提到的那些囉!

楼主:
回复 网友R:

目前也不太知道買哪個好~還在觀望
買太差又不好用,買太好可能又浪費,所以大概二千多的價格機種
謝謝jia大提供的寶貴意見

楼主:
今天星期六下午特地跑去公司量測那塊板子
有一個發現通電下不管上不上u很多電阻都量不到電壓
一點點電壓都沒(因該不會是眼睛不好沒量到)幾乎我弄好幾個
整排整邊整排都沒電壓,看來很有可能時鐘ic掛囉

另一方我測量ic的腳很多腳都對地阻值都是100以下
另外很多電阻的一邊引腳都是跟接地導通,另一邊都無限大為1
不知道是不是測量上的錯誤??

楼主:
大家不知道還有其他的意見提供做其他的測量嗎?
目前沒設備拆那顆ic.有辦法其他因述造成沒clock嗎?

最進修技嘉主板都是鐵板的
今天換先修另一片也是945晶片, 爆電容都換掉還是不開
不開是不觸發過電~就是開機電路有問題天啊~

网友:
回复 网友F:

jeremy168大加油加油!大致該量測的,前面都有提到了!尤其後面這幾頁您處理完後可以看到卡code的後續討論。
conbawa大在124樓的分析再看看喔!那個網址也點進去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以試著插上POWER後,不需要觸發,從紫線追一下5VSB的電壓
我之前的只是很單純的一顆9435壞掉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3431&highlight=

先量看看PCI的A14看看有沒有短路情況,似乎南橋短路的話,也會有不能觸發的現像

W大有講過開機電路原理,很實用的一篇,可以參考看看,就大概知道要量那些點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8122-1-1.html

再補充一下.....看到W大的圖才想到,之前有人也有遇過,那就是
如果板子上面有CLEAR CMOS的3PIN排針的話,注意看看有沒有接觸不良的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們宜蘭這邊就是沒有像你們這樣的高人~真希望旁邊有像你們這樣的高人
可以指導和指點學習會更好

不知有哪位對教學有興趣教學,我朋友開教育說找不到老師
不然它會想開這一門課

楼主:
回复 网友I:

謝謝大大的參考資料
我做了下面的測試
1.量power_sw有5v的電,綠線和紫線也有5v,周遭的mos的d級也有5v的電
2.強制開機可過電但不跑碼復位恆亮,所以可能不只有開機電路有問題
3.量32.768晶振的電壓偏低,大概0.2v以下(強制開機送電量測)
4.cpu的mos下管d級有1.06v電壓因該正常(有上真cpu)
目前猜測南僑ko或是io掛囉

楼主:
我貼一下它附近的照片電路有圈的代表它有5v的電壓~未強制開機待機時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的板子這邊的電路佈線不同,沒辦法量電壓給您參考

除錯卡上面有3.3V待機的燈號嗎?
我用的鑫帝PTC092有這個燈號,有的話注意看看燈有沒有亮
有亮的話,可能問題就不在待機電路上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測試過幾次的開機(強制開機下)
3.3v的電壓燈有亮但不是很亮(不知是除錯卡led燈問題嗎?)
有試過兩次開機除錯卡idry燈號恆亮機板幾秒後自動斷電

感覺有短路量了電的對地組值無短路,後來來這個情形又消囉~
變成更復位恆亮,但我確定還沒到clock因為北橋14.3晶振電壓偏低
所以開機電路或io和南橋有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圖片這個部份看來應該是記憶體供電電路.....輸入d極的5V看來已經到位,剩輸出S極了,
s極有輸出電壓嗎!?另外...盡量不要將ATX 20P上的ps-on與地線短接,強行上電有很高危
險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是記憶體供電電路因該不是這裡造成不觸發的故障地點囉
這片主機板另一邊如下圖,感覺似乎不太像開機電路

請問如果未開機通電南橋旁邊那顆晶振要吃電嗎?電壓該多少呢?
開機通電電是1-2v之前待機不通電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SATA插座左邊那排排針......standby時量pwr on的"+"有沒有電壓(3V或5V)....當按下pwr on時
電壓有沒拉低至0V........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待機電壓5v,但用起子觸發會拉低至0v,不會觸發開機~
但atx綠線那邊不會拉低~

网友:
pwr on開關在待機狀況下會有一電壓3V或5V(不同廠牌數值不一定相同)...當你按下開關後,
這個電壓接地,電壓會拉低,I/O晶片收到這拉低訊號後,就會做出相對反應...你的pwr on開關
電壓沒降低....可能開機線路出了些問題,可能要從這pwr on開關往回追線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是開關針腳用起子觸發會拉低~就是atx綠線沒有
所以問題點有可能io或南僑囉~

這片的電池座在北橋上面clr_cmos的pin腳也是在電池旁邊
但都是在北橋上面

一般我看很多教學都是io掛了居多~
有燒線的~查線要買超大放大鏡囉~不然看到眼睛脫窗

网友:
回复 网友F:

jeremy168大您前面讓主機板啟動,都是強制短路綠線接地啊?
所以現在有無法觸發啟動的問題囉?

网友:
回复 网友E:

現在是另一塊   GA-945GM-S2 的板子
官網的使用手冊裡面GA-945GM-S2 跟 GA-945GM-DS2 這兩個型號是放在一起的
姑且假設這兩塊板子的LAYOUT大致相同
GA-945GM-DS2電路圖有講到IO的腳位
看起來IO應該有參與開機電路...

网友:
回复 网友M:

喔喔!呵呵!原來是另一塊啊!
剛剛回頭看了一下jeremy168大貼的照片,才發現記憶體插槽不一樣了,是另一張板子。

嗯嗯!有兵分兩路,一路跑到南橋去了,另一路往IO。而IO也有送PWROK出去還有一些reset有有參與送出去。

楼主:
回复 网友E:

s大確實是另一片主機板,之前那片沒熱風槍更換時鐘ic所以等存錢
買一台在更換看看,旁邊那些電阻電容這麼'量很多都是0v的電或偏低
還是哪位大大有興趣我寄給你研究看看(我出運費)

而不能開機這一片是有待機電壓無法觸發,我感覺因該是io掛囉
因為io有引腳有吃到5v的電,但有沒有送出相關訊號這一段小弟就沒經驗
如何驗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con你很神耶~為何你能抓到機板的詳細部線圖
你官網抓的話是哪邊呢?我們公司幾乎八成都是技嘉板子居多

io不事就是開機的一部份媽?有主機板都不用io開機媽?
我的意思就是都沒用到io線路連接

网友:
回复 网友C:

之前有位大大貼的網址啦
http://elektrotanya.com/?q=showr ... hematics&page=4

以W大的理念來說,最好是不用看電路圖就能斷出是哪邊出問題
看電路圖是偷懶.....還有參考電路啦

楼主:
回复 网友I:

說實在這些電路圖除非專業電子的才能完全看懂

不然我們也有看不懂架構,我們基本零件看的懂而已
所以不管有沒有偷懶都一樣熵

楼主:
今天早上在測試一下pw_sw到io部份觸發電壓會不會跳變
發現兩件事情
1.在一次測量當中紅棒放在下圖中紅框圈出的其中帶有5v電壓的引腳
然後觸發pw_sw時後竟然會觸發一下通電,紅棒不放就不行囉,哪個腳位沒紀錄到
只知道紅框內的其中引腳

2.紅框內的引腳似乎有5v電壓的腳有點多, 不知道算正常嗎?(感覺不太正常)
這樣是算io真的掛了嗎?

网友:
回复 网友C:

jackchen681大有發一篇實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8794&highlight=

不觸發原因分析很全面,可以參考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I:

謝謝con大大提供的資料,我在試試看io和晶振的部份

网友:
回复 网友I:

"論家"的id被打出去會不好意思n_020|
雖然io型號不一樣,但查修原理是一樣的,只是GB的io datasheet很難找耶~

楼主:
我看很多教學都是周遭測試都沒問題的話都建議直接更換io測試看看
io的datasheet似乎也不好找,有點費神又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