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不過電的Asus P5KPL-CM維修

楼主(2011-04-13):
這片故障主機板也是網拍買來練功的,到我手上時已有拆焊痕跡.故障原因是不上電.
     先看一下故障的主機板:Asus P5KPL-CM

       記億體插槽下方少了幾個電容,背面電路疑似斷線........

      先把斷線的地方補起來,補上三個820uf/6.3V電容...這裡有點小錯誤,電容應該不
      要先補,要是這裡要再做些什麼工作的,電容又要拆拔........多了些麻煩.

      上電前檢查有無短路的地方..包括12V,5V,3.3V,CPU供電等等...這很重要,以免燒
      了CPU,介面卡,記億體的.....划不來.

      上電前還沒按pwr on開關,只打開PSU後面的開關,主機板上的待機LED就一亮一滅的
      ,記的有大大說過"...修東西有時像鬼打牆...",還真的被我遇到了....

      接著按下主板上的pwr on開關.........不過電!!除錯卡五燈都不亮....這下頭大
      了....,開始找問題吧!從怪怪的待機LED找起,它的一端連到一顆PB5350電晶體C極

      pb5350 Datasheet----> PB5350.pdf (80.17 KB, 下載次數: 181)

      這電壓轉換三兄弟..完全沒半支pin腳有電壓....1085的D極還是PCI A14供電端勒
      ...(參考jackchen681大大P5PE-VM維修文學來的),對地阻值0055...似乎偏低了..
      就當它壞了,先換了它.......換完之後,對地阻值有拉升到013x...但狀況還是沒變
      .........LED待機燈一樣鬼打牆..........PB5350,1117,1085電壓也跟著跳動,但
      都在0V以下........

      繼續去找問題點..在PCI-E插槽旁量到這兩支上下管有問題,上管S極連下管D極再連
      到電感對地阻值也很低(有量,忘了數值多少),電感另一端連向北橋...北橋掛了嗎!?
      先暫時忽略北橋的低對地阻...........

      思索了很久,LED待機燈跟鬼打牆一樣,亮..滅..亮..滅.......,莫非是主時脈IC還是
      石英振盪有問題!?考慮了很久,決定放手一搏,先從石英振盪下手,這個比較好解決,要
      是拆焊IC就困難多了,以小弟的功力來說..........

      換掉石英振盪後...好事出現了,待機LED不再鬼打牆,乖乖的恆亮著,先前量不到電壓
      的電壓轉換三兄地也正經地工作了....上電後,除錯卡從原先沒亮半個燈變成五燈全
      亮,上假負載量Vcore,PG,復位...RAM,PCI-E上的12V,3.3V..PCI上的12V,3.3V,5V,
      33MHz,還有原懷疑PCI-E插槽旁邊的兩顆MOS...都正常了,至此應該是快成功了.....

      確認電壓都正常,那就直接上真CPU,RAM吧..(這片主機板內建顯卡)....?????????
      停在"E0"就不動了,"E0"是什麼意思!?google了一下...有幾種說法,有人說沒插記億
      體..有人說記憶體故障..有人說CPU不支援..找了華碩網站看看....真的..這片主機
      板只支援雙核心或四核心,我測試用的這顆Celeron 2.66/256/533它不支援.唉唉...

      跟別人借來一顆Pentium D 915,...它終於給面子開機了.............這顆915 CPU
      因為隔天就要還人,所以沒繼續測能否Install作業系統......能開機已增加不少成
      就感了.....這片故障主板只壞一顆14.318石英振盪??????說難很難,說簡單也很簡單,
      有遇過這種問題的人應該會比我還快找到問題點吧........

      最後,網路Search到ASUS P5KPL點位圖,原想拿來參考參考,結果連用都還沒用板子就
      修好了,放上來給有需要的人看看吧.....

       ASUS P5KPL點位圖
                   p5kpl.part01.rar (95 KB, 下載次數: 572)                                     p5kpl.part02.rar (27.28 KB, 下載次數: 503)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非常精辟的解悉!

网友:
恭喜完修,維修過程寫的很詳細,對維修技術不好的我幫助很大,謝謝分享

网友:
要記得 P.C.R. 檢修程序心法

网友:
這塊板子公司一大堆
都是泡水過的
真是問題很多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好分享
看完版大的維修範例,看來我得基本的P. C. R先搞清楚囉...(老是判斷錯誤).

网友:
查到最後....竟是石英振盪器出錯!先恭喜完修,賺到一片新板子
只是它為什麼會造成待機電壓一閃一滅~?,請pigoo神人們出來向子民說明原理一下

网友:
大大公力很強!!既然買壞板~又被拆零件!修的好貞強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非常詳細的解說!

楼主:
回复 网友A:

運氣吧....還好原賣家沒拆的很爛...只拆了電容,不然可能會很難吧..

网友:
恭喜 john_avatar 大大完修,維修過程寫的很詳細

网友:
好詳細的解說..認真學當中..:)

网友:
很詳細的維修文
主機板一直是我不敢去修的東西
一是沒時間,二是p.c.r有看沒有懂

网友:
好詳細的過程,這種狀況,我會修更久

楼主:
jackchen681大大說得也正是小弟心中的疑惑....

网友:
很詳細的維修文,
這種狀況,我還找不出來

网友:
john_avatar大您可以用電表歐姆檔量測那顆拆下來的石英震盪器嗎?看看是什麼樣的狀況。

楼主:
回复 网友B:

(1)拆下時有量過,不過用"二極體"檔量的....電表沒反應,呈現"OL"
(2)沒辦法再用"歐姆檔"量了...故障零件已被我扔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喔喔!沒關係,主要小弟我是想確認與我猜想中的狀況是不是一樣,看來不一樣。
那麼這待機問題的狀況可能還有待釐清。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非常詳細的解說文 ㄝ,  受教了

网友:
是真的很難一般人應該會很少往這方面查修,蠻不錯的維修文,感恩~~~

网友:
找到問題點利害利害..這騙板子很多都是網路晶片壞造成不開機..你這片只有震盪晶體問題...

网友:
大大維修技術如此精深,小弟要認真學習了要不然都抓不出問題~~

楼主:
<<<<後續>>>>
這片板子在安裝完Vista後,內建網卡的確無法使用,bios內建網路功能已enable....但在裝置管理員->網路卡
下沒出現.....安裝驅動程式時:

沒關係,不用管它了,直接重開機,在bios把內建網卡disable掉...先用D-Link無線網卡頂著.

這顆網路晶片AR8121...網路搜尋一下...問題滿多的.

网友:
想不到oscar168所言應驗。

网友:
修這種真的要觀察入微
一閃一滅也能聯想到震盪器, 真是要很有經驗
是我的話就會覺得電壓不穩-->換電容
因為我也只會換電容:)
感謝分享

网友:
很好的維修【不開機】實例~
咱很佩服【把一塊不過電的主板】~【化腐朽為神奇】【修到能裝 winxp 與Vista系統的人】^-^

引用網友john_avatar 的話:真的..這片主機
      板只支援雙核心或四核心,我測試用的這顆Celeron 2.66/256/533它不支援.唉唉...

ps:題外話
這塊  intel雙核心的板子[算是蠻新的板子]~   可以支援到4核心!!
咱在 2008年10月【咱花了 12999元~  才在大潤發買到  acer E2200的雙核心電腦【含Vista系統】】^-^
如果要等到 公家機關的故障主機板出來【差不多要等6年】》《

网友:
:) 挖~ 大大您真的好厲害!!   感謝您的分享!!

网友(2011-06-07):
真是太精深了  又多了一個學習 感謝大大的解說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非常詳細的解說

网友:
好詳細的解說
一般來說這種情況
已經放棄維修

网友:
要有這等功力我還要苦練N年才行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加油~~有心想學一定能做到!!

网友(2015-04-05):
確實在 asus 系列,led 燈一閃一閃的 ,intel 我會先拆網卡 ,amd 就幾乎是橋的問題~~不過你這張我建議將內建網卡晶片拆掉就是,以防萬一~~

网友:
圖文並茂的維修過程說明相當清楚

网友:
大大真的好強!!!很精闢的解說,我又學到了一課!!

网友:
高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john_avatar大完修 還有詳細的解說

网友:
有思路的维修。。。精彩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辛苦分享了詳細解說~~

网友:
精辟的解悉

网友(2015-05-10):
恭喜完修,維修過程寫的很詳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