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放棄]Nokia 5230 聽筒無聲

楼主(2011-04-14):
之前…接到許多疑似詐騙電話
有號碼,但是都沒出聲
有時…我都亂喂 ...srO
大概一個月後才發現,聽筒時不時沒有聲音 @口@|||

擴音正常

目前打算
1.添購藍芽耳機,就這樣放棄聽筒
2.送去夜市修手機的試試看

Q.以前nokia好像有新聞,說是供應商出給nokia的貨品質有問題,但台灣地區沒有回收處理…
有一說是『濕度』的關係,這可能嗎?是不是用吹風機吹一吹就好了咧?

=======
已使用藍芽耳機,手機的聽筒時好時壞,已放棄啦(過保)

网友:
可以打開看看聽筒喇叭與PCB接觸的接點是否鬆弛或髒汙,若有摔過也有移位導致接觸不良的可能

网友:
拆聽筒量阻抗試試,這幾年大音量手機的聽筒滿容易燒的,而且代理商跟經銷商打死都不承認是他們的問題

网友:
是排線故障,第二次壞我就不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的確有摔過機,還蠻多次的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量阻抗
我會試著拆開看看的

网友:
大大,,,,,,,功能設定 AUTO 接聽, 就OK ㄋ,,,,,,,,,,,,,,

楼主:
回复 网友D:

自動接聽?

我重述一下我的狀況

有電話來,我接聽,聽不到聲音,但對方可以聽到我的聲音,接上耳麥正常
打電話出去,別人接聽,沒聲音,但對方可以聽到我的聲音,接上耳麥正常

你說的自動接聽是?

网友:
大大,,,,,,,功能設定 AUTO 接聽, 就OK ㄋ,,,,,,,,,,,,,,

大大,,,,,,,,按設定鍵== 進入 設定模式 , 找到 全部通話選項,,,,進入, 找到 回答模式,, 進入 設定為 自動  就 OK 了 !!!!!!

网友:
拆吧.....這年頭手機是消耗品,就當練手,搞壞了順便換新的....
反正不是喇叭接觸不良(大不了焊死加黏牢)就是喇叭燒了(線圈阻抗幾歐姆而已),燒了想辦法殺肉,如果手上或親朋好友有除役手機可以宰,沒肉殺就買個便宜耳機拆裡面的喇叭,只要塞的下都可以接上去試....

网友:
拆到下面的pdf裡面的第35部
http://support.zopo.vn/Schematic ... anual_L1L2_v1_0.pdf
檢查一下earpeice的彈片還有沒有頂的到主板。
如果有頂到的話,檢查一下earpeice的阻值是不是幾十歐姆,如果不是,就是它壞了。
如果eapeice沒壞,那......就有點複雜了..主板的某個東西有問題了....

网友(2011-05-23):
連Service_Manual都有~
真是太強了
收下備用喔
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