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製LED燈泡含電流測試(測不到交流電流)

楼主(2011-04-14):
最近大家流行110V LED燈...
我也來做一各測試...
先來看一下外觀
這些只是我構想中的藍圖....
重頭戲現在才要開始...
先將LED串接起來....
而重點在於如何讓LED燈亮..
又不必因為電阻消耗功率浪費不必要的電..
而在考慮這問題的時候..
我在聊天室與逸倫討論虛功與實功的問題..
說真的..我們討論很久..我一直在想..
虛功的定義到底是什麼..
實功我倒是知道會在電阻上發熱與耗掉的電流..
但虛功..我始終想不透....而跟逸倫討論了一段時間之後..
決定直接電容下去實驗....只是~~我這個動作...
居然讓我發現了..何謂虛功..也讓我的頭腦中的結打開了
畢竟~~我的作法跟先前的大大們做出來的方式與電路..
完全不同..至於那邊不同..
請各位用自己的眼睛詳細看我的成品吧..
這是0.22UF的電容下測試的...
我用電流勾表居然測不到電流..
而且..亮度很明顯的完全不足...
就連功率表都沒有任何反映....
說真的~~這時~我整個人都傻眼了...
因為~~出現了我無法解釋的現象...
而這現象~~就只因為我的電路跟別人不同..
才產生的...我還特地去測量LED分佈的電壓..
居然不到2.5V...這時我就頭上一大堆問號...
為了找出原因~~我還以為是交流電容算錯..
那好~既然我算錯~沒關係...我換大一點的..
用0.47UF...這時~~亮度有比較亮一點..
而分佈在LED的電壓約2.7V左右...
這時我就想說~~電壓有比較高一點..那電流呢?
交流部分..一樣無動於衷..
而~~直流部分...居然只有6.015mA.....
而且~~~還是我把直流的限流電阻給拿掉了..
但是...我的LED是額定3V~3.2V之間的電壓..
並且電流在20ma...由於遠遠不到LED的標準電壓跟電流..
亮度始終無法達到滿意的效果....
想說用0.22UF跟使用0.47UF分佈在LED的電壓約0.2V左右..
那我乾脆換1UF的...沒想到這一換..
整個亮度..簡直...報亮阿..雖然沒有直接送近3V時的亮度亮..
但已經夠用了...而這時~我也測試了電流..
測試結果11.769mA..雖然還沒達到我要的15mA
但這樣就已經夠我用了..而且這麼低的電流也夠省電了
最重要的是..電流表跟瓦數表居然都沒反應..
分佈在每顆LED的電壓只有2.99V..還沒達到3V...
本想用1.5UF的再來測試...但因為廢版找不到..
就放棄了~~畢竟只是用在樓梯間的..
又是24小時開著..而這樣的亮度也夠用了..
我就沒再繼續實驗下去...
既然測試完成了..我就開始組裝了..
組裝完成之後..夠棒吧...
再來就是將樓梯間的這日光燈給拆下...
裡面的塑膠殼都壞了..我放2支木棍..用來鎖螺絲的
將燈座鎖上去....
將LED燈裝上測試...真的是爆亮...
由於太亮了..眼睛一看到LED燈..會刺眼到眼睛一段時間都好多點..
為了護眼...想了好久...剛好看到我放在旁邊的布丁空盒...
當初是要用來依照逃兵大教的方式..製作顯影劑的
沒想到在這地方派上用場了...
裝上去之後亮度損失約10%左右..
但至少不會刺眼了....真的是一級棒的護眼蓋阿...
(為了拍清楚..我用了閃光燈)
這時~~我為了確定我的電流勾表是好的..
我將拆下的日光燈...送電測試...
有電流...而且還是0.20A...可見耗電量...天差地遠..
而~~我的LED燈泡的亮度...
可不輸給這隻半故障的日光燈管..
為了證明LED省電....
我也順便測試了23W的省電燈泡..
一測試..比日光等還要省電...
而且這一顆23W的省電燈泡..
亮度可跟一支40W的日光燈相等
用瓦數表一看..也才21.8W.....
日光燈跟省電燈泡..都可以用電流表跟瓦數表看到數值..
LED看不出來...可見LED省電~至少省了20倍以上的電量
看樣子~~LED燈將是以後的新趨勢了

网友A:
安捏我知道我為什麼算錯了......
呵呵!這樣確實省電多了....省的是我們,但......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捏我知道我為什麼算錯了......
呵呵!這樣確實省電多了....省的是我們,但......呵! ...

終於看懂了阿~~~
這電路還有個優點....
零件短路...還具有一定的保護效果呢~~

而且阿...這LED~~~不會熱...所有電路~~
都不會發熱~~~

网友:
傳統40W鐵心安定器的日光燈,總功率其實是60w,但新型燈管含安定器只要23W.
所以要推動更換新燈具,長時間使用燈具不要用舊燈具.

网友B:
這篇真的是圖文並茂啊!
而且為什麼用勾表量不到啊?

楼主:
關於省不省電...於台電虛功收不收費的疑問~~~
我在這邊在提出質疑~~
這件事情去年就討論過了....
但~~就是很懷疑..大家所謂的虛功...
以日光燈具而言...真的有很大的差別...
我用現有的設備..測試給大家看...
只差別我沒有台電的傳統瓦時錶..
要不然還真想實驗給大家看看...
若以日光燈具而言cnpan的說法也是有很大的疑問..
新型燈具只有23W?
我不知道這是代表省電燈泡..還是T5燈管..
在沒有實際測試下..是無法得知..

但就我手邊的10W跟40W的傳統燈具做比較...
我用的是電子式瓦時錶加上最常用的電流勾表做出來的實驗..

先來看傳統的40W日光燈電流與瓦時錶的瓦數
電流0.71A 瓦數45.8W
計算公式
電流計算瓦數
瓦數計算公式:W=V×I×t(式中單位W→瓦(W);V→伏(V);I→安(A);t→秒(s))。
110V×0.71A×1s=78.1W

瓦數計算電流
瓦數計算電流公式:I=W÷V(式中單位W→瓦(W);V→伏(V);I→安(A))。
45.8W÷110V=0.416A

大家所謂的虛功
78.1W-45.8W=32.2W

說句難聽點..我們現在都搞不清楚台電的瓦時錶...
到底是不是像我的這電子式的瓦時錶...只算實功...
畢竟長久以來~大家所計算的的電流...
就已經是百分之百的台電會收的電費電流了..
但為何現在會有所謂的實功與虛功出現?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電的流量就是這麼大..
換算的法則就是這樣不變..若是以電子式的功率計算...
那這樣以後電流錶所顯示的數值不就是在騙人的?
根據我所瞭解的..電子式的瓦時錶..
它是以電壓加後端的阻抗來計算的..
而非電流加電壓來計算的..
這兩者的差異..可是天差地遠阿

再來看看我拆下來的這10瓦日光燈具..
很明顯的誤差值不是很大但是..
電流換算後卻還是比電子式的瓦數表大..

反觀...省電燈泡..卻是瓦數表比較大..
電流表換算之後卻比較省電?

真的是~~~問題多多阿~~~
依照我的慣例...我比較相信眼前自己所測試來的...
目前就只差台電專用的傳統式電表...
要是有~我一定會拿來做比較..讓大家看看
台電到底是以後端的阻抗加電壓來計算瓦數..
還是以電流來計算瓦數...
不過..在教學書上很明顯的說出..
台電的傳統電表是以電流加電壓的相位來計算的..
這樣~~~大家的疑問如何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之所以量不到
我想可能是自裝LED灯的功率
遠比鈎表的誤差值還小
所以顯示不出來

看起來這真的是可以讓愛好DIY者多加推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篇真的是圖文並茂啊!
而且為什麼用勾表量不到啊?

應該是電流比勾表能測量的電流還要低吧..
低到我這日本製的高精度電流勾表還測不到..

就連瓦數表也測不到...
連個0.1W都沒有....

楼主:
我最後才發現~~~又拿出來測試的10W日光燈具...
電流又降低了許多~~
由於這是剛剛測試的...送電的時候我聽到批哩啪啦的聲音..
已經快完全掛了的關係吧..電流降低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針對交流勾錶精度不足問題,教你一招。就是讓被測線在夾子中多跑幾次(把電線撓10圈就可把勾錶讀值放大10倍)我是放大20倍才量到LED交流電流穩定數值。

网友D:
回复 楼主:

順大仔功力了得ㄚ
不曉得方便給個線路圖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

針對交流勾錶精度不足問題,教你一招。就是讓被測線在夾子中多跑幾次(把電線撓10圈 ...

....放大10倍.....
挖勒ㄟ~~~有省電省到這種程度嗎?

放大10~20倍...就已經是0.01W的級別了耶

网友A:
回复 网友E:

虛功不是直接用扣的喔!是要平方相減然後再開根號。
虛功一直都有存在,就看轉換效率如何,所謂省電,其實就是.......

您把大部分的電流都弄到虛數去了,所以原先電容大的時候,LED量到的電流會比較小,後來電容大了,電流就變大了,等於又把電流往實數那邊推過去,因為要吃實功,LED亮度才有變化,因此,一往實數那邊偏,LED也變亮了。

网友F:
順興大 這組東西超簡單的,有焊接能力的就有辦法自己DIY了
不過外行的菜鳥想請問 那顆 綠色的電解電容規格是什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E:

虛功不是直接用扣的喔!是要平方相減然後再開根號。

在怎麼開....依然跟我想的虛功完全不一樣....
就如上面的實際測試方式....
你要怎麼知道台電現有的電表計算方式?
教學書上也很明白的表示..台電的傳統電表計算方式
是以實際電流下去換算的...那你要怎麼去推翻它..
理論歸理論...但實際上就是這樣~~~~
(在聊天室就說過了.理論是先有實際才有理論..沒有實際成品與測試哪來的理論)
理論跟實際不同..當然我就看實際的..
我不可能在去看理論....除非幾十年前所定下的基礎規則全都是錯的..
而且~~這LED電路..讓我很明白的了解到..電是怎麼通過電容..
為何會這麼省電..也是因為電通過電容之後所剩下的電流才多少..
而非用一般的電阻換算方式取得的電流計算..
畢竟電容的內阻..你用一般電阻也算不出來..只好..實際更換不同容量下去實驗了...
這幾天我有空在作一個出來測試電流..
看能不能將實際電流給測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順興大 這組東西超簡單的,有焊接能力的就有辦法自己DIY了
不過外行的菜鳥想請問 那顆 綠色的電解電容規格 ...

那顆電解電容只不過是....省電燈泡拆下來的...
加減利用的...

网友C:
如何將勾表量測值放大來增加量程
照片中讀值是已放大20倍,自己再除20即得其交流電流。
適用於極小功率電器量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何將勾表量測值放大來增加量程

0.03A......
怪了...這樣因該也有3.3W才對阿
為何~~我的瓦數表依然測不到??

看樣子~~我得在測試看看了

网友G:
容抗降壓的小電流應用, 直接量直流部份的電流算功率就好了. 誤差不會超過20%

如果真的那麼精確需要, 換 TRUE RMS 的表測交流的話再算.

不確定這樣可行否, 不過理論上是.

网友:
有機會我也要來做幾個來玩!!我家樓梯燈都壞的差不多了XD
有機會再跟大大請教好了!!這問題可能要10個月後吧XD

网友C:
回复 网友F:

因 AC 110V整流加濾波,電壓為dc 156V, 因此電解電容規格務必在耐壓200V以上。我的設計全是用耐壓400~450V,比較不會有爆漿事件發生。

网友:
大大,理論的 AC的功率好像不能直接以110V來算,
要用積分 f ..... 我已經還給老師了.不會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容抗降壓的小電流應用, 直接量直流部份的電流算功率就好了. 誤差不會超過20%

如果真的那麼精確需要, 換 TR ...

其實我也有想過...
但這樣算下來..應該也有10幾W...
但~~~我卻是測不出那10幾W喔...
有可能是我的做法~~~而將電流的損耗降至最低了...
剛剛拆下來測試...
我用手邊現有的電線以轉成圈圈的...約23圈
測出電流0.30A....而這時我才發現瓦數表..其實有動作..
但卻沒辦法正確算出幾瓦....
約1分鐘左右..會看到瓦數表..突然的出現1W.....

0.30除23圈=0.013A
真的是怪了..既然有0.01A電流表卻讀不出來
而且~~我很懷疑這電線轉了那麼多圈..會不會產生磁場並且誤判..
而這算法算下來至少有1.43W..而瓦數表卻是1分鐘之後才會有1W出現
一下子變成0W..可見~~實際功率在1W以內...
若真的是這樣....我那10W的日光燈..
一樣是24小時開著..省電至少有10倍以上

2011-4-16 補上照片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其實我也有想過...
但這樣算下來..應該也有10幾W...
但~~~我卻是測不出那10幾W喔...

因為 AC 電路裏, 如果用了電容或電感, AC 的功率已經不是 V x A x 1

那個 1 是 功率因素 = 1, Power Factor

可以直接算的話, 那是用發熱管燒水, 純電阻的情況底下, 功率因素 = 1, Power Factor

電鍋或電水壺, 大致可以直接用箝表量電流或算功耗

但是馬達, 舊式日光燈等, 屬於感抗消耗, 你要看 PF, 通常有列出來, 0.3 到0.9都有, 而且日舊老化, PF 會越來越低, 就是越來越差, 實際更耗電.

用了電容降壓, 同樣你要看 [視在功率] , 也就是你要找出 PF, 才能看平均AC電流算實際功率 (僅限小電流應用).

TRUE RMS 表, 其實就是有位回應者所說的, 積分後讀出的儀表, 那是台電用的或專門的工具, 為了就是不要虧給你太多 [視在功率], 不讓發電機超負荷.

V  x A x PF

容抗降壓的原理, 其實天下文章一大抄, 這個版好像也有人貼過類似的
http://bbs.pigoo.com/thread-16631-1-1.html
或者GOOGLE 一下, 很多, 不過很少人算他的實際功率, 因為業餘的話, 沒有專業的工具, 要看到準確的數據已經不容易, 要算準更有點難度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因為 AC 電路裏, 如果用了電容或電感, AC 的功率已經不是 V x A x 1

那個 1 是 功率因素 = 1, Power Fac ...

有了電容或電感????
其實~~我一值離不開所謂的基礎~~~~~
基礎中的基礎....
而且~~~我們在測試交流電流...可是測到所謂的一進一出..
既然有電流~~那台電的電表是不是也從基礎中製造出來的東西?
說實在的~~~
下面這張圖~~~~大家看看吧~~
它也是依照電壓乘電流..雖然附加了其他計算~~~
但最基礎的東西~是不變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因為 AC 電路裏, 如果用了電容或電感, AC 的功率已經不是 V x A x 1

那個 1 是 功率因素 = 1, Power Fac ...

剛剛看了一下...
說真的~~你給我看的那電路...
我今天才第一次看到...
而~~我也百分之百的確信..我的電路有各地方跟你們所用的電路完全不同...
也難怪~~~我用的電容必須要大很多...
而且~~~LED部分~~我完全沒有使用任何的限流電阻....
你們有詳細看上面的零件~~~應該不難發現...
電源部分~~~只有2顆電容1顆橋式與保險絲...
我就這樣給它硬是組合起來了....連一支電阻都沒有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了電容或電感????
其實~~我一值離不開所謂的基礎~~~~~
基礎中的基礎....

電流大小, 不代表功率大小

試試看

110V x 1A x PF 0.2 = ? W
110V x 0.25A x PF 0.8 = ? W

台電或其他電力公司給你算的, 對一般小用電量的家用或辦公給你算是 1000 W h 或 KWh

對於大耗電的用戶, 還要算 KVA, 你必須自己處理 PF, 改進PF. 不然, 發電機會過載, 台電虧本.

网友A:
回复 网友E:

呵呵!我忘記了.....還有摳賽系答這個東西。
前面您算78.1W,您要算是VA,視在功率,但這要乘以摳賽系答。
這樣開出來的才會比較接近。.....但又一個問題出來了,這個摳賽系答又要如何知道....
是一定的!實際有了才會有理論,理論在算的時候,如果算錯、公式用錯,所以也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電流大小, 不代表功率大小

試試看

是嗎??其實我一值很懷疑台電的電表轉盤耶.....
要是來個瞬間大電流...它能瞬間跑那摸多圈嗎???
可能嗎???可能嗎???呵呵......
我的問號還很多呢~~~~~~
台電虧本也可能虧在這喔....

很多計算~~~還是以實際為準拉~~
你哪知道台電有沒有對你的電表動手腳??
你哪知道台電的電表..上面的線圈有沒有老化的可能性???
你哪知道台電的那90度相位差...會不會跑掉???會不會突然轉盤異常加速?
這都是問題耶...大家要不要提出來討論阿~~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E:

呵呵!我忘記了.....還有摳賽系答這個東西。

呵呵~~~一大堆公式~~~我看不懂拉~~~
但我只知道最基本的~~最基礎的~~~
想要研究一樣東西~~~不是靠理論就可以算出來的...
有些東西還是要實際有~~才有可能被研究出來..
這就是我上次想要玩~~超級顯微鏡的原因....

話說~~這邊討論一大串...
那幾位高手怎麼都沒有人出來推翻我的觀點??
就只有這幾人....
我還真想看看~~~會出現多少種公式呢....
往回看吧~~~在看看之前的那些討論文章~~~~
光一個瓦...就出現一大堆公式了...到底誰的才是對的才是正確的?

要不是台電那傳統的瓦時錶太貴~~我還真想買來直接測試..
看會不會得出讓大家傻眼的情況出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 楼主:

順大仔功力了得ㄚ

線路圖???
我都直接算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F:

因 AC 110V整流加濾波,電壓為dc 156V, 因此電解電容規格務必在耐壓200V以上。我的 ...

恩 的確 GOOGLE大神 告訴我的規格也是這樣.....
剛好 洞洞版又提供了比例尺,應該就是那樣沒錯

网友D:
回复 楼主:

請教順大仔.因為燈要放置於紙蓮花內.之前參考有電阻滴電路製作.有電阻發燙安全問題...
方便滴話教一下怎樣製作不發燙led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 楼主:

請教順大仔.因為燈要放置於紙蓮花內.之前參考有電阻滴電路製作.有電阻發燙安全問題. ...

.....我電路拍的還不夠清楚嗎???
只是~~~要看你串街的LED數耶~~~
要確定數量才能算出~~

网友D:
回复 楼主:

有36顆與19顆兩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 楼主:

有36顆與19顆兩種..

串36顆阿~~~~跟我這34顆差沒多少...
可以的話就改成34顆
我等一下發短訊息給你

网友D:
回复 楼主:

感恩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 楼主:

感恩ㄚ

有收到短訊息嗎?

网友D:
回复 楼主:

有.請教電路板黑色長方型是保險絲盒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 楼主:

有.請教電路板黑色長方型是保險絲盒嗎?

....那是橋式整流......

网友H:
引用 楼主:
呵呵~~~一大堆公式~~~我看不懂拉~~~
但我只知道最基本的~~最基礎的~~~
想要研究一樣東西~~~不是靠理論就 ...

台電那個錶不貴呀。幾千元一個而已。你要嗎?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台電那個錶不貴呀。幾千元一個而已。你要嗎?

貴阿~~~~還說不貴.....
上千就很貴了.....

网友I:
回复 楼主:

跟逃兵大申請測試樣品就不用花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回复 楼主:

跟逃兵大申請測試樣品就不用花錢了

恩~~~說的也是耶..他還在我聊天室聊天說...

网友D:
回复 楼主:

那圓形黑色是保險絲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 楼主:

那圓形黑色是保險絲嗎?

是阿~~~

网友J:
你的橋式整流用的會不會太大了 !(占空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的橋式整流用的會不會太大了 !(占空間啊)

不會阿~~反正都是廢板拆下的~~~
省錢阿~~~加減利用....

目前在辦團購外殼
已經確定外觀跟價錢了...
目前確定可安裝數量38顆...
等等來裝38顆~改良一下電壓電路的電容
來抓最穩定的值..LED的壽命更長亮度光衰讓它降至最低
要用的LED也已經確定了~~不但亮..光衰又不會嚴重..
百分之百台灣製造的LED..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辦團購 ! 趕緊去看看

楼主:
昨天晚上完成了38顆LED的測試
也順便用了示波器測量
(危險動作.沒自信做好自我保護的不要學我)

先來看看38顆被我限流後的電流
分佈在每顆LED上面的電壓...穩穩的分佈在3V~3.1V之間
電解電容在有負載的情況之下只剩下115V
沒負載的時候..這顆電容的電壓是在150V左右
由於...有很多地方不解...
尤其是壓降原因..這真的只能靠實際測試..
而且要想像電子如何流動..才能解答..
但也因為只是想像沒有實際看到電子的流動..
所以只好把示波器拿出來測...在慢慢想像了..
若用我自己的想像..我大致上還可以理解壓降的原因..
用算的...我不會拉....為了讓大家有個比對的數據
這時我也想到用示波器..就測給大家看看吧
也讓大家知道~~先有實際才有理論這道理...
不要死死的~被理論給綁死了..
下面這張照片是電解電容兩端的波形...
濾波的還真穩...不過我忘記測試橋式兩端的波形了..
不知道有沒有誤差.....(測試棒是X10喔..)
下面這張是市電110V的電壓波形....
各位有看到吧..市電..是110V..
但波形怎麼會在..150V勒....怪了....
限流電容兩端的波形
限流電容後端的波形

就這樣給大家參考看看囉~~~
目前這測試已確定要用在這次團購..
外殼套件的LED電源電路...
而且..我用的這台灣製的超暴亮LED在這個電流之下
溫度不會太高亮度也很平均..若用在16mA以上..亮度差沒多少
反倒是...溫度上升許多..這時就不建議用再高的電流了..很容易造成光衰..

目前我這電流搭配我目前這款LED是最穩定的了..雖然還可以在放大電流..
但我要考慮到市電的不穩定性...為了不讓市電有瞬間升壓的情況出現..
這限流電容是最剛好的計算..因為..要是出現瞬間升壓..勢必會上升電流..
過大的電流將會燒毀LED..而且不但電流會過大....也有可能讓電容有足夠的時間蓄電..
也有可能升壓至150V以上到時..每顆LED所分配到的電壓可能會超出4V以上..
這4V左右的電壓..勢必會影響到LED的壽命..為了品質..這已經是最好的限流電路了
除非是送錯電..送到220V~~那我也沒輒....

网友:
回复 楼主:

因為市電用電表量到的是有效值110V,用示波器可以看到峰對峰值,乘以根號二就是了。

网友:
110v是有效值
150V示波器是峰值(有效值*1.414)

楼主:
峰對峰阿...有效值???
難怪~~~有人可以利用這特性來控制MOSFET的電壓....

网友A:
啊!我講的有點亂,應該是要說.....
峰對峰值砍一半,那就是峰值,這個峰值去除以根號2,那就是一般用電表量市電量到的有效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啊!我講的有點亂,應該是要說.....
峰對峰值砍一半,那就是峰值,這個峰值去除以根號2,那就是一般用電表 ...

那我在問你....
這是我不懂的地方...既然~~~~
有正負半波...我們只用了正半波...那負半波勒.....
跑去哪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K:

負半波.....橋式整流導過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K:

負半波.....橋式整流導過去了。

導去哪??導去負壓??
那負壓跟正壓因該會變成200V以上喔...
因為沒有中間電位的產生阿.....
考倒你了嗎??(應為我也不懂為何會這樣....)

网友A:
回复 网友E:

橋式整流有四顆二極體,正負半周各兩顆二極體導通,您跑看看就知道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E:

橋式整流有四顆二極體,正負半周各兩顆二極體導通,您跑看看就知道囉! ...

我不會跑~~~怎麼跑都奇怪.....有圖嗎??

网友A:
回复 网友E:

圖在這邊囉!裡面有一顆R,就是您那堆LED還有並聯的那顆電容囉!
http://bbs.pigoo.com/thread-2546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E:

圖在這邊囉!裡面有一顆R,就是您那堆LED還有並聯的那顆電容囉!

那我在問你~~~負半波~~為何會變成正半波...怎麼反相的~~
這我一值想不通耶~~~~(怪了~~怎麼還沒讓你頭腦冒煙勒...)

网友J:
回复 楼主:

橋式整流是全波整流,不僅用到正半周,連原來的負半周也被提升到正半周來了,如何提升呢?你注意看當波行為負半周時電流流經負載電阻的方向,被導向到與正半周時電流流經負載電阻的方向一樣了,也就是說負半周電流被導引到正半周來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E:

順興大哥您直接指接橋式整流,然後輸出接上電阻,但千萬不要接電容,這時候用示波器去量測電阻兩端,您看看波型長怎樣,然後您再想看看。
交流頻率您有量到了是60Hz,但這時候這樣的接法頻率是多少,電流怎麼跑,那就應該能了解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E:

順興大哥您直接指接橋式整流,然後輸出接上電阻,但千萬不要接電容,這時候用示波器 ...

忙到剛剛才回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回复 楼主:

橋式整流是全波整流,不僅用到正半周,連原來的負半周也被提升到正半周來了,如何提升 ...

說真的~~之前學的幾乎都還給老師了...
但在一般的變壓器而言...正負半波...
是一個往上跑一個往下跑..就是組成所謂的波形...
但這是在變壓器的動作之下....
而~~我們所使用的市電...是一條線有電而那條是產生正負半波的波形電壓..
中性線是不帶電與波形..那請問~~為何整流之後還能將負半波整到正壓...

這是在110V之下定論喔....220V我到還是可以理解一點點...
110V我真的頭腦會發燒耶....更何況又是在沒經過變壓器的情況之下..

网友:
把電容當成短路不看,是不是就當成直接市電囉!
變壓器.......也只是把電壓改變,不會去改波型喔!
因為正負半周走不同線,設正半周電流從火線過負載然後中性線移動,那麼負半周則是電流從中性線過負載然後往火線移動,當然想要相反也可以,正負半周,是站在某一條線的立場,那麼這條線在正半周時,另一條就是負半周了,而這條線若是負半周時,那另一條就是正半周囉!
怎麼把另一個負半周搬上來,因為那個波形是站在負載上看到的,靠二極體去導引喔!看電流方向喔!
http://tw.myblog.yahoo.com/jw!MG ... &l=f&fid=20

网友L:
我還是看不懂線路
如果是畫圖的我就知道了~~

网友M:
回复 楼主:

你有示波器很釨觀察的 !!

你可用 2 ch 同時測量市電那兩條線 , 其波形為何 ?? 頻率為何 ???

經過橋式以後 波形又為何 頻率為何 ???

這樣你應該可以明白看出其中的道理 !!

楼主:
引用 网友M:
回复 楼主:

你有示波器很釨觀察的 !!

有看過了...
只不過神奇的..
過了橋式...60HZ...變成120HZ...神奇阿~~~

變壓器模式或是220V我倒是看的很懂~~~
市電110V..我真的頭上一堆問號...
慢慢理解吧...總有一天可以理解的更詳細..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還是看不懂線路
如果是畫圖的我就知道了~~

我已經將實品拍得很清楚囉...
電源部分只用了4個零件...
至於LED部分...就你們要自己實驗..
畢竟LED有很多種..亮度不同..光衰程度不同..
可通過電流也必須控制住..這些資料網路上都有..
也有專門製作LED的相關文件技術...
今天看了不少文件..讓我更確信..LED表面溫度絕對不可以超過60度
一旦超過..光衰會高達50%以上...信不信..
就由各位自行實驗..我也不想再為了光衰的問題繼續討論下去了...

各有各的觀點..而且..用的LED不同..呈現出來的也不相同

网友L:
60顆led(或50顆)
電容應該用多大?
led要怎麼排列?
[30串聯]並聯[30串聯]?

楼主:
引用 网友L:
60顆led(或50顆)
電容應該用多大?
led要怎麼排列?

在110V來說60顆就直接使用你說的[30串聯]並聯[30串聯]..
但是~~電路就得使用他的電路來參考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28115-1-1.html

网友:
以a點b點為輸入端接上橋式整流器,當a點輸入交流正半週,輸出為正半週
(這應該都沒問題),
電流由a點電流經過橋式整流器向b點流動

當交流電壓在a點,由0電位往下降為負壓時,此時b點的電位相對於a點為正電壓,
輸出另一個正半週
電流由b點電流經過橋式整流器向a點流動

脈動直流的頻率就變成120 HZ

提供大家參考一下,如有錯誤請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