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儀表] HIOKI 3332 POWER HiTESTER單相交流電力計

楼主(2011-04-14):
HIOKI 3332是一部單相二線式交流電力計,可測試V、A、Ip(峰值電流)、VA(視在功率)、W(實功率)、var(虛功率)、PF(功率因數)、Phase angle(相角差)、Hz(頻率)、Wh(瓦小時)、Ah(安培小時),後兩者提供內部積算,並有內建比較電路,實際值與設定值有HI/IN/LO差異時會發出警報,並有RS-232/GP-IB介面,可透過電腦控制、輸出測量數據,也可以直接連接專屬印表機列印數據,對於交流電力數據測量相當實用

前面板,有四組顯示區,可以依需要選擇需顯示的測量數據

底部前端有可以撐起面板的腳架

後方可直接輸入大電壓、大電流的鎖式端子

內部結構圖

電源板

主機板各部份分區

用兩組薄型排線連接七段顯示及按鍵板

使用比流器(CT)進行交流電流偵測

比流器本體裝在雙層金屬外罩內,避免干擾

開機時內部處理電路會進行自我檢查,同時點亮所有七段顯示器及燈號

開機完成後就進入待機畫面

目前這部準備替換原本的IDRC CP-230交流電力計,替待測電源測量耗用交流電力情形,要感謝minyau兄的割愛,入手價也非常超值n_092|

下次預告:60V/60A 300W電子負載四機n_131|

報告完畢,謝謝收看

网友:
這是在測UPS的嗎?
-----------------------------------------------------------------------------------------------------------------------------
第一時間問了這蠢問題,看原廠廣告說明後,真後悔!!,它量的東西可多了,答案還是給狼大回答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要吃交流電的,都可以量
這部強調的是即使只消耗1mA的待機耗用功率也可以測出

网友:
Precise calculations of minute standby power
When the 150V/1.0000mA range is selected, integration from ±000.000mWh can be
performed. Low numbers/units are automatically switched to a 6-digit display, allowing
從原廠網站廣告擷取下來的,狼大您說的就是這裡!!小的邊看邊流口水,看完昏倒,這太強了!!

网友:
電源供應器
可以使用這兩台設備測試
在不同之輸出條件下的轉換效率是否有"澎風"
修好的電源供應器也可測試
是否有達到應有的效能

网友:
沒用過這類儀器,感謝狼大的拆解與說明能夠一窺究竟。
果然是開發交換式電源器線路的利器。

网友:
這款,還可以作產品品質管制,提供線上小量生產(多樣化!!)
具有20組記憶工能,不用每次換產品,就重新設定一次.

网友:
好的工具也要有高手才會展現他的厲害~~噗噗~~期待狼大的教學~~多學一點~~

网友:
狼大改天介紹一下你現在有的裝備
非常好奇

楼主:
回复 网友B:

測轉換效率的確是可行的,也可以測試穩定度(全載輸出會不會跳掉甚至炸掉)

回复 网友C:

在下目前是拿來測試電源供應器使用,當然也可以測試任何使用單相交流的家電及設備

回复 网友A:

其實看到HIOKI的型錄,裡面有不少好東西,另一家YOKOGAWA的電力計也是不錯的東西

回复 网友D:

也要有您割愛才行
不過這功能蠻多的,要講完比較花時間

回复 网友E:

是哪方面的裝備呢?

网友:
哪方面的裝備?
還真是多面向狼大是多角化發展儀表很多不知道要介紹哪個了

楼主:
線組做好了,可以跟CP-230交接了

開始擔起測量的工作

PS:因為這台接線要求跟CP-230不一樣,且斷電時也要一併把電壓端子輸入信號斷開,不然機器會跳錯誤訊息,所以多加上一個NFB在關機時切斷負載電源

网友:
哇好專業的儀器~~
我只能遠觀.不能暇近懈玩n_080|

网友:
第一次看到專業的機子....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