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USB隨身碟」安裝、重灌Windows 7
火..

楼主(2011-04-14):
如果你的電腦沒裝光碟機、或者你用的筆記型電腦是沒內建光碟機的機種,可卻想重灌系統成Windows 7的話,該怎樣才能讓電腦透過USB隨身碟來安裝Windows7系統呢?
幾個月前微軟推出了一個名為「Windows 7 USB/DVD Download Tool」的小工具,可以幫我們將Windows 7系統的光碟ISO檔燒錄到DVD光碟或轉製成USB可開機隨身碟,讓我們可以從微軟網站下載Win7 ISO檔後能自行選用光碟機或USB隨身碟來安裝系統。對於沒內建光碟機的小筆電來說,也多了個重灌電腦的解決方法,重點是透過速度較快的USB隨身碟或記憶卡來安裝Windows 7的話,速度比一般光碟機快很多唷!

•軟體名稱:Windows 7 USB/DVD Download Tool
•軟體版本:1.0.24.0
•軟體語言:英文
•軟體性質:免費軟體
•檔案大小:946KB
•系統支援:Windows XP/Vista/7
•軟體下載:按這裡
使用方法:
第1步  首先,我們必須將Windows 7安裝光碟製作成一個.iso格式的光碟映像檔。

第2步 接著將Windows 7 USB/DVD Download Tool軟體下載回來並安裝好之後,開啟軟體主程式,先按「Browse」按鈕選取你製作好的ISO檔,再按一下「Next」。

第3步  此時,我們可以選擇要做成USB開機隨身碟或DVD安裝光碟,請按一下「USB device」按鈕,選擇將Windows 7安裝光碟的內容轉移到USB隨身碟中。

第4步  接著,會出現一個視窗讓我們點選USB隨身碟或記憶卡的位置,選好之後再按一下「Begin copying」按鈕,開始複製檔案。

第5步  接著就是等....。

第6步  完成後,我們就可以用USB隨身碟來開機、安裝Windows 7囉!製作好Windows 7系統安裝USB碟之後,如果你要重灌電腦的話,可以先讓電腦重開機再用下面方法調整BIOS設定值,或從開機時的啟動選單點選USB外接裝置來安裝系統。

网友:
謝謝大大分享此資訊~很實用哦!!

网友A:
^^~感謝分享實用的軟體

网友:
好方便的軟體,感謝分享

网友:
我目前沒使用 Windows..
不過我想, 用這個軟体來安裝 Windows 還不錯用..

网友:
相當好用說
XP應該也可以用吧!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實用的軟體,windows 7可以用 不知vista可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實用的軟體,windows 7可以用 不知vista可不可以..?

看文章不專心哦.. ^_^

首篇不是說:

•系統支援:Windows XP/Vista/7

网友:
回复 网友D:

......

网友:
不知道用隨身硬碟可不可行?

网友:
"系統支援:Windows XP/Vista/7 "
的意思是Windows 7 USB/DVD Download Tool
可以在Windows XP/Vista/7 下執行

並代表一定可以使用xp 的iso 檔吧?????????
不過我想應該是可以用xp 的iso 檔 只要電腦可以用usb開機

网友:
感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2011-05-23):
引用 楼主:
如果你的電腦沒裝光碟機、或者你用的筆記型電腦是沒內建光碟機的機種,可卻想重灌系統成Windows 7的話,該 ...

可以安裝xp嗎??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E:

很不錯用的樣子,找時間實作一下.謝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謝版主的分享
感謝喔

网友:
很實用的軟體,以後安裝作業系統可以更快完成.
感謝板大的熱情分享

网友(2011-07-12):
感謝大大你的分享

网友(2011-09-20):
試試重灌系統成Windows xp是否也ok!

网友(2011-12-06):
非常感謝,趕緊來試試~~

网友:
先收下了,感謝大大無私分享:)

网友(2012-04-04):
請問多合一版的 Windows 是否用得著

网友:
這個是乎很不錯的樣子~改天就拿小壹眼容量的隨身碟做一個
不然現在8g以下隨身碟沒什麼用囉~謝謝樓主的教學和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謝分享實用的軟體

放到隨身碟後,檔案有多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