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擷取太陽能板電源

楼主(2011-04-14):
請問如何從 800 V 的太陽能板上面, 擷取到 5 V (1A)  電源給電路使用?

可否提供相關參考電路

PS: 目前使用電阻串接 5 V 稽納二極體, 不知道使用 800 V 會不會有安全的考量.

网友:
這位大哥您真是愛說笑了
壓差太大不適合用電組+稽那二極體喔
800V-5V=795V
795V*1A=795W
那顆電阻要消耗掉795W
建議還是搞一個交換式降壓迴路吧

楼主:
這就是我的困擾,

是否有 參考電路,因為找不到輸入800 V 的電路

网友:
太陽能板的輸出電壓應該也不是穩定的800V
而且要自行製作這個降壓迴路
說實在的變壓器的絕緣也是個學問
建議花一點小錢專案處理或許會比較好

楼主:
感謝雄爸爸的指點!
如果串接兩個AC100~240 輸入的交換是電源供應器可行嗎?(因為我不太敢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雄爸爸的指點!
如果串接兩個AC100~240 輸入的交換是電源供應器可行嗎?(因為我不太敢試) ...

那肯定是不行的
如果你堅持的話
建議你去找220V / 200W的鎢絲燈
4顆串聯充當電阻降壓
再並稽那二極體穩壓
如此的可能性還比較大

楼主:
不好意再請問一下!
那太陽能電廠用的INVERTER輸入DC600~800V,INVERTER控制電路的電源又如何取得?

网友:
回复 楼主:

800v超過商規,要往工規找, 應該在電機設備有,這裝備也應該是專業不怡DIY,要注意高壓

楼主:
感謝諸位大大! 我再google 一下

网友:
這應該屬於大型光伏陣列,建議要搭配專用電力電子轉換設備,以達最佳效率及安全性

楼主:
專用電力電子轉換設備? 有請狼大指點迷津! 那兒有的買?
在次感謝各位!!!

网友:
一般架設太陽能電力設備時,廠商應會搭配,不然就可能要自行詢問製作這類轉換器的廠商看看與您現有的搭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