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發文-小型音箱電路

楼主(2011-04-14):
新手發文
如圖
他從右邊的充電
但是無法進電,充電的led不亮
但是可以直接插電聽
下方''紅黑線是電池點''
要從何下手
請告知謝謝

网友:
電池有沒有壞,拆掉電池量板上有無電壓,或短路看充電的led有沒亮

网友:
回复 网友A:

D8這顆二極體是不是壞的? ( 正常故障會是打穿短路,但極少數會OPEN)
是否能把那電解電容移開,露出下面的走線給大家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拆掉電池用外接電源...有電源
短路....要怎麼短路阿
感恩

楼主:
回复 网友C:

d8這一顆是斷路的
有再補上一張移除電容的圖了
用外接電源可以用   移除外接就不能用了
電池有電  但就是無法用電池來聽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二極體是單向導通,防止逆電流。若是拆下來用電表量電阻檔 1K 量,同時此錶筆對調各量一次二極體兩端阻抗,若皆然限大,才是真正OPEN 斷路。若量阻抗皆很小,表示此二極體已被打穿。

网友D:
這線路不會很復雜呀!!

看樣子是鋰電池掛的成份比較大!!
它是用USB充電的,你可以量鋰電池的接點電壓是否大於4V以上..

如果有那電池掛的機會比較大..
另外直接從那接點直接供應3V,看能否工作...
如可以換顆電池吧!!

如插電能正常工作,機器壞的機率不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D8拆焊後外接電能動???
有背面照片???
充電是由USB過D8向BATT,充電的led位置在那???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來量量看
感恩

楼主:
回复 网友B:

d8我還沒拆焊
我補一張後後面的
led在後面...我再補一張
感恩

楼主:
這一張是直接翻身拍的
d1;充電燈(紅燈)---1.5V(
d2;開關燈(藍燈)---2.76V(開關on就會亮)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
感恩

网友:
有時LED不亮的話,也需要量一下是否燒掉了喔!!

楼主:
好的
感恩

楼主:
回复 网友B:

tfc77 大大
如果您的紅線路都有電
都5v左右
但是led的2端沒壓降
那要從哪邊下手
用歐姆檔良線路都有通

网友:
D8拆焊後外接USB電還能動嗎???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能
d8...那一個型號為   ss14整流2極體
但是那一個電晶體---再D8的左邊那一顆上面寫 m6但我找不型號
還是我提供電壓值   ok嗎??

楼主:
這是我自己畫的充電線路
請大大看依下這樣對嗎??
我還是搞不清楚在M6的位置正確電壓是多少
再附上一張原始圖

网友:
切換開關
切左邊與切右邊
各自定義為何

楼主:
回复 网友E:

接USB直接充電
切換開關(不影響充電)
切左:開起電源
切又:關閉電源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線路不會很復雜呀!!

看樣子是鋰電池掛的成份比較大!!

同意你的看法
因為該設備的鋰電池充電,並沒有特別的迴路
指示由USB供應+5V經過2R2電阻限流&SS14防逆流而已
插USB可以使用,表示這兩個零件並無損壞
建議樓主換個電池試看看
(隨便拿個手機電池就可以做測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好的感謝
雄爸爸

楼主:
感謝,,雄爸爸,tfc77,europe-chan,slimboy大大的幫忙
[ 今天修好了快15台,感恩喔:):):):)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LED / R331 / R101 / M6電晶體哪個故障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捨???修好了快15台,這是不良品嗎???沒說如何修好,要給維修文一篇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5台是led
m6...3台
2台1n5184
其他都是電池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阿
都是回件的不良品
我下次收到在po了
大陸做的東西真是@#%#$%@#$
我下次來發其他的維修文
ㄏ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