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軟碟機無法讀取

楼主(2011-04-14):
我的電腦能抓到軟碟機,但是無法讀取磁片
而且我拿軟碟機到別台電腦是ok的.
請問各位大大直點
我的主機板華擎775t-hdtv

网友:
請到主機板BIOS查看軟碟機的設定,是否有關閉軟碟機.

楼主:
回复 网友A:

bios設定正確
我的電腦裡有軟碟機圖案

网友:
我的電腦能抓到軟碟機,但是無法讀取磁片
而且我拿軟碟機到別台電腦是ok的.
------------------------------------------------
可以試試FORMAT 磁片,再寫入/ 讀取,可能是磁軌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