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泡水手機 SE T715 這個是什麼零件呢?問題更新...Orz...

楼主(2011-04-14):
這是在網拍上買的...被騙啦...
只說故障沒說泡水= =
嗚嗚嗚.................

=======================================================================
我拆開後用清水洗過在用吹風機吹乾.....

只會換零件不換修電路所以就拿電表亂量.量到了圖中的那顆...不知道它是什麼他是什麼東東

有大大知道嗎?

网友:
看起來不是單純的泡水,可能是泡海水.
排線,按鍵已有鏽蝕就沒救了!
我都會問:除有聲明的故障以外,其他是否正常.
防止知情不報,交貨後推卸責任.(有明顯鏽蝕的,全機沒有可以殺肉的部份,還放出來?)

网友:
手機內不是有"游泳"指示貼紙嗎?!

如果變成粉紅色的(原本是白色的),那就不要買了呀!!

至少沒泡水還可殺肉呀!!

楼主:
他還刻意把那個受潮變紅的紙刮掉.我拆開看才看到裡面還有半張....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他都零件是都還好...就是不開機...

网友:
不能用清水,要用蒸餾水洗,至少也要是白開水
小弟1隻泡柳橙汁當機的手機就是這樣救回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說你的當機...但是我的是不開機了...應該是有零件壞了才是...在洗應該也洗不好了吧~

网友:
一般泡水手機假如撈起來後(馬上拆電池跟SIM卡)我是建議先泡在蒸餾水orRO水甚至DIW內浸洗幾次,再來是用95%酒精再浸洗,在自然風乾數小時....再來就是開機試手氣啦.
而像這種回收機建議還是要再洗一次(照片上已經有鏽蝕的痕跡...),如果有設備更好(以前我是在公司做,水洗幾次,酒精洗一次,丟真空烤箱用450~600 torr 60度C烘1小時)在開機試試.(PS:電池不行抽喔)

楼主:
回复 网友C:

電池不行抽??
有點不懂這個意思...

网友:
我是說鋰電池不能放真空烤箱,只自然風乾較保險....

楼主:
回复 网友C:

說到弄乾...我只用吹風機吹而已...我沒有任何工具~

大大你覺得我應該怎麼修那手機呀^^?

网友:
如果有良品可參照,一般還是從電源端開始查,從電池接點跟按鈕開始往回量....

泡水手機這種電路板如果沒有馬上處理的話是粉難救滴......
你想想,高濃度的離子水(海水,果汁...等於一整片導體)一滲入那些SMD元件的縫隙(現在BGA的球距已經做到20~40um了,EPOXY又是薄薄滴),又沒有馬上用大量水去稀釋,然後通電....哪裡短路燒掉誰知道?
兄弟你是練手還是有別的理由非此機不修...???
練手的話小弟建議從電腦的零件(MB,Power,介面卡,LCD螢幕)開始...
單晶片類的話買些開發版回來K...
非此機不修建議買中古回來直接殺肉...
別折騰自己的眼睛跟大腦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說你的當機...但是我的是不開機了...應該是有零件壞了才是...在洗應該也洗不好了 ...

小弟的情形是果汁翻倒滲入手機(領導大人把已開機手機跟插上吸管的果汁一起放在皮包內),突然聽到逼逼聲後1小時要用手機卻開不了機,當時立刻拔電池等回到家才洗電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