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cond hand power 20 NT/PCS

楼主(2011-04-14):
I can't type Chinese, so I use English.
There are 10~15 PCS. If you are interesting these power, please contact with me.
Most of them are broken on Capacitance.
You could come to my store and choose it.

网友:
Google翻譯
將英文翻譯為中文(繁體)
我不能輸入中文,所以我用英文。
有10〜15件。如果您有興趣這些權力,請與我聯繫。
其中大多數被破壞的電容。
你能來我的商店,並選擇它。

网友A:
回复 网友B:

Google翻譯
將英文翻譯為中文(繁體)
我不能輸入中文,所以我用英文。
我不能以中文輸入,所以使用英文。
有10〜15件。如果您有興趣這些權力,請與我聯繫。
有10〜15件。如果您有興趣這些電源供應器,請與我聯繫。
其中大多數被破壞的電容。
其中大部份是因為電容而故障
你能來我的商店,並選擇它。
可以到我的店裡選取。

网友C:
其實店長大的英文原文還有修正的空間......

不過大家都知道店長想說的是什麼  X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Google翻譯

挖你的英文不錯喔~~~
翻得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實店長大的英文原文還有修正的空間......

不過大家都知道店長想說的是什麼  XD ...

千萬不要用雅虎翻.....

网友:
小的比較好奇的是: 店長大在樓頂不能打中文的原因

网友D:
店長的英文夠白話了,外國人說芙文也沒有台灣學校所教的複雜...話說...
去年除夕當天,有2位外國人拿了筆電來...
helllo,you speak english??
小弟的破英文說: speak a little~
阿度仔: ok ,~
my laptop can not work~
Can you repair ~?

小弟:let me check it~
..............過了一會兒....
小弟:your harddriver have 3 bad sector....
阿度仔:so~ how to fix??
小弟:....i try to use scandisk-software to fix your bad setcor....and .....
           now it can booting in windows......
阿度仔:YA~it working....thank you very much ,how much....
小弟:two hundred .....
生意作成,成功賺到阿度仔的coco.....
雖然以上是破英文,可是阿度仔對我們說的時候,他也是用很白話的口吻來說....
除非是應付考試,不然生意中多學習簡單的句子,有時碰到了還真可派上用場

网友:
老外修機器真是阿沙力

网友:
是啊有時候中文打不出來耶~不過語言嘛溝通表達用,看得懂就好!自然學習法~

网友:
外國人說英文的確是蠻口語化的
所以說,我們的課本教的其實是相當於國文的"文言文"吧
不過有個前題啦,就是那些口語常用的字彙也要熟
這樣才能用很破的英文去拼湊表達,而實際上他們也能聽(猜)懂
印象中......二手是不是還有另一個字used?

网友E:
店長~我已經pm了...

修壞軌只跟老外收200..真是務實外交的好典範...真是佛心來的...

外國的口語和國語是差不多的...
他們2手也是唸second hand
手機也是唸hand phone...
只要敢唸..他們大都聽的懂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店長的英文夠白話了,外國人說芙文也沒有台灣學校所教的複雜...話說...
去年除夕當天,有2位外國人拿了筆電 ...

小弟:two hundred .....

以前偶大概也是這樣說
結果換得慘叫哀號一聲
後來都說200 NT dollars

网友:
回复 网友F:

two hundred ... 美金or 新台幣  ^^

如果是美金,那2個阿度仔可能會砸店

网友:
回复 网友E:

嗯~那2個老外我還是有用破英文和他們哈拉一下,會收200元而已是他們是學生,來台的目地的騎自行車環台,他們自行車上都掛著行李,睡也不一定睡旅店,有時是在公園休息...反正也只是用軟體把3個壞軌跑掉就可開進win7,也不會有事後服務的問題

网友:
應該多收一點 兩百 不夠~  我在國外念書的時候  修電腦 跟本是天價

网友:
回复 网友F:

嗯....雷大
您200擺前面,唸到200就慘叫了啊
還來不及聽到後面的NT

网友:
回复 网友G:

used 是比較正統的講法,
咬文嚼字的說, 這個字要比二手(Second Hand)的範圍再廣一些  XD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店長~我已經pm了...

修壞軌只跟老外收200..真是務實外交的好典範...真是佛心來的...

不用全買啊~~~挑你覺得狀況好的或有廠牌的沒關係

网友:
回复 网友H:

jackchen681大您的英文這樣不錯耶!....我都....不太會講,而且常常會拼錯、念錯。
只會....看比較簡單的,看到一堆原文豆芽菜,還真的會被嚇到。

网友:
其實你越在意文法外國人越聽不懂
口語化她們會懂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