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LM358 datasheet ?

楼主(2011-04-14):
請問LM358 datasheet 是什麼呢?
http://www.alldatasheet.com/view.jsp?Searchword=LM358
有許多種類,這讓我不知怎麼區分.
請問大大們是怎樣辨別的?
感覺電表DT9205A開不起來,好像跟這顆有關係.
表面有破裂,只能這樣推測了.
只是替換品不知道可不可拿下面這顆代替呢?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2147111360
麻煩大大解惑,感恩.

附上網路上的DT9205A線路圖

网友:
你的篩選選項還沒勾取?太多本 data sheet 了,目前

拍賣那個是DIP包裝,你板上是SO-8,包裝不一樣!!

网友:
幫忙補一下PDF電路圖  來源
看照片OP滿正常的,看電路圖好像是拿來量電容用的?

网友:
你要換要找so-8封裝下列網站給你參考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10200917373
LM358 datasheet

楼主:
因為是在量電容時,電容未放電狀態,造成電表損壞的.
按下POWER鍵,螢幕毫無反應.
想說先試看看換這顆IC,慢慢和大大們討論研究.
第一次修理電路板,先謝謝各位的幫忙,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