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奇美CHIMEI CMV-922D 不開機液晶螢幕維修實例

楼主(2011-04-14):
手邊沒數位相機~ 所以文字簡述!

情況:機台無電源反應 無法ON/OFF

檢查 維修 過程:
1.量按鍵 阻抗 無異常
2.量按鍵 電壓 0.3v   2v  明顯異常偏低
3.往Ad板方向跑 19V進來AD正常 過保險絲剩.. 3V 短路了 後端有問題!
4.於C19 C20地方 2顆貼片式電容NG
5.更換電容 保險絲!    高壓板 補補焊

上電 打完收工~ 完俢了!
這台也是很軟

网友:
恭喜完修,有圖有真相!

网友:
不知道大大可以用手機拍一下!!讓小弟參考~謝謝

网友:
很歷害的維修經驗
可惜沒有照片

网友:
電容短路似乎這塊都是這問題
或者3.3v會出不來

恭喜完修

网友:
這是CMV常出現病症.恭喜它康復出院...

网友:
這個是922D的老症頭了,不過想請問樓主,您是用電解電容替換還是用貼片電容替換的?
容值跟耐壓又是用多少規格的呢?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