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尋求acer AL1912 a/d上24c16B的程序

楼主(2011-04-14):
acer AL1912送電後開機送訊號畫面出現無訊號
請大大幫幫忙

网友:
大大,,,,,,,,,用三用電錶檢查, EEPROM ( 24LC16B)  , 電錶切換到 DCV 20 檔位,  黑棒====靠 GND 接地
                                     紅棒====量測 5, 6, 8 腳位
                                             5 = 3.15V
                                               通電量測                                                                                            6 = 2.46V
                                                                                                    8 = 3.30V
                                                                                                    1, 2, 3, 4, 7  為 GND  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