準系統主幾版維修實例
火..

楼主(2011-04-14):
本文刪除..讓有心想在這發展的人有足夠的空間..感謝各位長期以來的支持..我走了

网友A:
這種外觀正常的電容最難查!
S大還真有耐心,一直查下去,
要是我就放棄了~~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也只有Shunxing大才有如此能力把它修好,讓我大開眼界 !

网友:
恭喜完修,沒有專業的設備要找到故障點,是非常困難的事情。

网友:
有夠強的~~細心s大

网友B:
這二天我也在搞一張939的板子,跟你的情形很類似,換io前有5v待機電壓但不能開機,換io後有時可以開機有時不能開機但待機變成3.8V~~4.3V左右跳動,我有確定io我換的很漂亮接腳都無知路,電容也都請下來量過了也都正常,我的功力太差了啦xdn_073|

网友:
好厲害喔.佩服大大的功力!!

网友:
奇怪的事,電容表量出來的容值是好的,不知道為何無法正常儲存電能?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塊主機板...是論壇的網友寄來維修的...
故障原因~~送電觸發電源無反應...
這問題~~我查了好幾天..

請問大大~您第一張圖右邊那隻銀色工具是在吸IC還是在吸錫??
利害!!電容表正常還可以查出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大大~您第一張圖右邊那隻銀色工具是在吸IC還是在吸錫??
利害!!電容表正常還可以查出來!
謝謝 ...

那是真空吸筆,是吸ic元件用的

网友:
沒有專業的設備要找到故障點,是非常困難的事情。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大大,你這個情況我也有碰過,你再回焊ip時有用焊油嗎?如有,拿去洗乾淨再看看會不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二天我也在搞一張939的板子,跟你的情形很類似,換io前有5v待機電壓但不能開機,換io後有時可以開機有時 ...

會不會是合橋有問題

网友:
小弟甘拜下風@@好厲害!!

网友E:
這次是小弟 委託 順興大 幫忙我修 = = 真的是找不到問題  反修回來 目前狀況回報
" 順暢無比 " 謝謝順興大 幫忙

网友:
恭喜完修,有圖有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次是小弟 委託 順興大 幫忙我修 = = 真的是找不到問題  反修回來 目前狀況回報
" 順暢無比 " 謝謝順興大  ...

挖~~~~這台還真迷你阿...
想說你都沒跟我說測試報告...
我就先PO出維修文章了~~~

本來是不打算PO維修流程~~~~
你要感謝可愛跟s10274chen...
是他們兩人要我拍幾張照片給大家看看的~~~

网友:
遇到時候時壞的 問體 很難抓~.....真的抓到起笑都有

网友:
維修真的要有耐心

网友:
這種頂部沒十字紋得電容 壞掉真的看不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外觀正常的電容最難查!
S大還真有耐心,一直查下去,
要是我就放棄了~~ ...

我剛剛修到一台22吋的液晶螢幕...
白屏..被修過..而且還是彩晶的...
翻開還一看電路...恩~~~沒零件也不好修~
裝回去...直接棄修...
然後又順手拆一台車用電視....讚拉...無反應...
目前應該已經抓到問題了~~
還再打算要不要拍照作成實例~~~呵呵...

网友F:
回复 楼主:

會不會是 電容 ESR或DCL的 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回复 楼主:

會不會是 電容 ESR或DCL的 問題

挖哈哈哈哈~~~我不懂專有名詞拉........

我也不知道什麼問題~~不過確實是電容易常引起的~~~
這故障電容~~~有個超好玩的特性..
就是溫度在幾度以上..就正常...
在幾度以下(還沒斷電喔)..就無法觸發開機~~

网友G:
順大如果方便的話,可以幫忙看一下那顆不良電容是不是吹熱時容值變化很多?
拍勢,我只是想知道是否可以多一項判斷依據:)

楼主:
引用 网友G:
順大如果方便的話,可以幫忙看一下那顆不良電容是不是吹熱時容值變化很多?
拍勢,我只是想知道是否可以多一 ...

那顆被我丟了~~~~
而且~~我不敢保證數值會不會直接變化....

畢竟是什麼原因~~~沒有專屬儀器~~~也很難測試出來~~~
我不可能為了電容去土砲一台儀器.....

网友:
呵呵!沒有您注意到的那個跡象也實在想不到是電容引起的。觀察入微!

网友:
面板白屏...不是面板沒電源,就是DC to DC部份有問題
後者有些是壞電源管理IC的...我都直接棄修...
品牌也是Hannstar的...跟S大一樣...
我都叫客戶再買一台比較快

電容可以用充放電來試,用指針三用表就可試
我記得狼大有寫過
電容表有些故障還是沒辦法測,用三用表做簡易充放電測試,有時有些故障會測的出來
要不然就要用那種專業專門測LCR的儀器
測感(容/阻)抗,頻率跟溫度的影響...

网友:
怎我遇到的都是燙手 麻煩事   真是不順 = =

网友H:
回复 楼主:

何時還要回娘家 車用電視等你來修有過電無畫面

网友:
真厲害,恭喜大大完修,功力真高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回复 楼主:

何時還要回娘家 車用電視等你來修有過電無畫面

......阿知~~~
最近都沒賺到錢~~~有點透支了~~
母親節那天我因該也不可能去高雄~~
我老婆會自己下去....

网友:
以前上課時電子學,沒有好好學,真是一個錯誤

网友B:
回复 楼主:

可能是吧,全部的元件幾乎都換光了,電容也是,就只剩整合橋了,可惜我土砲bga的功力不夠,就先放著吧,以後再來。
我這一陣子在做土砲反修台的進階板,整体的架構我會先做,溫控的部分就要你支援了,到時也要你有空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大大,你這個情況我也有碰過,你再回焊ip時有用焊油嗎?如有,拿去洗乾淨再看看 ...

沒有用焊油,我把舊io請下後就直接整鍚,新io就焊上,焊完也有清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可能是吧,全部的元件幾乎都換光了,電容也是,就只剩整合橋了,可惜我土砲bga的功 ...

我現在超閒.......
這星期居然都沒什麼收入...真慘...

网友H:
回复 楼主:

那要不要叫你老婆帶回去給你修這樣我就不用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回复 楼主:

那要不要叫你老婆帶回去給你修這樣我就不用寄了

看情況吧...
他說5月第一個禮拜會下去~
我看看能不能把這個月的收支平衡再說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現在超閒.......
這星期居然都沒什麼收入...真慘...

硬体的架構應該很容昜,因為我心中已有一份草圖了,而風槍手輩的部份,我在考慮要用步進馬達來做嗎??可是成本會高出許多,實用性也有待考驗???
我一直在想一個問題???就是溫控的部分,能不能把ssr用usb串在電腦上用軟体控制溫度,這樣就可以把每一次不同的bga溫度曲線存下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情況吧...
他說5月第一個禮拜會下去~
我看看能不能把這個月的收支平衡再說了.. ...

人生就是這樣啊~~~~
我也是為了賺少許的coco身兼二職,做的跟牛一樣xd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体的架構應該很容昜,因為我心中已有一份草圖了,而風槍手輩的部份,我在考慮要用步進馬達來做嗎??可是 ...

.....那乾脆買大陸的曲線溫控模組還比較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乾脆買大陸的曲線溫控模組還比較快

了解,感謝順大,我再找看看,研究看看。

网友:
好強的維修文,以前也有用過熱風檢修但都是掃ic到沒想過掃電容,感謝給新思維檢修方式~~~s大真強

网友:
這種外觀正常的電容最難查!
  要是我就放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