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如何看懂電路板的走向???

楼主(2011-04-15):
小弟有一個機車儀表板
但是不知該如何維修及檢測
以及哪一個東西管哪一個零件
不知是否有前輩可以指點
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背面

背面

正面

正面

只知道白色圓圈為線圈(管轉速)
另外一邊大IC應該為液晶控制系統
但是該如何知道什麼管什麼東西
可請各位前輩指點
謝謝ˇ.....

网友:
一般車用的零件大部份都是公司專用的(設計一些功能...)...
除非內部維修工程師才有那些資料呀!!
所以修那個困難度很高,除非你有門路找的到資料..

你可以先用"咕茍"先搜一下那顆IC的編號,看看是否有相關的資料了!!
不然就等這被原廠敲吧!!

前一陣子不是YAMAHA的機車儀表有傳出小狀況...

楼主:
YA牌是因為
1.爆電容
小弟在找一顆表
PO給各位前輩看
小弟此顆表為液晶淡化
(看不到字)
且想看計數器(里程)走向與歸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