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利德 UT61B與UT61E差異或是建議!請教各位大大意見

楼主(2011-04-15):
最近想買ut61e但不小心發現ut61b有溫度偵測!!
比較後兩台功能差不多!!指示差在61e準確度比較高加上偵測範圍比較大??

但61b有溫度偵測!!這樣小弟省下一台溫度表~加上61b也比較便宜??
不知板上大大使用過的人有何建議或是小弟有遺漏兩台差異??
謝謝各位

网友:
ut61E它的計頻到200Mhz,這非常好用喔!!

如要計溫度,那可選的溫度計就可以有很多選擇了..

看你常量測什麼了....

网友:
投 UT61E 一票!
為了溫度而失去 UT61E 的高cp值,太不值得了。
常需要測量溫度的話,另外買顆溫度錶比較好。
偶而測一下的話,我是買另外一台三用電錶 UT33C 來用。做實驗常常需要一次用兩顆以上電錶,所以.......手上電錶一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