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鏡選擇?

楼主(2011-04-15):
要看細微的零件時
常常要貼很近+LED手電筒去照
還不是說看的很清楚

本身是沒有老花或是散光......(有戴500多度眼鏡)

想買個放大境來補助
請問要選什麼好
電子式就暫不考慮

請各位推薦一下

謝謝。

网友:
不知你住何處,如果是在彰化線附進,可以到鹿港鎮彰濱工業區內台灣玻璃博物館走走裡面有多種放大鏡可供選擇,要省錢的可以到夜市買一般的放大鏡,幾十元到一百元左右

楼主:
如果有LED功能的放大鏡
會更好...

网友:
鹿港鎮彰濱工業區內台灣玻璃博物館有賣LED功能的放大鏡
或買拍賣網站賣的
雙 LED 放大鏡 全功能電子維修/ 加工台,角度可調、附烙鐵架

网友:
買那種100多塊,名片大小的帶LED放大鏡就蠻好用了呀

网友:
可考慮阿水大的...袖珍型45x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7952&pid=365407

网友:
我為老花所苦以前在修東西時要看小零件時非常商腦筋
自己也買13cm放大鏡來DIY活動面積過小小面積還可以
大面積需要大活動就難派上用場,最後用這支解決好多問
題.PHILIPS飛利浦 放大鏡燈 PL13114M 不貴1500台敝左右

网友:
我是戴頭帶式的眼鏡,有三種放大倍數,頭上還有LED燈,很好用!

网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11097311219
個人最近買了這組, 4號電池三顆是裝在黑色底座下

网友:
樓上的連結不正確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哩.....是沒蓋子的賣場會鎖外部連結的樣子
複製圖片網址去開是正常的

网友:
原來如此, 感謝 c 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去跳蚤市買300元…
有一個很大缺點:那個放大鏡加上電池太重了,老是掉下來。

网友:
看使用習慣來選擇適合你用的...

网友:
個人用過的:
放大鏡枱燈感覺中等,因有時板子角度實在不好控制,導致零件實在不容易看起,單純看零件倒是不賴。。
放大鏡夾具我覺得容易頭重腳輕,放大倍率不太夠也是問題。
護目鏡型的我覺得倍率不高呢,我把三層全用在加一個額外的放大鏡,會暈~_~。
還有一種瓶蓋式的放大鏡,我覺得這個比較好用一點,角度容易捉,但需要額外光源看的比較清楚。

楼主:
這篇發文就去買了...
因為要買材料,順道看到就買了
這有LED 30 x 21mm
附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