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聲寶SAMPO LM-32C1 無電源液晶電視故障維修實例

楼主(2011-04-15):
這台機器客戶說無電源反應,連燈號都不亮
拆開後,二話不說,先測量保險絲,果然保險絲已經斷了
心裡想說,不會只燒保險絲吧,有這麼好運嗎?
一查20N60C3打穿了
各位看倌,您看看燒成這樣,可能是脈沖太大引起的
搞不好後面還有打穿的
果然14NK50ZFP也打穿了,連帶UC3845及PFC的L6561
也壞了,
都換好之後上電測試,結果只有5VSB,其他都沒有
頭大了,慢慢找,結果找到1個SMD電阻也掛了
手上沒SMD電阻,用1個1/4W的上了
燒機,完工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大大看你換下元件中也有不少電容,大大有先換電容後才維修
還是維修後順便換電容?

楼主:
有2個小電容有突起,就全都換一換,免得因為電容再回修

网友:
恭喜完修!非常厲害

网友:
大大的維修介紹的很清楚.GOOD!!

网友:
很正確的維修思路,換完保險絲我也不會直接上電,應先檢查其他可能燒毀的元件,以免擴大災情。

网友:
詳盡的檢修文,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