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 Panasonic 29吋 CRT電視 修復八成...因為修TV我不會

楼主(2011-04-16):
故障狀況:
       這台電視晚上看到一半莫名其妙,只聽見一聲爆裂聲,之後就一片寂靜了.沒影沒聲的,電源燈不亮,但是遙控器按電源鍵聽到繼電器有動作聲響,這個聲音正常,電源燈就是不亮.....心想要花大錢買新的了.心在淌血阿
   家里客廳安靜了3天,越想越不甘心,找個下午空檔......拆吧!!  之後就看見了如下圖,三個電容鼓鼓的,心想換電容嘛!簡單,,,動手解焊下來,兩顆1000 uF/ 16V電容錶量一下剩下1,2百而已,另外一顆小顆的 10uF /160V 一隻腳爆斷了,只是快哭了這小顆的電容,在這鄉下地方去哪了生一個耐壓160V的出來阿...不管了先拆電源供應器里最接近的來測試一下吧! 死馬當活馬醫了 !

更換3顆電容後,狀況依舊,繼電器動作正常,電源燈還是不亮,再來測量一下上圖的那顆水平晶體panasonic C5902 呵呵賓果,對地電阻3隻腳都是10幾歐姆幾乎短路狀態了,解焊下來,二話不說晚上就衝去新竹找料件囉!
第一家問了一下老闆,他很肯定告訴我 "沒這型號", 再來去第二家,這家我常來,不必問,答案永遠都是,手指一伸在那一區,自己找一下,所以找吧!......越找心越冷.....重頭找一遍....確定沒有....這下子千里迢迢結果槓龜,真是欲哭無淚......走出門口冷風吹來,心想不會吧! 這個台灣科技重鎮地區,找不到我要的零件喔....突然腦袋中想起,前面轉彎處還有一家,碰碰運氣吧!  如果再沒有就回家把電視給砸了! 再買一台也甘願.
    之後,問了一下老闆,有無此型號的零件,老闆問我一定要同廠牌的嗎? 心理想 "當然不一定啊,能代用也可以啊" ,老闆查了一下店裡最高的編號是 TOSHIBA C5588 ,問我可以嗎? 當下有點懷疑他是老闆嗎? 沒看一下規格特性我哪知道可不可以代用喔!
   問了一下基本耐電壓,電流等的規格, 跟原廠規格相差不大,就決定買了,老闆很好心的說:"確定嗎..很貴喔! 一顆140元喔"
聽起來有點毛毛的...不過也沒退路了. 只能乞求上天保佑囉!!  銀子付完,回家開工囉!!

  回到家,花了10幾分鐘,把零件都換上,檢查一遍有無遺漏後,準備開機試爆囉!!  心撲通,撲通的...心理默念...喔咪駝佛,媽祖,上帝,,,,,,, 保佑哇!  插上電源,手拿遙控器,人閃遠一點,電源鈕一按...吼咧咖在,,,,沒爆炸!!  繼電器動作了, 電源燈亮了,3秒後螢幕亮了.   YES...成功了. 好家再沒白費時間,沒白浪費銀子.
  動手組裝起來,搬上電視櫃,接上電源線,訊號線,,客廳頓時熱鬧起來囉!!    可惜好景不常,,就在我工具整理好,在廚房洗手時,聽見家人說畫面有點奇怪,趕緊出來一看,,,,啃...那ㄝ安ㄋㄟ....畫面右邊大約有五公分寬的異常現象.<<如下圖>>

畫面異常現象

畫面異常現象

開機五分鐘左右全畫面都正常,之後就會開始出現異常,右邊寬度五公分左右的畫面閃爍不停,有時會整條黑,,,,對此現象我就沒輒了...
   想請教各位高手,指點一下可從何查起.

网友:
好像遮墨,猜的。
ABL也有可能。

网友:
我看 pdf 上規格,
2SC5902 Vcbo >= 1700V
               Vceo        1700V

2SC5588 Vcbo        1700V
               Vceo          800V

我覺差很多…?但是看起來又好像可以代用…?
您要不要找一顆規格正常一點的,換上看看

我整理一些 2SC ,您參考看看,規格不合的,先幫您刪掉了
還有一些其它廠牌可代用的,我就不清楚了,很少修電視
======================================
                     瓦數         電流        電壓
2SC4532        200        10        1700
2SC5143        50        10        1700
2SC5144        200        20        1700
2SC5243        200        15        1700
2SC5332        200        14        1700
2SC5407        100        20        1700
2SC5418        100        20        1700
2SC5422        200        15        1700
2SC5423        100        15        1700
2SC5446        200        18        1700
2SC5478        60        14        1700
2SC5546        70        18        1700
2SC5552        65        16        1700
2SC5553        70        22        1700
2SC5570        220        28        1700
2SC5588        75        15        1700
2SC5590        200        16        1700
2SC5591        70        20        1700
2SC5597        200        22        1700
2SC5612        220        22        2000
2SC5686        70        20        2000
2SC5748        210        16        2000
2SC5859        210        23        1700
2SC5899        95        15        1700
2SC5902        40        9        1700
2SC5904        65        17        1700
2SC5931        60        15        1700
2SC5966        100       20        1700
2SC6012        60        15        1700

网友:
請注意電源二次側的電壓可能過高~~
應在130v以下~~~

网友:
提醒大大!
修TV時要特別留意高壓(就是接到映像管的那條高壓線及其相關電路),會導電的東西也儘量不要靠近(可能會引起電弧),電到的話可是會令人<印象深刻>的痛喔!

楼主:
感謝樓上各位大大提供維修方向及資料,零件再找個充裕時間來去找,有時間才能再次拆開檢修了,
若有問題再跟各位大大請教,,,,,感恩阿.

网友:
5092 內建有 DAMPING DIODE
5288 沒有, 可能要外接一個, 不然很快會打穿

行輸出管燒了, 供電軌道上的濾波電容都要全換.

斷開FBT的輸入端, 用 DUMMY LOAD 試機, 確定好才接回去, 不然很快又燒一次